[電腦週邊] 雷射印表機更換新的感光鼓後, 頁面印出來上方仍偏淡的問題請益

楼主(2023-06-17):
印表機:Brother MFC-L2700D

問題: 已更換為 新的副廠感光鼓  ,列印出來上方頁面偏淡  (綠色圈起來的地方)

已處理的動作:

1.  連換 三支副廠的全新碳粉匣,  印出來的結果依舊

2.  已拆機拆出定影棍,酒精擦試  定影棍 (上棍、下棍 ) ,印出來的結果依舊
目前已知 上棍 (金屬棍) 的地方, 需更換   因為表面像鋁鉑紙般  2/3部份都皺皺的
故印出來全黑的畫面  中間有皺皺的花紋   就是定影棍起皺的地方
另有 2條 類似直線的地方 |  | , 則是上棍已破皮的地方

但,  上棍  靠左及靠右的位置 ,相對來說是較平滑無起皺的地方
但  偏偏是這次的問題所在 ~  頁面偏淡的地方

想請教:
1.    更換定影的上棍後, 能否解決問題
2.    還是需拆機 清潔   雷射印表機  的  雷射模組 (雷射六稜鏡)

网友:
我的 EPSON 6200L 我換過 光鼓! 看圖的感覺 是光鼓的問體 可能品質不良

网友:
有的副廠感光鼓是整新品,換了鼓芯、計數晶片、刮片等等,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轉印皮帶,有的是轉印皮帶不良 (皮帶可能也是整新的)

网友:
您說中了

雷射掃描單元拆開清下去就對了

要清乾淨,只要關係到影像投射的東西都要清乾淨

否則問題還是會存在

然後全黑畫面中間有皺褶,這問題並不一定是加熱組的問題

副廠碳粉品質不良也會這樣

但如果加熱組上熱皮膜破損,就一定要換掉

更換的時候要塗抹油脂,那玩意關係要列印品質,一定要塗抹均勻

下壓滾筒如果有破皮也要換掉

楼主:
20230714 update

要麻煩大大幫忙看一下  新的問題  =>
機器顯示  印表機 後方卡紙 ( paper jammed inside machine, jam rear)

目前懷疑的地方 :
1.  定影棍模組出了問題~   但我沒裝定影模組也是有夾紙問題 ~     故覺得可能性很小
2.  印表機 夾紙 的感印器 出了問題~   ~   可能性很大  但 不知道 那個才是感印器  ~
3.  提外話, 想請問有教學怎麼拆印表機_雷射模組的影片嗎, 找了很久  ,還不確定雷射模組的位置在那及怎麼拆

已做過下列測試
a.  在後面未裝上去東西的條件下 (拆到定影棍拆下來),直接開電源 , 狀況依舊 (顯示後方卡紙)  (影片1) (影片2)
b.  把整台機器全部的東西都裝上去,直接開電源   (顯示後方卡紙)
c.  b.  把整台機器拔插頭重開機, 重新回復初始設定值  狀況依舊 (顯示後方卡紙)

影片1 (在後面未裝上去東西的條件下)

影片2  (承影片1,側方面板 控制後方進紙,及影印加熱的齒輪無轉動)

===================================================

目前的狀態:
1. 已更換副廠的新感光鼓 (買第二次)  , 新碳粉匣
2.  已更換 定影棍 (上棍_加熱的那根鐵棍)  +定影燈 ( 鐵棍中的那根玻璃加熱芯)

其它補充:
a.  上次在未動定影上棍 之前, 所有的使用是正常的
b.   這次在裝定影上棍時, 因為不小心把加熱燈管用壞,所以有重新買一根
並看網路的影片重裝回去, 裝回去後有用電表測一下  該加熱燈管是導通的
只是裝完後緊緊的,要用力推 才推的動齒輪 ~  這樣應該正常吧  (影片3)

影片3 (手動測試 ,我自已 DIY 完的定影模組 轉動輪輪情況)

网友:
加熱組的綠色卡榫沒打開的情況下是很緊的,這是正常的

接下來說卡紙的問題

如果把加熱組拆下來沒裝上的情況下開機

有些機型確實會出現卡紙訊息,因為加熱組上也有個紙張感測器

機器開機自檢前沒有偵測到加熱組的感測器就會報錯

一般感測器都是有根塑膠桿,當紙張經過時開啟或是遮蔽光感器

有的時候塑膠桿會卡住轉不動,或是塑膠桿根本就已經搞丟了

都會造成出現卡紙訊息

紙張的路徑往往都有光感器,卡紙的時候,有些機器會顯示卡在那的部位

但多數都是高階機器或彩雷才會顯示卡紙位置

所以卡紙往往都要自己掰開機器看紙張路徑哪裡有光感器去查

至於雷射掃描組的位置,每款機器的位置不一定相同

但如果是黑白雷的話,多數都在機器的中間偏上部位

你可以觀察看看機器內的光鼓開口是朝哪邊,去判斷雷射掃描組的位置

网友A:
提供個人經驗..參考參考..因為都是我自己實際遇到的
1~有些副廠碳粉得補充鐵粉.否則不易成型.偏淡
2~卡紙..除機械零件外...就是可能是否有列印過貼紙標籤紙?
有的話.要注意紙張會經過的任何地方.滾輪什麼的.會有殘膠
照成卡紙.

网友:
著粉不均是感光鼓和碳粉匣的問題,早期20多年前我買過EPSON的雷射印表機這個是常見問題。感光鼓感光後會轉進去碳粉匣裡面附著碳粉,這時如何均勻的著粉關係著最終成效,製造不良的會有波浪紋(厚度不均)。一般列印文件比較無所謂,但是如果印黑白圖片就很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個人經驗..參考參考..因為都是我自己實際遇到的
1~有些副廠碳粉得補充鐵粉.否則不易成型.偏淡
2~卡紙.. ...

epson跟富士全錄S-LED的機器副廠碳粉裡的鐵粉放太少

副廠碳粉使用一段時間,機器裡的粉倉鐵粉消耗完之後

機器就會顯示載體不足

這時候裝回原廠碳粉已經無濟於事

要手動把機器的粉倉拆下來,把鐵粉加進粉倉內才能解決

网友B(2023-07-24):
借文發問一下
幾年趁特價買了一台:EXMARK MS317dn ,他是感鼓和碳粉分開的機型
結果現在已經買不到感光鼓模組了,
請問大家一般這種情形會怎麼處理,有通用的 感光鼓 可以更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文發問一下
幾年趁特價買了一台:EXMARK MS317dn ,他是感鼓和碳粉分開的機型
結果現在已經買不到感光鼓模 ...

淘寶買得到喔,
"ms317 ms417 成像鼓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377408206427

网友:
感謝提供訊息..趕快去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