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改裝教學] 目前市面上唯二能連接上1997~2007老車用的ODB1行車電腦

楼主(2023-06-17):
這二種小電腦是目前市面上唯二能連接上
1997~2007老車用的ODB1行車電腦
不管是開k6還是老豐田甚至老Solio
這二種一定要選一種裝上車,不但是建議更是基本常識.
這是開老車必備的神器..
從大陸訂的0DB1專用小電腦的第二台備用機也拿到了
光這一台我就共買了二台再加上一月剛買車時買來用的G12
我一共有三台這種小電腦.
這二種是目前市面上唯二能拿來接老Solio的二台行車小電腦
就只有這二種能接上1997年起99.9%的四輪汽車
什麼老k6還是老豐田老玲木全都能拿來用

网友A:
請問 1994年 TOYOTA CORONA EXSIOR 可以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1994年 TOYOTA CORONA EXSIOR 可以裝嗎?

1997年後才有odb1的通訊協議出來,之前各車廠全都不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97年後才有odb1的通訊協議出來,之前各車廠全都不一樣.

了解  那 TOYOTA CORONA PREMIO 就應該可以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  那 TOYOTA CORONA PREMIO 就應該可以裝囉

說明書上有寫1997年後的歐美車與2000年後的日本車99.9%都能連接上去.
我這台2003年的老solio就只有這二種能連接的上,其他的全都不行.
日系車像本田k6應該還需要轉接到16p接頭才能拿來用.

网友A:
我家的 TOYOTA CORONA PREMIO 剛好是2000年出廠的
所以就應該可以裝囉..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 TOYOTA CORONA PREMIO 剛好是2000年出廠的
所以就應該可以裝囉.. 謝謝

TOYOTA 跟玲木2000時用的電腦好像是同一家廠商提供的,叫日本電裝DENSO

楼主:
以前以為只有像任天堂這類遊戲機才有通關秘技
想不到連行車電腦都有通關秘技.
打開通關秘技後,這台比G12那台強大好用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1994年 TOYOTA CORONA EXSIOR 可以裝嗎?

exsior 通訊協定 與近代OBD-I 和OBD-II不同
無法用這個顯示器
exsior通訊協定 OBD-I protocol description.PDF (99.91 KB, 下載次數: 4)

S-2 顯示器 概略支援如下(截錄於網拍者介紹資料)
老三菱: 98年後LANCER/VIRAGE/GALANT/SAVRIN/FREECA/SPACE GEAR

老豐田: 01年後ALTIS/VIOS/CAMRY/SURF/海力士  99年後PREMIO

老本田: K5/K6/K7/K8/K9/K10/CRV

老日產: SENTRA180/TEANA J31/J32 ,CEFIRO A33/A34, QRV, X-TRAIL, INFINITI FX35/G35/M45

老鈴木: SOLIO/SWIFT/JIMNY/VITARA

老VAG: 06年前AUDI/VOLKSWAGEN/SKODA

大貨車: 10年後24V大貨車

基本上,車上找的到這種插頭的大概都適用

S-2 說明書
行云流水第五代行车显示器 使用说明-插卡版-繁體.pdf (465.85 KB, 下載次數: 11)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以為只有像任天堂這類遊戲機才有通關秘技
想不到連行車電腦都有通關秘技.
打開通關秘技後,這台比G12那 ...

這顯示器是觸控屏
9樓簡易說明書有提到
左右滑 或上下滑 或點吉,皆有不同操控用途
參考看看

下圖節錄於 : 行雲流水第五代!可即時監控水箱溫度、電壓、油耗計算的 OBD2 行車電腦 HUD 監控螢幕
                    https://mobileai.net/2016/06/07/obd2-monitor/

透過觸控的方式來切換顯示模式,目前有行駛、怠速、熄火三個模式可切換,
每個模式所顯示的資訊都不太相同,
看您想監測什麼樣的資訊就切換過去。

楼主:
感謝,這台我用了一段時間了,到昨天作測試時,亂摸營幕發現怎麼畫面跑出沒看過的
且關機也沒用,會一直維持在切換過去的畫面,試了很久才發現這個滑三下
能開啟切換畫面的功能..附的說明書跟網站根本沒有提過要滑三下才能開啟.

网友:
不知道和2000年6月出廠(算2001版)FREECA的相容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