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STRIX GTX1060 6GB 海力士換三星顯存電阻詢問

楼主(2023-06-18):
型號:STRIX-GTX1060-DC2O6G
板號:CG410L
手上有兩張同型號的顯卡,使用的顯存顆粒是海力士
用MATS檢測均為B0顯存報錯,檢查配置電阻(120歐姆)是正常無偏移

因為這兩張是挖過礦,原本的顆粒應該被摧殘得差不多了,況且手上並沒有海力士的顆粒或料板
只有三星的顆粒,就想乾脆都換成三星的

在此詢問要更動哪幾個電阻?

外觀

板號

型號

网友A:
1. 電路圖是s8752199大分享過的一些點位圖

電路圖是參考Strix 1070

路徑:顯卡點位圖.rar\顯卡點位圖\Asus Strix 1070 CG411P.zip

Asus Strix 1070 CG411P.zip (2.85 MB, 下載次數: 4)

2. 另一個點位圖是ASUS CG411P3 REV1.0 STRIX-GTX1060-O6G-GAMING (BDV),來源帖子我忘了,所以提供附件下載。

ASUS CG411P3 REV1.0 STRIX-GTX1060-O6G-GAMING (BDV).rar (140.89 KB, 下載次數: 5)

CG411P3是三風扇版本,應該對照不起來,但具體位置應該不難找,成對出現、一組只上一個電阻

1070電路圖 page 23、對照點位圖應該可以先確認1070的配置表是否與1060相同?!

good luck~

2023-06-18 00_58_12-60YV09Q1-VG0A16 [Model_STRIX-GTX1060-6G-GAMING-D2I2S_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電路圖是s8752199大分享過的一些點位圖。

電路圖是參考Strix 1070

感謝peter大協助
有看了網路上一些產品,1060與1070是共用PCB,點位應該是相同

後來,有想到一塊很早之前留下的料板,板號剛剛是一樣!
唯獨GPU跟顯存都不見了,剛好可以拿來尋找點位

配合點位圖去尋找,有找到對應位子

在GPU的左上角
找到對應位子

海力士與美光的版本對照(打勾是代表有裝電阻)

對照圖表,這樣可以確定與1070顯存配置電阻是相通的

再來就是更換顯存與配置電阻

网友:
附上一個完全對應的點位圖,你在參考看看

另外白色渦輪1063 1066 都通用此型號,之後碰到可以多少派上用場就是了

ASUS GTX 1060CG410L_1.00.zip

76.86 KB, 下載次數: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