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 螢幕解鎖

楼主(2023-06-18):
嬸嬸換新手機,舊機功能還不錯,
當備用機,副手機用也不錯,
但是螢幕開機密碼忘了,
請問有甚麼解鎖方法嗎?
網路上許多方法都試過,
沒有甚麼用!

手機-1

手機-1

手機-3

手機-3

网友:
找購買單據然後去找蘋果, 或者登入APPLE ID提出要求, 不然它暗地裡認為是偷來的.
以前有親友在日本買的 iphone5s 就這樣給 "回收了", 最後拿到賽格給人家開肚子革命換心, 浪費錢了.
另外有朋友到香港買的, 最後必須飛去出差時找蘋果, 有單據還是要付費2000台幣才得以開鎖.
其實呀, 你買的手機並不屬於你, 很容易的就中招了.

网友:
iphone 換新機 一般是複製 所以螢幕開機密碼應該與新機一致 複製到新手機時就會要求輸入幕開機密碼

网友:
我也撿到IPAD 也是打不開!!

网友:
從嬸嬸 APPLE ID提出要求

网友A:
看看這支手機是不是還綁在嬸嬸的Apple ID裡..
是的話, 去把這支手機從嬸嬸Apple ID綁定中刪除..
然後, 手機直接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這支手機是不是還綁在嬸嬸的Apple ID裡..
是的話, 去把這支手機從嬸嬸Apple ID綁定中刪除..
然後, 手機 ...

嬸嬸換新的Apple手機,
Apple ID應該都重新設了,
這支老apple也不知道是甚麼型號?
網路上,youtube 有一些解法,
但是都沒有效!

网友:
一直猜測 都於事無補
既然是嬸嬸換下的
看嬸嬸新機哪邊買的 連同這支拿到購買處 將此機密碼刪除 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嬸嬸換新的Apple手機,
Apple ID應該都重新設了,
這支老apple也不知道是甚麼型號?

"這支老apple也不知道是甚麼型號?"

手機背面, iphone字樣下方有個" 型號 A****"
A****(一堆數字)<= 這就是型號, google一下就知道是哪一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嬸嬸換新的Apple手機,
Apple ID應該都重新設了,
這支老apple也不知道是甚麼型號?

一般來說, 因為有資料共用和裝置管理的需求..
Apple的使用者不會使用多個Apple ID..
換新機的時候, 也是直接從原機搬資料, 綁Apple ID..

所以.. 不彷問問..
或是請嬸看看新機的 設定\Apple ID, iCloud, 媒體與購買項目
在最下方, 就會看到Apple ID所綁定的所有裝置
點選您手上那支裝置名稱, 再點選從帳號移除,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