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冰箱溫度不冷問題分享

楼主(2023-06-19):
用了20幾年的冰箱不冷了!! 發現冷藏溫度16度,冷凍溫度-4度!
廠商打開冷凍櫃的現象

然後就說需要灌冷媒,最後價格8800,因為我的冰箱算是"大型"的!!沒想到維修公司的外包技術人員來的時候進行冷媒填充相關作業,把管路換成"快速接頭"(與冷氣機依樣方便日後填充),更換了乾燥器,冷媒R134 150公克,結果一天後還是溫度降不下來,只好再來一次!!
廠商再來之前我"認為"先前的結冰一直都沒有除掉所以就自行把結冰都給除了,再送電(沒有把原先的白色蓋板蓋回去)沒想到雙又繼續節上去了,冷凍室冷藏室溫度還是降不下來...於是拍照傳給外包技術人員

技術人員檢查後發現 除霜感溫器已經故障了(一直開路)正常情應該13度以上會斷開,13度一下會短路,這樣冷凍庫的2隻除霜加熱器上130W 下115W
才可以除霜,為何除霜? 因為前方的白色蓋板會把氣流從下方往上形成"風道"再送到冷藏庫,若是蓋板沒有裝上去,吸熱會集中在下方,會很快就結霜導致,風道阻塞冷卻系統效率變得很差,假如除霜感溫器故障(開路)無法定時除霜整個風道阻塞,就幾乎無法製冷了!!

何時除霜?多久除霜一次?除霜時間多久? 他有一個定時器(紅色標示),位置在ˋ冷藏區 每隔8小時會啟動40分鐘,這時候壓縮機關閉,開始加溫除霜 除霜時間其實很短不到10分鐘就除霜完畢,結冰都融化了,除霜棒上面有鐵板保護除霜時可以聽到"嗤 嗤"冰水滴到熱鐵板的聲音,溫度到達13度後停止加熱,壓縮機持續停止運轉到設定的40分鐘

冷藏區有兩個溫度設定 (綠色標示)左邊是冷凍區(1~9),右邊是冷藏區(1~9) ,0 位置 是壓縮機關閉

這次花了8800元 學到相當多的冰箱經驗與知識 ,也感謝 維修人員 曾先生的詳細說明,看他 使用火焰噴燈(專業名詞沒有詢問)處理壓縮機的接頭,解說含銀焊條的價格和特性,算是非常值得的付費課程,他還鼓勵我把東元冷氣的板子更換電容器.

网友:
對開冰箱 很重應該現場處理 至於收費價格 .......
灌冷媒 要注意有洩漏處 後面壓縮機附近接頭 乾燥劑 .........
沒找到洩漏處(補焊) 冷媒還是會漏

网友A:
阿乾大
有可能你冰箱故障是除霜感溫器故障,
不是漏冷媒的問題.
因今年4月份處理家裡LG對開冰箱,
情況是冷凍庫食材不結冰(但最下層卻結霜).
且內部裝飾板變形,
冷凍庫冷排跟你相同情況,
當時就用熱水除冰後,
觀察一星期後發現都沒問題(NTC熱敏電阻都買),
直至現在都正常運轉中.

慶幸是他幫你解決冷氣問題.

不過他收費有點過高,
2年前LG原廠外包廠商處理冷媒及乾燥劑不超過5000,
如果直接找外包可省1000.

网友B:
裡面 有兩位角色  報價8800 是廠商    真正搞定的是外包技師

" ...算是非常值得的付費課程"
這句我全懂    A大會說出這句就不會不知Root cause 真相始末

1. 冰箱故障   修復代價8800   能接受嗎?  A大選擇接受
2. 事情處理好了  外包技師 談得來 大概說了一下 冷氣機版

代價8800  事情處理好   中間有鬼的地方 A大不傻但也沒戳破
人生就是一連串 雞毛蒜皮 狗屁倒灶 的事情拚湊出來的
想辦法讓自己活得快樂些  才是生活

网友C:
看到冰塊結成這樣還說漏冷媒 這個有夠業餘....
漏冷媒不會整塊結冰 只有銅管前面會結冰
結成這樣我還沒看你文字敘述就知道是不除霜..

网友D:
8800元, 另一原因,
物價北中南大不同,

本市百貨公司的紅豆餅,比外縣市高上好幾倍,
手搖杯還有一杯300多元的,

so...8800元,還教修冷氣,佛心啊,

當然,如果有痞友願意來本市修5000元,
就更佛心了.

网友E:
好特別的除霜感應器,看相片是直接剪線,請問新感應器如何接線防水

小弟上次LG冰箱就是這點無法突破才沒換除霜電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特別的除霜感應器,看相片是直接剪線,請問新感應器如何接線防水

小弟上次LG冰箱就是這點無法突破才沒換 ...

電火布纏的好,電線方向對,就可以防淋下來的水和凝結水,不適用泡水嘿

另外也有熱縮管裡面有熱熔膠可以填縫的

我猜維修應該是用電火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特別的除霜感應器,看相片是直接剪線,請問新感應器如何接線防水

小弟上次LG冰箱就是這點無法突破才沒換 ...

他使用電工膠布包紮!! 除霜的溫度開關在上方,根本不會淋到除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有可能你冰箱故障是除霜感溫器故障,
不是漏冷媒的問題.

謝謝告知,這一家是聲寶電子的維修,他們算是奇異公司的下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8800元, 另一原因,
物價北中南大不同,

新竹市很多好野人....

其實論壇酷友都很熱心,
如果是阿乾大 徵求付費修冰箱,
一定一堆人排隊要幫忙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裡面 有兩位角色  報價8800 是廠商    真正搞定的是外包技師

" ...算是非常值得的付費課程"

SIMON大的人生哲理很讚,想當年在半導體公司那廠商的報價是天價,可以修就自己動手,不能修還是要給人賺!! 修好可以用才是王道啊!! 老婆大人也沒有抱怨價格太高,一周冰箱的東西壞光光是災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冰塊結成這樣還說漏冷媒 這個有夠業餘....
漏冷媒不會整塊結冰 只有銅管前面會結冰
結成這樣我還沒看你 ...

專業!! 我是對冷凍這方面不懂,社區裡常常撿到不除濕的除濕機,在怎麼漂亮,功能再強都是送人一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這一家是聲寶電子的維修,他們算是奇異公司的下包!!

冷排附近也有顆溫度保險絲,
避免加熱片溫度過高.
定頻冰箱比變頻冰箱好修多了,
論壇有很多例子,
你可以參考看看,
不一定是相同品牌,
迴路運作大致相同~

冰箱故障對家庭主婦真的是災難,
又逢夏天食材容易腐敗,
如果不是2年前漏冷媒時,
臨時買一台直立式冷凍庫,
這次處理時才能安然度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專業!! 我是對冷凍這方面不懂,社區裡常常撿到不除濕的除濕機,在怎麼漂亮,功能再強都是送人一途!! ...

在來就是如果真的漏冷媒 絕對不是捕冷媒就能解決得
沒有找到漏點你就等著每個月運氣好每幾個月就給你灌一次
如果真的漏冷媒修8800真的是嚇死人..真敢收
我家修是整台拉回家 先抽真空 補冷媒 找漏點 試運轉兩天
才送回客人家 大概也就5000上下..
而且還是r600a..

网友F:
6#說對了!
我最近才將二十幾年的除濕機補冷媒,也是先加焊維修接頭方便補充,只不過是用錫焊而已沒用到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排附近也有顆溫度保險絲,
避免加熱片溫度過高.
定頻冰箱比變頻冰箱好修多了,

這幾年我掌廚,這次災難把我的剝皮辣椒 泡菜 醃黃瓜都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來就是如果真的漏冷媒 絕對不是捕冷媒就能解決得
沒有找到漏點你就等著每個月運氣好每幾個月就給你灌一 ...

廠商說保固1年!! 他焊接時我在旁邊(也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6#說對了!
我最近才將二十幾年的除濕機補冷媒,也是先加焊維修接頭方便補充,只不過是用錫焊而已沒用到銀焊 ...

廠商說焊條 含銀2% 5% 20% 價格差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廠商說焊條 含銀2% 5% 20% 價格差很大!!

含銀量越高越好融化 但價格也貴 有瓦斯+氧氣噴燈的就沒這個煩惱了
更高級還可以用乙炔 不過我家都用瓦斯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含銀量越高越好融化 但價格也貴 有瓦斯+氧氣噴燈的就沒這個煩惱了
更高級還可以用乙炔 不過我家都用瓦斯 ...

這方面一點經驗都沒有,改天有機會再跟您詳細請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