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滑台可改成3D列印X.Y軸嗎?

楼主(2023-06-19):
買了這台6350,結果不合用,想說要換貨很麻煩,不知可另類使用嗎?

改成放電機的滑軌,多了一軸,感覺太笨重了點,請前輩們提供意見,謝謝!

21738142509518_812 (1).jpg [youtube]

X軸180MM.  Y軸50MM

楼主:
這種滑軌構造,優點是移動阻力小,但金屬加工使用上,會有彈性誤差,本想用在改裝銑床使用,到貨詳看才知買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滑軌構造,優點是移動阻力小,但金屬加工使用上,會有彈性誤差,本想用在改裝銑床使用,到貨詳看才知買 ...

我也想改裝來用,所以我也有買一個,只是還沒動工{n_081:}

网友A:
我也買了一個,
也是想搞成銑床,
上了鑽床用了一次我就捐出去了,
不能調銑刀高度的銑床不是好銑床.

网友:
放棄, 買成品, 把精神集中在做你的東西. 這類工具買來就用, 現在低價不適合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買了一個,
也是想搞成銑床,
上了鑽床用了一次我就捐出去了,

我覺得不能調高低,倒是無所謂,主要是位移有彈性,是絕對不能金屬切削使用,不但危險,刀具進刀不穩,刀口會崩,損壞工件。

网友:
這是立式鑽台的好工具  圓盤不用一直調來調去

网友B:
以前也有類似想法把 CNC, 3d 列印, 雷切全部用一個 xyz 底盤搞定,
詢問有經驗的前輩 jojoling 說還是分開會比較好,
之後自己實際使用 3d 列印的經驗,
3d 列印 x,y,z, 擠出移動端越輕就可移動的更快,
而 3d 列印最令人頭疼的就是列印時間,
如果想學習玩玩以時間換金錢還是可以,
前題是做完拆掉不會拿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有類似想法把 CNC, 3d 列印, 雷切全部用一個 xyz 底盤搞定,
詢問有經驗的前輩 jojoling 說還是分開會 ...

感謝經驗分享,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