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Aspire Switch 3 N17H1 (SW312-31) 點位線路圖

楼主(2023-06-19):
ACER Aspire Switch 3 N17H1 電源接口插電冒煙,拆開後電源接口端一顆小零件燒毀脫落,求點位或線路圖

acer sw312-31電源接口

acer sw312-31電源接口

主板型號

主板型號

网友:
FB3 UPZ1608E181-2R0TF

T8202 BoardView.pdf (294.95 KB, 下載次數: 23)

T8202_PCB_MB (Acer Switch 3 SW312-31).pdf (1.75 MB, 下載次數: 25)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燒毀原因大多是磁珠功率太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