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東元冷氣MA725BU 室外機的 閃燈1長16短

楼主(2023-06-20):
說來慚愧, 前幾天PO 的東元冷氣 MA725BU 室外機因為更換了 兩個電解電容 680uF & 100uF 之後,意外的可以使用,高興之餘,沒想到用了兩天,前天 昨天 開機又不動作了!!

上次請 修冰箱的廠商來,他看到的現象是 "閃動 13下" (更換好電容器後就正常,也沒有再去觀察它),這幾天只有室內機動作,室外機靜悄悄的,於是學著打開來看主機板的紅燈,現象是"閃燈1長16短" 不知道先進們可否提供維修的方向?

感恩!!

補充內容 (2023-6-23 09:52 PM):
已經解決!!

网友A:
剛google一下,找不到同機型的案例,
但發現這篇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31&t=5222574

裡面大約有一半的人,
陸續換了"電容、繼電器、溫感器",成功修復,
(沒修復的那半,買定頻新機去了 XD)
是我的話,會賭一下繼電器,

曾幫同事淘寶過大金溫感器,也被他修好,
(當初是查到故障碼,很確定是溫感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google一下,找不到同機型的案例,
但發現這篇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31&t=52225 ...

JASON大:
  感謝!! 文章很長,慢慢看!! 消化!!

楼主:
報告狀況,本來懷疑是繼電器或是感測器問題,先換感測器並敲打一下繼電器,送電後壓縮機有運轉了一下,接下來又把感測器還原,結果,送電之後壓縮機運轉幾秒鐘後聽到繼電器跳脫的聲音,再關電源,再換上"單一"的溫度感測器,結果相同,後續要更換"雙組"的感測器(一組接在散熱鰭片上的),...

不知道有沒有會員能提供線路圖,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狀況,本來懷疑是繼電器或是感測器問題,先換感測器並敲打一下繼電器,送電後壓縮機有運轉了一下,接下來又 ...

對岸資料,可作參考,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624/info-306401.html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t4y187qg/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狀況,本來懷疑是繼電器或是感測器問題,先換感測器並敲打一下繼電器,送電後壓縮機有運轉了一下,接下來又 ...

會是通訊異常嗎?

网友B:
東元變頻閃16下
能查到的資料好像是寫
壓縮機頂殼保護器OCR動作
目視或三用電表檢查
(A)壓縮機線是否鬆脫產生欠相 & 室外電控之OHT連接器是否鬆脫(黑色)
1.更換室外電控 2.更換壓縮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東元變頻閃16下
能查到的資料好像是寫
壓縮機頂殼保護器OCR動作

感謝您!!
OCR 是 過電流?
OHT ?
板子上有一個溫度感測器 (金屬) OHB, 兩個溫度感測接一起(金屬)(黑豆) OAT OPT 還有一組接點 OUT 這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感謝提供資料,這個信號我不會測試!! 目前暫時先往室外機抓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OCR 是 過電流?
OHT ?

我只有資料 上面這樣寫
但東元的我沒修過 也不會修
所以只能提供到這裡了XD
不過你這型號我怎麼在網路上也查不到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資料 上面這樣寫
但東元的我沒修過 也不會修
所以只能提供到這裡了XD

感謝你!! 我今天把 OPT OAT OHB 三個溫度感測器換新的,都沒用!!  還是閃動 16下!!
室內機溫度設定成16度也沒用,有發生過 風扇馬達轉了一下,就停了!! 好像有聽到繼電器跳的聲音!!
OUT 沒看到感測器,只是一條線 還沒有往下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我今天把 OPT OAT OHB 三個溫度感測器換新的,都沒用!!  還是閃動 16下!!
室內機溫度設定成16度 ...

"...好像有聽到繼電器跳的聲音!"

繼電器有跳的聲音,不代表是好的!
跳歸跳, 還不能證明 接點接觸 的功能正常,
我被騙過幾次...  繼電器不講武德我大意了

閃燈1長16短.... 要數到 眼球發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聽到繼電器跳的聲音!"

繼電器有跳的聲音,不代表是好的!

過完佳節找個黃道吉日,焚香祈禱沐浴更衣,把它拆了!!
這段日子就閉門修練,吸收前輩的經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OCR 是 過電流?
OHT ?

7樓 t大提到的 "東元變頻閃16下 ,能查到的資料好像是寫,壓縮機頂殼保護器 "
來源大概是下列兩篇相關資料
東元MA45VC1在日曬時段 壓縮機會停止轉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868-1-1.html
[求助]東元窗型MW36VC1變頻冷氣壓縮機無法啟動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287-1-1.html

壓縮機頂殼保護器 = 壓縮機過負載保護器
但不確定您的壓縮機上是否也有這個
下圖這個東西更換需對應壓縮機功率(過載幾安培要跳脫,有時會用安培大小 或HP大小 或 幾瓦 選用)

選用規則例如這篇
求助~請問這個壓縮機的過載保護器 是幾A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45435-1-1.html

實際更換位置類似如下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先進的指導,問題解決了!!
問題是: 壓縮機溫度超溫保護接頭"接觸不良"所致,在傳統的壓縮機是串連在壓縮機電源上,變頻壓縮機因為三相所以是直接把信號回饋到電路板上,一旦溫度開關高阻抗表示壓縮機要保護,就切斷 馬達控制,包刮散熱風扇一起停止,並且"閃燈1長16短"!!

今天把 OUT 的接頭量測發現是高阻抗,在原來的備品上面就只有一條線,沒有接上"黑豆"或是"金屬殼"的感應器!

就是這個位置(紅線標註) OUT

把板子移開,往下找這條線到壓縮機

原來它是壓縮機的溫度感測器(應該是壓縮機超溫保護使用),量測發現是溫度開關,卻是"低阻抗"!!

把多年前廠商更換6000元板子的信號線(當時廠商沒有換新,沿用)裝上,量測居然變成低阻抗,原來問題是出在這一條"接觸不良"

拆裝時2處"工傷" 其一

造成工傷的原因是"管路溫度感應器"夾子畫傷的,日後大家拆解時請注意!!

收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東元變頻閃16下
能查到的資料好像是寫
壓縮機頂殼保護器OCR動作

感謝您的教導,問題真的出在 OUT 連ˊ接器鬆脫( 壓縮機保護開關) ,動作 2.更換壓縮機的保護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教導,問題真的出在 OUT 連ˊ接器鬆脫( 壓縮機保護開關) ,動作 2.更換壓縮機的保護線!! ...

乾大執行力好,效率高,三兩天即完修

回頭看著自機家的2部罷工冷氣
一台定頻室外機停擺
電容已購回超過3年了
都還未動手去更換

另一部變頻分離式室外機
四方閥銅管開裂漏氟
停工超過8年了(這部裝好只吹過十幾天,第5年要用就發現掛了)
也沒去處理
真是自覺汗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乾大執行力好,效率高,三兩天即完修

周兄: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不像我"櫻櫻美代子"找事做!!
我家的東元定頻冷氣,問題都出在 繼電器的"電路板"銅箔燒了,用粗電線補焊,東元冷氣真的故障原因都如此,20幾年了,運轉中!!
四方閥裂了一定要找人處理,網友一定比廠商便宜!!

网友D:
電容鼓包問題的順帶查修元件
2分15秒處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兄: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不像我"櫻櫻美代子"找事做!!
我家的東元定頻冷氣,問題都出在 繼電器的"電路板" ...

乾哥謙虛了
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藉口
您歸類前項,小弟屬第二類:找藉口那種

須更換四方閥的那部室外機
之前徵詢過附近兩家廠商維修,大都婉拒,建議換新機 (廠商說修的利潤,比外出裝新機還累)
對這部冷氣機有點扼腕,錢花了卻得到極短的機器服務壽命。

找個機會,小弟再上來請教痞友,看有沒有前輩可幫忙搭救囉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鼓包問題的順帶查修元件
2分15秒處觀看

非常寶貴的維修視頻,原來 tl431 的偏壓電阻出問題會導致 電容器爆漿!! 再次感謝 周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樓 t大提到的 "東元變頻閃16下 ,能查到的資料好像是寫,壓縮機頂殼保護器 "
來源大概是下列兩篇相關資料 ...

感謝周兄鍥而不捨地幫忙尋找相關的維修資料!!
這個故障代碼太重要了!! 閃13下 跳IPM保護(因為電容器膨龜無輸出電壓) 閃16下壓縮機頂殼開關保護(傳統定頻壓縮機使用雙金屬片大電流直接把壓縮機電源切斷,變頻壓縮機因為是三相不能只切斷一條線,所以直接給電路板一個斷開的信號,讓系統直接關斷馬達電源)
這一份故障表真的非常寶貴,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