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RCHTEX AR37T30 液晶電視開機時畫面一閃即滅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3-06-21):
ARCHTEX AR37T30 液晶電視開機時畫面一閃即滅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ARCHTEX AR37T30 (2007年出廠)

2.故障狀況~開機時畫面一閃即滅(背光故障),有聲音無影像

3.內部照

4.面板型號

5.目視高壓板有一顆零件爆裂~AOD606(N+P MOSFET)

6.沒有庫存備品零件(其實也不用修了~幾乎已被淘汰了),直接更換一片拆機良品OK

7.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好奇年代這麼久遠的螢幕,還有維修的價值嗎?還是單純練練手呢?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CCLF相關零件真的不好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年代這麼久遠的螢幕,還有維修的價值嗎?還是單純練練手呢?

可以搜尋 wet 大的發文主題看看
就知道是不是練練手嗎?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LCD修好~比現在LED撐的久

网友(2023-08-13):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搜尋 wet 大的發文主題看看
就知道是不是練練手嗎?

上面還寫 員工福利品...記得華映應該是倒了!變骨董了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