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趴趴走掃地機T-270常倒退走後不走了

楼主(2023-06-21):
從站上前輩標得的,用了好幾年了,之前就常常倒退走,開關多按幾次又好了,現在突然不走了,開不了機,按下開關紅燈.綠燈輪流閃後正常要啟動,結果是逼一聲很小聲(本來沒聽它叫過)又重復循環開機動作。

1.銘牌

2.電路板背面

3.正面:懷疑開關旁這個HT7039故障,拆下

4.請問大家怎麼測試? VDD與VSS阻值;12.71M歐姆,與OUT全部不導通。

HT7039A數據表

网友A:
當電源電壓>3.9V,輸出為電源電壓準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電源電壓>3.9V,輸出為電源電壓準位.

請問老師;只有3個腳位,那VSS與GND是負極控制嗎?

有點亂了,那測試要如何接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老師;只有3個腳位,那VSS與GND是負極控制嗎?

有點亂了,那測試要如何接線?

Vdd是正電源腳,Vss是地電位.此2腳位是此芯片的電源供應腳.量輸出腳(接提升電阻到正電源腳位,電源可使用5V)應有約5V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是正電源腳,Vss是地電位.此2腳位是此芯片的電源供應腳.量輸出腳(接提升電阻到正電源腳位,電源可使用5V ...

是拆下量嗎?提升電阻用幾歐姆,不是科生,搞不懂,歹勢!

還是看連接的芯片VCC腳.直接電源輸入5V,量OUT也是5V就是正確的。

楼主:
感謝ciko.ciko老師!通電測試確定是這顆故障,電壓知道1.4V拉不起來,感覺這種設計,HT7039A容易故障,請問老師;如果7039用兩顆並聯,可行嗎?會有哪幾種風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拆下量嗎?提升電阻用幾歐姆,不是科生,搞不懂,歹勢!

還是看連接的芯片VCC腳.直接電源輸入5V,量OUT ...

1.不拆下量的方法:需先開機,測量Vcc電壓是否有5V?若有5V,則芯片OUT腳,應有5V電壓.
2.拆下量的方法:需先外部供電Vcc電壓5V,OUT腳接1-10K電阻到Vcc端,則芯片OUT腳,應有5V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ciko.ciko老師!通電測試確定是這顆故障,電壓知道1.4V拉不起來,感覺這種設計,HT7039A容易故障,請問 ...

直接將芯片拆下不接,此時OUT腳位置電位約為5V(可強迫工作),試試是否電路可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將芯片拆下不接,此時OUT腳位置電位約為5V(可強迫工作),試試是否電路可正常工作. ...

芯片拆下不接,有可能掃地機的微控器會當機無法運作,有些微控器需要供給電壓正常足夠後,延後幾十或幾百毫秒,這時候才能去觸發微控器復位腳(Reset),不能復位腳及電源同時給電壓,這樣同時給電壓,有些微控器可能會當機(內部沒有電源電壓監控及延遲復位電路的單晶片),所以才會用HT7039偵測電源電壓,電源電壓足夠穩定,HT7039輸出觸發微控器復位腳(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拆下量的方法:需先開機,測量Vcc電壓是否有5V?若有5V,則芯片OUT腳,應有5V電壓.
2.拆下量的方法:需先外 ...

1.未拆下十;7039的VDD<0.9V。

2.拆下VDD接5V+,VSS接--,OUT1.4V,不會量折騰幾次,VDD腳斷了,現在無法接電阻測了。

3.拆下OUT接5V,開不起來。

懷疑這個貼片3極管也壞了,第3個字有被燒模糊的痕跡,用海馬大的絲印反查表比對不到相似資料。ALXXB,很像A13HB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剛好手中PNP的MOSFET之前做自動關機,FDS4435A還有幾個,8P封裝,想說做個轉接版測試,結果可開機了,查了數據表,耐壓.阻抗比si2301 好,等HT7039A到手,再測試看看。

感覺只有gfs跨導時間較快25s,本來的si2301為;8s;非本科不夠了解,只查到瞬間導通電流會較高,不知在這裡會有影響嗎?

楼主:
突然想到;mosfet本來最大電流2.8A,如果改4435變9A,雖然承受度較佳,觀察電路沒有設置保險絲,那以後壞的就不是MOS,而是控制芯片了,趕緊加一個72V1.6A自動恢復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剛好手中PNP的MOSFET之前做自動關機,FDS4435A還有幾個,8P封裝,想說做個轉接版測試,結果 ...

印象中你已有多次寫成 : PNP的MOSFET   沒人這樣稱呼它  可以寫成 P_MOS   / N_MOS

Si2301  除了SOT23  小封裝高電流這個特色外  還有低壓驅動G極的特點
datasheet 起頭就標示 內阻 0.190 @ VGS = -2.5 V  ; 0.130 @ VGS = -4.5 V

但是  低壓驅動G極  (low Vgs) 的MOSFET 大多有伴隨  Vgs 耐壓也不會大
Si2301  的最大耐壓  VGS +/- 8V

當電池 16.x V  進入 P_MOS S極時  若將G極拉低到 0V ;  VGS 會到致死量+/-8V
若原設計 使用兩電阻分壓 沒讓Si2301    VGS 過大

而當你替代使用 FDS4435A  有可能因為上述電阻分壓 使 VGS 不在合適範圍
另外  @ VGS = -2.5 V 時     FDS4435A沒有比 Si2301  佳
超過3V 就好多了

此例替代使用 你還要檢視一下   @ VGS 工作電壓

网友:
記得十多年前第一次接觸掃地機就是松騰的PAPAGO,那時也螫騰了不少時間,還設計過"虛擬牆"!! 後來 用到 ROOMBA 後就再也不管 PAPAGO了,因為 1.1萬元和4000元 相比,寧願買 ROOMBA, 這幾年用了小米掃地機,發現 小米的性價比 比 ROOMBA 更高,小米價格是 ROOMBA的一半,效率卻是 1倍以上,小米還是 鋰電池!! 所以若再購買也就是 小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