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變頻冰箱GR-L42FTT 冷藏不冷

楼主(2023-06-21):
家中Toshiba冰箱GR-L42FTT 最近發現冷藏不夠冷:
狀況: 冷凍-12~-16遊走
         冷藏10~20遊走(似乎每8~10小時會比較低溫)

1. 拆下主機版看目視無零件燒毀
2. 壓縮機正常運作
3. 趴文有大大說換感溫線,可是量測冷藏的感溫線電阻值 常溫在2~3K左右
                                                 冷凍的感溫線電阻值  常溫在2.4K左右
似乎都正常.已經有購買原廠感溫線但未更換
請教大大還有哪些可檢查嗎? WhatsApp Image 2023-06-14 at 12.14.16 PM (2).jpeg WhatsApp Image 2023-06-14 at 12.14.16 PM (3).jpeg WhatsApp Image 2023-06-19 at 1.39.11  WhatsApp Image 2023-06-21 at 9.48.45 AM (1).jpeg WhatsApp Image 2023-06-21 at 9.48.45  WhatsApp Image 2023-06-21 at 9.48.47

网友A:
感溫器不是在常溫下測量,一般故障的感溫器常溫下測量都正常較多
要在冰箱故障狀態下,從基板側感溫器引出線測量

冷藏室不冷狀態下,冷凍和冷藏室出風口有風吹出嗎 ?有些機種門打開風扇會停止,用手壓住門開關測試
1. 有風>>>檢查冷凍室蒸發器結霜狀態,有可能漏冷媒
2. 無風>>>將冷藏和冷凍門全打開,壓住兩門的門開關,再檢查冷藏出風口是否有風吹出
                 有風 : 迴風口堵塞,可能是化霜不良,檢查化霜迴路(化霜感溫器 . 電熱管 . 溫度保險絲 . 基板)
                 無風 : 冷藏室風門開關不良或冷凍室風扇馬達不轉(馬達壞或門開關壞)

冷凍室蒸發器結霜狀態,PO照片上來

网友B:
這機型剛好有修過二台~
而且還二台毛病都一樣~
都是冷凍感溫線快速接頭氧化了~
不過這台真得很難拆~
要拆很多~~
制冰盒要拆下~
制冰室前的冰箱外殼要拆下~
有白色的圓形貼紙要拆下~會有螺絲~
橫條外殼鐵板要從中間施力往外拉~

鐵板拆下來~會有銅管~要小心不要折到了~

橫條會變彎~到時裝回去 螺絲鎖回去就會平了~

拆直的中間層板~

拆橫旳層板~

拆蔬果室的隔板~

才會看到蒸發器~

感溫線有四組~
制冰盒跟冷凍 冷藏是2K的~
化霜是9K~

而且這台在蔬果室有二組風扇~
一組冷凍~一組冷藏
冷藏風扇要冷凍溫度到才會轉~

還有好幾組門開關~都是磁簧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機型剛好有修過二台~
而且還二台毛病都一樣~
都是冷凍感溫線快速接頭氧化了~

fireway大,
目前看起來應該就是冷凍溫度未到導致冷藏風扇沒有轉
(因為之前插頭拔掉重插後冷藏溫度可以正常幾個小時)
剛才測試:
冷凍室門打開手壓住開關=>有風
冷藏室門打開手壓住開關=>無風

1.大大說的"冷凍感溫線快速接頭氧化"是照片中這組嗎?要如何處理?
2.目前只看到冷藏室有一組感溫線
                   冷凍室有一組感溫線
  請問你說的化霜感溫線在甚麼位置?
WhatsApp Image 2023-06-21 at 9.39.37  WhatsApp Image 2023-06-21 at 9.24.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溫器不是在常溫下測量,一般故障的感溫器常溫下測量都正常較多
要在冰箱故障狀態下,從基板側感溫器引出線 ...

請教"冷凍室蒸發器結霜狀態" 在哪個位置?
(新手努力學習)

网友:
剛看了一下電路圖 可能這台冰箱沒風門?

不過也很不合理就是..這樣冷藏不會太冷嗎?

网友C:
樓上的前輩學長們都不藏私熱心分享!

我只會貼圖,希望對您有幫助

圈起來的是RDTH (極高機率的元兇)

要拆成這樣才好更換"接觸不良的氧化接頭"

接頭移除後所剩不長..

對了!印象是雙蒸發器且這咖冰箱的螺絲有點多,拆前準備好"電動起子"會快很多!!

祝 順利修復!!

网友B:
看到j大的分享~
居然那個橫的鐵板不用拆~(圖二)
只要拆直的~

原來這裡是蔬果室內的感溫器~

冷凍的是另一個~一切都誤會了~

反正就是j大圖片那個氧化接頭 焊接連一下就好了~
最好還是換個新的感測器~2K的~

所以是蔬果室的溫度到~
送冷風到冷藏室的風扇才會轉~

以前維修時~
發現其中一組風扇不轉以為壞了~
結果研究很久~用個15K的感溫器接上~
讓電腦認為蔬果室的溫度到了~
風扇才會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的前輩學長們都不藏私熱心分享!

所以是從蔬果室裡面拆 還是冷藏室?
有點不清楚j大的照片是哪個方向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j大的分享~
居然那個橫的鐵板不用拆~(圖二)
只要拆直的~

遇到瓶頸.
直的與橫的鐵板如何拆與拉出來

楼主:
請教fireway & j大
接下來直的鐵板如何拆?
感覺就差臨門一腳了..
(有哪位大大住北部可幫忙提點一下呢?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遇到瓶頸.
直的與橫的鐵板如何拆與拉出來

直隔板下方有支長螺絲,拆除後試著往右推(小心銅管!!)
兩側箱壁軌道也要拆

直隔板和兩側塑膠軌道移除後,橫隔板就可以上掀(注意扣點)
抽出橫隔板需要角度(小心銅管!!)

(仔細地找螺絲鎖點和扣件固定方式 拆的力道要拿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機型剛好有修過二台~
而且還二台毛病都一樣~
都是冷凍感溫線快速接頭氧化了~

這冰箱我不敢買了!! 純機械式的冰箱感覺上故障率較低!!

网友:
請問兩側” 兩側箱壁軌道” 螺絲卸除後是往中間拆開還是往冰箱外側方向拉?感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這冰箱我不敢買了!! 純機械式的冰箱感覺上故障率較低!!

最好是不要買那麼多門的~
功能簡單的~連制冰功能都不要~

不然超過十年~連原廠都沒電路板換~~
哦~~最近冰箱很難超過十年~那沒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隔板下方有支長螺絲,拆除後試著往右推(小心銅管!!)
兩側箱壁軌道也要拆

j大,
"兩側塑膠軌道" 的拆除方向是哪一邊?
因為昨天試著拆但是都會被冰箱背板 或是 "橫隔板" 擋到 3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不要買那麼多門的~
功能簡單的~連制冰功能都不要~

我家的奇異雙門冰箱,用了20幾年了,這次故障花了8800修理,相比之下才知道簡單多了!! 俗語說:多一個香爐多一隻鬼!! 多一個零件多一個故障機會!! 變頻冷氣和定頻冷氣也是依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隔板下方有支長螺絲,拆除後試著往右推(小心銅管!!)
兩側箱壁軌道也要拆

j大,

1.請問製冰盒是直接往下硬拉嗎?
2.直隔板下方沒有看到你說的長螺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
"兩側塑膠軌道" 的拆除方向是哪一邊?
因為昨天試著拆但是都會被冰箱背板 或是 "橫隔板" 擋到 3Q

藍色方向

軌道塑膠還沒移除,橫隔板已經被你先頂起來了... (卡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j大,

1.請問製冰盒是直接往下硬拉嗎?

白色泡棉掀開有螺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泡棉掀開有螺絲嗎?

進度更新

製冰盒拆除

直隔板正下方螺絲 & 往右側輕推

蔬果室橫隔板整個拉出來

背板拉出來

蔬果室背後狀況

感溫線電阻量測正常9K,直接把接頭剪掉焊接

目前插電觀察中,希望能完修結案
(Toshiba壓縮機非常安靜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j大的分享~
居然那個橫的鐵板不用拆~(圖二)
只要拆直的~

f大,氧化接頭更換後還是不冷,
請問有如何判斷"冷藏風扇要冷凍溫度到才會轉"
目前看起來"送冷風到冷藏室的風扇不會轉"
那條感溫線原廠是2K 還是 9K?有點混亂
或是要向你說的把那條氧化的感溫線更換成15K?

3Q

网友B:
引用 楼主:
f大,氧化接頭更換後還是不冷,
請問有如何判斷"冷藏風扇要冷凍溫度到才會轉"
目前看起來"送冷風到冷藏室的 ...

是2K的~
要換新的感測器~~
我印像中~舊的是用熱敏電阻~加熱縮套管~
容易氧化~

15K是測試風扇會不會轉~
可以用電阻~

制冰室的門~跟冷凍門~
還有冷藏門要關~
不然風扇不會轉~

网友:
f大的意思是不要使用熱縮套管嗎?直接用電火布包掉嗎?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K的~
要換新的感測器~~
我印像中~舊的是用熱敏電阻~加熱縮套管~

感謝,晚點再來更換成2K
(以為原廠就是9K的...)
f大的意思是用熱縮套管容易氧化嗎?
(買的電阻沒有附插頭也只能剪線焊接)
3Q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晚點再來更換成2K
(以為原廠就是9K的...)
f大的意思是用熱縮套管容易氧化嗎?

不是用熱縮套管容易氧化~

是我記錯了~

不用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熱縮套管容易氧化~

是我記錯了~

了解.清楚了.感謝
晚點再來拆一次把感溫線更換成2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熱縮套管容易氧化~

是我記錯了~

f大,

已經更換感應線為2k.但冷藏還是不正常:
回復插電後約前1小時冷藏室出風量較大且較冷;
但再過一段時間後就變成出風量較小且不冷..
有哪個地方還要再檢查嗎?
3Q

网友E:
引用 楼主:
f大,

已經更換感應線為2k.但冷藏還是不正常:

你要不要先插電觀察兩天,
再判斷冰箱是否正常?

f大有提到:
這台在蔬果室有二組風扇~
一組冷凍~一組冷藏
冷藏風扇要冷凍溫度到才會轉~

冰箱斷電那麼久只再插電一小時,
說實在的很難判斷冰箱正常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不要先插電觀察兩天,
再判斷冰箱是否正常?

大概從下午5點已經回復插電到現在

冷藏溫度還是在 15~16度 ;只有一開始插電在8~10度
才會感覺還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f大,

已經更換感應線為2k.但冷藏還是不正常:

把新買的"9K"換上去吧!

我在移除氧化的快速接頭時就連同RDsensor(10K)一起更換掉惹...

加油!祝順利修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從下午5點已經回復插電到現在

冷藏溫度還是在 15~16度 ;只有一開始插電在8~10度

沒那麼快~
星期日早上溫度還是沒到~

如J大所說的換一下~

冷藏的感溫器~也換一下~
是2K的~

感溫器有時用電表量~阻值正常~
但是就是有問題~
只能用用看才知道~正不正常~
因此感溫器我都會順便全部都換新的~
就不用一直返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那麼快~
星期日早上溫度還是沒到~

更新:

6/25 星期日下午依照j大&f大建議把冷藏換掉成2K;蔬果室換成9K
WhatsApp Image 2023-06-26 at 8.46.15  WhatsApp Image 2023-06-26 at 8.43.54  WhatsApp Image 2023-06-26 at 8.46.14
結果: 星期日晚上到星期一晚上冷藏都能維持在5~8度左右
         但星期二早上又跑到15度! 下午又可以降到6度...
         感覺是否除霜計時有問題或是其他....
看來想完修拿去農地備用的計畫好難啊.

网友:
換個角度看,您這台冷藏室是電子風門,會不會問題點在風門馬達或齒輪箱,所以才偶爾正常偶爾不正常

如果馬達不轉或風門不動,結果就會如您的情形

小弟重看電路圖,沒找到風門系統,會不會這臺沒風門,改用風扇代替風門,如果風扇在低溫會卡住,就能解釋這個結果

空中浩劫有一集波音737尾方向舵驅動器也有這個毛病,所以從巡航高度下來進場五邊時會尾舵卡住翻滾墬機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新:

6/25 星期日下午依照j大&f大建議把冷藏換掉成2K;蔬果室換成9K

6/27 21:00 15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新:

6/25 星期日下午依照j大&f大建議把冷藏換掉成2K;蔬果室換成9K

能否在冷藏5~8度時和15度時
斷電取下11Pin測量RD(棕黑3.4)的阻值
不斷電測量端電壓也行(注意安全)
特尖不銹鋼鋼針測試棒數位電表轉接特尖探針 較好測量

懷疑給MCU化霜停止的溫度訊息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在冷藏5~8度時和15度時
斷電取下11Pin測量RD(棕黑3.4)的阻值
不斷電測量端電壓也行(注意安全)

好的,等周末再來量測.3Q

另外有朋友說蔬果室的"冷排"壞掉更換即可,
j大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周末再來量測.3Q

另外有朋友說蔬果室的"冷排"壞掉更換即可,

是的唷!
“蒸發器結霜狀態”也能判斷系統狀況。
Tsao大早在#2強調的步驟之一。

但 這就不是普通人能處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

6/25 星期日下午依照j大&f大建議把冷藏換掉成2K;蔬果室換成9K

感覺好像正常,冰箱大約8小時自動除霜,此時冰箱會較不冷,自動除霜後開始制冷,溫度就會下降,,,還有你冰箱要冰一些東西才會有保冷作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新:

6/25 星期日下午依照j大&f大建議把冷藏換掉成2K;蔬果室換成9K

感覺好像正常,冰箱大約8小時自動除霜,此時冰箱會較不冷,自動除霜後溫度就會開始冷,,,,冰箱也要冰一些東西,在除霜時才會有保冷作用,同時冰箱門也不要常開,冷度才不會跑掉,,,也檢查一下,電熱管及75度C的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周末再來量測.3Q

另外有朋友說蔬果室的"冷排"壞掉更換即可,

一語驚醒夢中人,如果蔬果室有冷排,也會有對應的除霜電熱

如果蔬果室冷排除霜電熱掛了,整個冷排都是冰,也是會沒風沒冷度

請您參考電路圖量各除霜電熱是否正常

家電還是買傳統簡單一點的好,沒有原廠支援,維修根本是搞瞎子摸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覺好像正常,冰箱大約8小時自動除霜,此時冰箱會較不冷,自動除霜後溫度就會開始冷,,,,冰箱也要冰一些東西 ...

但是跑到15度會維持3~4小時,如ˊ果冰鮮奶就壞掉了..
(之前就是這樣才會發現冷藏有問題.)

請教"電熱管及75度C的保險絲" 在哪個位置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跑到15度會維持3~4小時,如ˊ果冰鮮奶就壞掉了..
(之前就是這樣才會發現冷藏有問題.)

冷排裡面沿著電線找

下次不冷請您從出風口看冷排是否有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冷排裡面沿著電線找

下次不冷請您從出風口看冷排是否有冰

哇..拆到那真的就是原廠專業人員了...
感覺完修要殘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跑到15度會維持3~4小時,如ˊ果冰鮮奶就壞掉了..
(之前就是這樣才會發現冷藏有問題.)

跑到15度會維持3~4小時,有可能是電熱管及75度C的保險絲故障
家中Toshiba冰箱GR-L42FTT 最近發現冷藏不夠冷:
狀況: 冷凍-12~-16遊走
         冷藏10~20遊走(似乎每8~10小時會比較低溫)......此時壓縮機有在運轉嗎?如沒有運轉,可能除霜時間太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到15度會維持3~4小時,有可能是電熱管及75度C的保險絲故障

家中Toshiba冰箱GR-L42FTT 最近發現冷藏不夠 ...

壓縮機應該都有在運轉.

(要如何檢測除霜時間太長?)
正一大指示溫度保險絲位置是否要把披覆的鋁箔紙都拆了...感覺工程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到15度會維持3~4小時,有可能是電熱管及75度C的保險絲故障

家中Toshiba冰箱GR-L42FTT 最近發現冷藏不夠 ...

網路找到的保險絲零件
https://shopee.tw/Toshiba-%E6%9D%B1%E8%8A%9D-%E5%86%B0%E7%AE%B1-%E6%BA%AB%E5%BA%A6-%E4%BF%9D%E9%9A%AA%E7%B5%B2-%E6%BA%AB%E5%BA%A6%E4%BF%9D%E9%9A%AA%E7%B5%B2-i.84557765.220288001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縮機應該都有在運轉.

(要如何檢測除霜時間太長?)

如找不到原因,可看線路圖由基板的插座排線拉開,用笨方法,配合線路圖,單一零件,一個一個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拆到那真的就是原廠專業人員了...
感覺完修要殘念了

冷排外殼螺絲全拆,理論上外殼應該可分成前後2片

网友G:
小弟有些納悶,電路圖沒有冷媒閥,如何避免冷藏室過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小弟有些納悶,電路圖沒有冷媒閥,如何避免冷藏室過冷

線路圖有冷藏室感測器  送風馬達
猜想應是 冷藏室溫度到達 送風馬達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在冷藏5~8度時和15度時
斷電取下11Pin測量RD(棕黑3.4)的阻值
不斷電測量端電壓也行(注意安全)

現況觀察好像變成大部分時間都停留在15~18度

=>冷藏室:手壓住開關沒有出風或是很弱
=>冷凍室:手壓住開關有出風且蠻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線路圖有冷藏室感測器  送風馬達
猜想應是 冷藏室溫度到達 送風馬達停止

沒有冷媒閥,冷藏溫度到了壓縮機還在轉,但是風扇不轉,冷排不就像直冷式冰箱的冷媒片,溫度一直降,最後結一層冰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況觀察好像變成大部分時間都停留在15~18度

請您裝回風扇後上電,等溫度又爬上來風量變小時,看綠色箭頭出風口有沒有結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沒有冷媒閥,冷藏溫度到了壓縮機還在轉,但是風扇不轉,冷排不就像直冷式冰箱的冷媒片,溫度一直降,最後 ...

那就要看是用冷凍室 或 冷藏室的溫度來控制壓縮機啟停
如用冷藏室控制壓縮機啟停 那就沒問題
如用冷凍室控制壓縮機啟停 那冷藏室的冷凝排 會是壓縮機冷度先到冷凍室在串到冷藏室 那冷藏室的冷凝排 應該不會結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沒有冷媒閥,冷藏溫度到了壓縮機還在轉,但是風扇不轉,冷排不就像直冷式冰箱的冷媒片,溫度一直降,最後 ...

配線圖三位閥
就是冷媒閥

网友:
引用 网友I:
配線圖三位閥
就是冷媒閥

多謝指導,太小字了看成三位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在冷藏5~8度時和15度時
斷電取下11Pin測量RD(棕黑3.4)的阻值
不斷電測量端電壓也行(注意安全)

j大,

手邊沒特尖探針,所以斷電取下探針壓側邊端子地方:
一開始量測用力壓端子地方瞬間有阻值:
再持續量測用就沒有阻值:
另外因為插頭拔掉再插,冷藏溫度會降到8~9度可以持續一段時間
應該明天早上又會跑到15~18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j大,

手邊沒特尖探針,所以斷電取下探針壓側邊端子地方:

假設
您移除快接後續接的很確實(銅線也會有銅綠)
冷藏在15度時棕黑約15-16K
冷藏在5-8度時棕黑約21-25K
RDTH(黑)和GND下分壓用的阻值約23K

以上沒問題了話,那就是其它問題..

(題外話! 測量要確實,數值要穩定)

网友I:
簡化一下
為什麼不化霜
加熱器故障
加熱溫度保險絲斷
化霜感溫電阻故障
這都確認不行就是主機板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簡化一下
為什麼不化霜
加熱器故障

樓主敘述冷藏昇溫時有風量變小發生,所以小弟偏向冷藏室冷排化霜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設
您移除快接後續接的很確實(銅線也會有銅綠)
冷藏在15度時棕黑約15-16K

j大,改用極細探針量測:

插電狀況:
未插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改用極細探針量測:

插電狀況:

電錶檔位換高一點電阻檔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設
您移除快接後續接的很確實(銅線也會有銅綠)
冷藏在15度時棕黑約15-16K

j大,
只能在未插電下(冷藏18度)可以穩定量測到20.8
(插電下冷藏10度時,即使用極細探針從後面插還是量測不到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
只能在未插電下(冷藏18度)可以穩定量測到20.8
(插電下冷藏10度時,即使用極細探針從後面插還是量測不 ...

阻值太高了~
所以會判斷您的冷藏太冷了~
您先把庫內連接感溫器的二條線短接~
再量後方看是否阻值為0~
判斷您是否有量正確的二條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j大,
只能在未插電下(冷藏18度)可以穩定量測到20.8
(插電下冷藏10度時,即使用極細探針從後面插還是量測不 ...

小弟是懷疑"化霜停止"的溫度訊息錯誤導致化霜時間過長...然後冷藏就處於異常狀態.

紅圈那個9pin2.3腳是VCC&RTH(你換的冷藏感溫),可以測量比對一下你的溫度計看合不合理.(18度約2.5~3K)

佩服您的毅力! 還不死心那就拔掉插頭打開門通風半天以上,請在環境溫度下從後方再量一次阻值確認(我猜會偏高)

對了! 通電狀態量的是"電壓",別把電表搞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大,
只能在未插電下(冷藏18度)可以穩定量測到20.8
(插電下冷藏10度時,即使用極細探針從後面插還是量測不 ...

以下是2K感溫器的溫度/阻值特性

30度C:1.6K
29度C:1.7K
28度C:1.8K
27度C:1.85K
26度C:1.9K
25度C:2K
24度C:2.1K
23度C:2.2K
22度C:2.3K
21度C:2.4K
20度C:2.5K
19度C:2.6K
18度C:2.7K
17度C:2.8K
16度C:2.9K
15度C:3K
14度C:3.2K
13度C:3.3K
12度C:3.5K
11度C:3.7K
10度C:3.8K
9度C:4K
8度C:4.2K
7度C:4.4K
6度C:4.6K
5度C:4.8K
4度C:5K
3度C:5.3K
2度C:5.6K
1度C:5.8K
0度C:6K
-1度C:6.4K
-2度C:6.8K
-3度C:7K
-4度C:7.5K
-5度C:7.8K
-6度C:8.3K
-7度C:8.7K
-8度C:9K
-9度C:9.6K
-10度C:10K
-11度C:10.7K
-12度C:11.3K
-13度C:12K
-14度C:12.6K
-15度C:13.3K
-16度C:14K
-17度C:14.8K
-18度C:15.7K
-19度C:16.6K
-20度C:17.6K
-21度C:18.6K
-22度C:19.7K
-23度C:20.8K
-24度C:22K
-25度C:23.4K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2K感溫器的溫度/阻值特性

30度C:1.6K

請問T大,這個溫度阻值是有規定的還是隨製造廠設定

小弟找到的跟您的有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I:
配線圖三位閥
就是冷媒閥

樓主請您看冰箱背面,如果看得到三位閥請在冷藏正常時記錄閥桿位置,如果冷度到了閥關閉,溫度上來閥打不開冷媒流不進蒸發器,溫度也是降不下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請問T大,這個溫度阻值是有規定的還是隨製造廠設定

  你的資料應該比較準確,我的資料大約是20年前的,當時拿到時阻值有到小數點後面5位數
為了維修方便有被我重新整理過,取到小數點後面一位數,也有四捨五入,畢竟維修不比研發,
不需要那麼精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資料應該比較準確,我的資料大約是20年前的,當時拿到時阻值有到小數點後面5位數
為了維修方便有被我 ...

不過對岸的資料10度以下跟您的差距不小

像小弟的備品NTC,跟您的資料就很吻合,跟對岸的比較差了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是懷疑"化霜停止"的溫度訊息錯誤導致化霜時間過長...然後冷藏就處於異常狀態.

9pin2.3腳是VCC&RTH(你換的冷藏感溫)=>如果阻值量測起來是正確的18度約2.5~3K,或是偏高

那一步的動作又各是甚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9pin2.3腳是VCC&RTH(你換的冷藏感溫)=>如果阻值量測起來是正確的18度約2.5~3K,或是偏高

那一步的動作又 ...

樓主您不考慮找經銷商來修嗎?

小弟不認為問題在NTC,如果主機板有問題,這種全數位控制的要DIY修復也不容易

請您在冷藏出風口插支溫度計,如果出風口降的到4度,冷藏室還是15度,請您考慮蒸發器結冰
如果出風口跟冷藏室都是15度,請您考慮蒸發器除霜電熱誤動作或三位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