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看點位圖軟體Boardviewer問題請教

楼主(2023-06-21):
請教各位前輩~目前小弟使用Boardviewer點位圖軟體的時候發現一些問題~
如果使用Boardviewer2.0.1.8(以下簡稱18版)是可以雙開或多開的(因為有時可以做比對)如下圖 :

但是2.0.1.9beta版(以下簡稱19版)或是獅子魚大大的19版~好像就沒有辦法雙開或多開了耶~
請問各位前輩的19版能多開嗎??
小弟因為是初學者~沒有那麼懂電路原理~所以目前又回到18版~有時會使用雙開做比對用。
雖然也都可以用~但是怕後續出現版本太舊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請教各位前輩~現在比較新的點位圖~裡面一大堆檔案.......
是否也是用Boardviewer開啟就好呢??還是用哪種看點位圖軟體呢??
目前小弟仍是用18版來開~是可以開啟的
但是問題請教2 : 那麼多個檔案~是要開啟哪一個呢??
是不是紅框圈起來的那些~
那幾個檔案各有什麼差別呢???正確該開哪一個呢??

抱歉~小弟因為不懂~問題有點多,雖然紅框處的檔案都可以開~但是不知道差異在哪
也不知道紅框以外~那麼多檔案的用途~
還請各位前輩不吝給予小弟教學了~
感恩~感謝!

网友A:
你要多開就在 選項 一般 把第一個打勾取消
紅框那個是ASC 格式 隨便找一個紅框裡面檔案點兩下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開就在 選項 一般 把第一個打勾取消
紅框那個是ASC 格式 隨便找一個紅框裡面檔案點兩下開啟 ...

報告獅子魚大大~
小弟有試過這個選項了~無效耶~是我的19版本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獅子魚大大~
小弟有試過這個選項了~無效耶~是我的19版本有問題嗎?

這樣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獅子魚大大~
小弟有試過這個選項了~無效耶~是我的19版本有問題嗎?

可以多開,是一個Boardview開啟一個點圖。

從boardview的執行檔再執行一次,當然設定中第一項要disabl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多開,是一個Boardview開啟一個點圖。

從boardview的執行檔再執行一次,當然設定中第一項要disable ...

peter180 大 你的是多開主程式
一個主程式 開一圖

樓主的是 要一個主程式內能多開 (見圖 是開分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eter180 大 你的是多開主程式
一個主程式 開一圖

beta版就表示還有潛在bug沒有排除。

可能麻煩了些,但是要符合樓主"比對"的功能足夠了!

我們也只能等待是否有新版本修正。

補充內容 (2023-6-22 11:53 AM):
真的要使用多開功能,前一正式版還能正常使用該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ta版就表示還有潛在bug沒有排除。

可能麻煩了些,但是要符合樓主"比對"的功能足夠了!

感謝各位前輩的解說~
原來是19版本身的問題~小弟以為是我的19版有問題~
感謝大家解開小弟的疑惑了~!
謝謝大家~

网友D:
如有雙開需求的話可以用用看這軟體,很多東西都可以實現雙開
目前使用上都很OK,沙盒化虛擬環境可以應用蠻多地方,值得一試

沙盒化BO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有雙開需求的話可以用用看這軟體,很多東西都可以實現雙開
目前使用上都很OK,沙盒化虛擬環境可以應用 ...

感謝大師提供~已經下載備用囉~!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