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5532運算放大器輸入端要加電容嗎?(L、R,IN+端)

楼主(2023-06-21):
請問NE5532在做音頻放大時,引腳IN+需要加電容嗎?供電使用DC12V單電源(蓄電池6V4Ah *2 串聯)
現在這個電路接上後,不正常。
輸入端是接自己做的聲音調節器
有測試過聲音調節器先接104pF=0.01uF電容測試,大小音量皆正常。
有測試過直接接藍牙模塊音頻輸出端,小音量時正常,大音量會破音。

有空時打算把L、R各加一顆電容(陶瓷電容223pF=0.022uF)

网友:
How to Build the CMoy Pocket Amplifier

簡單的放大器應用電路可以參考 CMOY 或谷哥 RA1 Clone,輸入都有加電容。

网友:
建議你還是到 貼文練習區 好好練習版規內的貼圖
刪去而不貼圖 只會讓人誤解

我根據你 違反版規回收區的圖片 來說

關於:
  供電使用DC12V單電源(蓄電池6V4Ah *2 串聯)
  現在這個電路接上後,不正常。

解釋:
電路的GND  與 OPA(VCC-)  是兩回事
你把它們接一起  導致OPA Vin+/- 的直流偏壓全錯了  所以才會...電路接上後,不正常。
既然你用蓄電池6V4Ah *2 串聯  將兩電池的 中 點 電 壓 拉出來 做電路的GND ; OPA(VCC-) 到 電池串聯的負極

或是 額外生出一個分壓電路 將12V單電源取其1/2  做 中 點 電 壓

這就是不貼圖的缺點  接錯的地方 沒圖看不出你說什麼  會誤解 雞同鴨講

另一問 : OPA  Vin+  要不要串電容
             串電容  是隔開避免直流偏壓受干擾  的普遍做法
             不串 是高段位人士挑戰的風騷領域

補充內容 (2023-6-24 02:03 PM):
串電容需估一下 其與直流偏壓電阻(2#C2R2) 的RC截止頻率
因為1#提到的數值都不似恰當 常見都在數uF
要低漏電流為佳 不干擾直流偏壓

网友A:
不曉得版主是那種線路?雙電源的放大線路,跟單電源放大線路是有些差別,不能把雙電源的線路用於單電源。

下面的線路圖是網上找到,別人實作的單電源線路,你可以參考一下。https://www.sgss8.net/tpdq/14130681/

這一線路,假如電源是12V,靜態無訊號輸入時,IC的輸入端IN+ (3腳)的電壓是6V,輸出端1腳也是約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版主是那種線路?雙電源的放大線路,跟單電源放大線路是有些差別,不能把雙電源的線路用於單電源。

補充該電路工作說明:
1.電路中的2顆10K電阻(形成分壓),提供了OPA單電源偏壓下,需在輸入端提供1/2的直流偏壓.
2.本電路的放大倍數在直流時為1,故腳位3/2/1的直流電壓皆為6V,而在較高交流頻率時為1+(47k/4.7k).
3.且輸入信號從3腳輸入(同相端),而輸出端拉回授至負輸入端(稱之放大電路,故腳2/3有虛短路之功效,以示波器觀察其信號準位及相位皆為相同),故本電路稱為同相放大器.
4.一般輸入端的交流輸入信號,其中點電壓為0V,輸出端負載通常以電阻接地方式出現,故你可推測圖中的各交流藕和電容的正負極性,該如何配置.若輸入端信號存在直流偏壓,則輸入電容極性,需視其2端直流電壓高低,適當交換配置.
5.以上說明已由3#SIMON大及4#阿明先生摘要提出,僅在此加以補充.

楼主:
因為這電路是從一個功放板上畫出來的,而這塊功放板電源原本就是單電源,所以比較難去做電路的更改(功放板本來是藍牙功放板,自己改造成用音源輸入的功放板)

楼主:
我這部影片25秒~54秒處有拍到這塊功放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HNFuL85e40

楼主:
電路畫錯了,板子上的電路跟阿明先生的電路差不多

楼主:
謝謝大家,昨天去買了2顆NE5532,終於知道怎麼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