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日立冷氣室內機風扇的問題

楼主(2023-06-22):
請問拆日立冷氣室內機風扇的時候, 六角板手頭斷裂在內六角螺絲裡面
這要如何解?

网友:
用電鑽把 斷裂的圓頭鑽掉
鑽尾 要略小於扳手尺寸

网友:
固定螺絲是內六角頭的,而且看圖軸心有一個小平面,這種固定方法用久了,如果載重螺絲會位移導致卡死,用鑽頭將螺絲鑽掉,鑽頭的大小可等於或稍大於螺絲,鑽到軸心位置就沒有固定的力量了,然後再重新鑽一個固定螺絲孔,固定螺絲若是沒有空間限制,最好使用外六角螺絲,內六角的板手會小於螺絲外徑,一樣的承受的力量,滑牙及斷裂的機率較大。

网友:
空間小只能用電鑽.

网友:
看是當初插入六角孔的時候,鬆還是緊。
鬆的話,尾端用雙面膠黏,有機會拉出來。
緊的話,就只好鑽了。

网友:
這難度高了...
空間小,孔徑也小
真得不行只能破壞風輪,再將馬達取出,慢慢將斷頭取出,風輪買新的

网友:
看 影片4分50秒處

日本ENGINEER 尖嘴暴龍鉗 PZ-60

新購風輪似乎也可考慮 ?

補充內容 (2023-6-23 09:11 PM):
品質反方論證 : ENGINEER PZ-56 PZ-58 暴龍鉗 之 好像不太硬
https://algernonlab.blogspot.com ... er-pz-56-pz-58.html
個人不成熟推論 : 只做鉗口表面硬化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的方法, 我試試看

网友:
如何目前不影響使用 就維持現狀使用

网友:
    用最小隻的萬能鉗應該咬得住吧.看螺絲浮的挺高了.尖嘴的小萬能鉗更好

网友:
補充說明

品質反方論證 : ENGINEER PZ-56 PZ-58 暴龍鉗 之 好像不太硬
https://algernonlab.blogspot.com ... er-pz-56-pz-58.html

個人不成熟推論 :

該E牌 只做鉗口表面高週波加熱硬化,
整支手柄應該還是未硬化的高碳鋼原材

硬化深度不及硬度測試點位,所以打出來的硬度值未達標
其目的是保有手把之韌性(也可能是精簡熱處理成本,未做整把硬化 ?)

网友:
請問樓主您有拆掉部分葉片嗎,怎麼感覺您畫紅圈位置缺了3片

有沒有試過用鉗子夾螺絲突出部分轉轉看

楼主:
這個位置本來就有一格空的, 我額外拆了一片下來,  不然沒有空間,
後來試過手邊的工具都夾不動,
就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位置本來就有一格空的, 我額外拆了一片下來,  不然沒有空間,
後來試過手邊的工具都夾不動,
就放棄了 ...

拆了一片比較好施工沒錯,但可能造成風扇轉動不平衡,轉起來會振動有噪音。

网友:
不知樓主
拆螺絲前有沒有先沾塗點螺絲鬆脫劑 (潤滑油/滲透油/WD40.....等)
這樣拆鬆螺絲機率增大些

6角扳手會斷頭,也算卡蠻緊的
是L型還是T型的六角扳手被扭斷
想筆記一下,避免偶遇類似案件翻車

感謝

楼主:
我的六角板手就是斷在圓頭的位置

我看冷氣師傅施工都是帶那種折疊型的板手組,
正常六角的那一端比較長

如果用這種的話,圓頭的那端比較長, 容易杯具

网友:
用電鑽破壞重新鎖一個

网友A:
請問是哪家牌子的球頭板手  我好列入黑名單  怪可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哪家牌子的球頭板手  我好列入黑名單  怪可怕的

不分任何廠牌的六角板手 一般遇到比較緊的 大都會斷頭

所以我在拆鎖都用 #15 ericchou 大 說的T型六角板手

不然買整組的最後一圖的 都要先將圓頭鋸掉在六腳面稍微磨一下

有圓頭比較好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