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貼片三極管絲印找不到相似的求救

楼主(2023-06-23):
請前輩高手們幫幫忙,這個零件資料。詳情;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980518

网友A:
有沒有可能是『A1SHB』?

若是能將該零件周遭電路繪出,應該能更精準判斷該零件是何種?

或是拆下來測"正、反向導通"狀況? 藉此反推 SOT-23可能腳位定義。

网友:
若A1SHB  就一般常用的 p mos  si230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x ... ;bih=1057&dp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能是『A1SHB』?

若是能將該零件周遭電路繪出,應該能更精準判斷該零件是何種?

拆下量D--S用二級檔,正反皆0.069V,G--D皆2.2V確定壞了

网友B:
如果是A1SHB..我有拆機板可以送!私訊...
自取:汐止   或   沒屋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1SHB..我有拆機板可以送!私訊...
自取:汐止   或   沒屋頂

謝謝!還需買別種零件再一起買即可,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