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Corsair H50回填水冷液

楼主(2023-06-24):
緣起:  這套All in one 水冷從以前AM3平台陪伴到現在的AM4,已快要屆退的老兵。

前陣子天氣不熱卻飆高到近80度,所以對於更換水冷液有起心動念,

到youtube找找是否有國外玩家跟我有同樣的想法?

內文沒有照片,更換過程時間都是片段慢慢完成,所以小弟會以文字敘述為主,請見諒~

工具:   小隻螺絲起子

          泰山純水700ml

          可調電源

          tape西魯

          汽車水箱精(1L即可)

過程:

1. 從CPU導熱銅片部分開始拆卸螺絲,最好找個小臉盆承裝舊的水冷液。

排出後可以明顯看到有結晶沉積物,類似飲水機熱水燒過黏在容器壁面的雜質。

2. 將CPU導熱銅片上的致冷鮨片用牙刷清潔,很髒的話可以加點牙膏。

3. CPU導熱銅片上方就是幫浦,保險起見我使用tape西魯纏繞兩、三圈,防止液體進入幫浦電路內部。

4. 倒入純水後裝回CPU導熱銅片,這裡可以只鎖兩顆螺絲(以對角方式固定)。

5.可調電源設定約10V 150mA,加電到幫浦供電線,中間為 +、黑線為地。

運行幾分鐘,期間有時候會發現電壓卡在5V,這是正常的,裡面有雜質卡在管路上。(也因此我用可調電源運作)

6. 拆開CPU導熱銅片,倒出純水與雜質。

我重複4~6步驟第3次,幫浦才明顯順暢許多,視水冷管線狀況增減清潔次數。

7. 填充汽車水箱精,每加一定CC數就要稍微搖晃,直到input、output都滿了(致冷鮨片位置不要填滿),才可以裝回CPU導熱銅片。

8. 可調電源上電,水冷排放在高於CPU導熱銅片的位置。運作3分鐘左右直到幫浦沒有發出打到空氣的聲音即可停止。

   這時手按壓導熱銅片可以明顯感受到導熱能力的提升。

9. 再將導熱銅片拆開,補充一些到input、output,致冷鮨片位置不要填滿。將所有的螺絲成對角一組一組鎖回去。

10. 放置一天確認是否有漏液?!沒有的話就能上機負載測試水冷效能回復的成果!

CPU使用Ryzen 3 3300X,使用Y-500導熱膏。使用ghostrider演算法,目前滿載溫度跳動頗大,跟該算法有關係 。

使用更嚴苛的RandomX應該會收斂穩定?!

溫度數據日後再補充~

參考文獻:
(1)How to Refill an AIO Liquid Cooler #2
(2)Change coolant in liquid aio cooler 4K
(3)Stop Doing It Wrong: How to Kill Your CPU Cooler (AIO Mounting Orientation)
(ˋ4)搜尋關鍵字: how to fill coolant aio

网友A:
想請問:
水管是否有更換及材質,能補上圖片更佳。
不敢換水冷就就是怕水管是環保材質,久了會漏水,就算是硬管也有疑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
水管是否有更換及材質,能補上圖片更佳。
不敢換水冷就就是怕水管是環保材質,久了會漏水,就算是 ...

水管可以換的,與之相對的風險提高,經濟效益不高。

我是認為弊大於利,而且有可能會讓幫浦電路受潮異常,如此就完全報廢了。

asetek原廠管線是硬管,之所以用這類材質就是避免彎折。

只要著重清洗管線、水冷排的雜質沈積物,確保水冷頭密封完全。

很大機率都能恢復原有效能。

補充:

硬管接上冷排(radiator)管路部份看似是一體成形的,

推測asettek這部份製程有下功夫,DIY玩家再怎麼下功夫肯定比不過原廠。

補充內容 (2023-6-24 03:36 PM):
AIO廠商更怕自身商譽減損,不太可能使用不耐用的材料當作產品一部分。

网友B:
車用水箱精的成分 含乙二醇(工業酒精) 充當抗凍用途
用在這裡要額外評估  工業酒精會不會對一些管道閥體泵體材料  產生蝕害
( 如同 酒精汽油  車廠評估擔心的不是發動機  而是管道閥體泵體材料)

我沒研究過PC機的水冷系統  也許標配就是如此配置含工業酒精
若僅是要其螢光劑酷炫能力   可以考慮一下將水箱精裡的工業酒精揮發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車用水箱精的成分 含乙二醇(工業酒精) 充當抗凍用途
用在這裡要額外評估  工業酒精會不會對一些管道閥體泵 ...

感謝Simon大的提醒,當初挑選水冷液時有多方參考相關分享文章。

主要是以簡單、經濟為導向,使用汽機車水冷液自然成為首選。

擔心水冷液添加物造成管路侵蝕是必然的,

只能透過時間去驗證其成份是否會有不良影響?!

驗證後有影響就更換水冷液,使用純水也許就不會有腐蝕疑慮了?!

畢竟是有一段歲月痕跡,死馬當活馬醫~

以最低風險方案達到八、九成效能,就算成功了!

注:原廠水冷液是透明,因為有雜質所以稍稍變黃色,

且有一股化學物質味道。

关于水冷排与水冷液的选择 by 已退乎

楼主:
乙二醇在用做載冷劑時應該注意:
1.其冰點隨着乙二醇在水溶液中的濃度變化而變化,濃度在60%以下時,水溶液中乙二醇濃度升高冰點降低,但濃度超過60%後,隨着乙二醇濃度的升高,其冰點呈上升趨勢,粘度也會隨着濃度的升高而升高。當濃度達到99.9%時,其冰點上升至-13.2℃,這就是濃縮型防凍液(防凍液母液)為什麼不能直接使用的一條重要原因,必須引起使用者的注意。
2.乙二醇含有羥基,長期在80攝氏度-90℃下工作,乙二醇會先被氧化成乙醇酸,再被氧化成草酸,,即乙二酸(草酸),含有2個羧基。草酸及其副產物會先影響中樞神經系統,接着是心臟,而後影響腎臟。乙二醇乙二酸,對設備造成腐蝕而使之滲漏。因此,在配製的防凍液中,還必須有防腐劑,以防止對鋼鐵、鋁的腐蝕和水垢的生成。
乙二醇是一種無色微粘的液體,沸點是197.4℃,冰點是-11.5℃,能與水任意比例混合。混合後由於改變了冷卻水的蒸氣壓,冰點顯著降低。
其降低的程度在一定範圍內隨乙二醇的含量增加而下降。
當乙二醇的含量為60%時,冰點可降低至-48.3℃,超過這個極限時,冰點反而要上升。
乙二醇防凍液在使用中易生成酸性物質,對金屬有腐蝕作用。
乙二醇有毒,但由於其沸點高,不會產生蒸氣被人吸入體內而引起中毒。
乙二醇的吸水性強,儲存的容器應密封,以防吸水後溢出。
由於水的沸點比乙二醇低,使用中被蒸發的是水,當缺少冷卻液時,只要加入淨水就行了。
這種防凍液用後能回收(防止混入石油產品),經過沉澱、過濾,加水調整濃度,補加防腐劑,還可繼續使用,一般可用3—5年。
但要過濾多遍,以防對機動車造成損傷。
有很多人認為乙二醇的冰點很低,防凍液的冰點是由乙二醇和水按照不同比例混合後的一箇中和冰點,其實不然,混合後由於改變了冷卻水的蒸氣壓,冰點才會顯著降低。
其降低的程度在一定範圍內隨乙二醇的含量增加而下降,但是一旦超過了一定的比例,冰點反而會上升。
40%的乙二醇和60%的軟水混合成的防凍液,防凍温度為-25℃;當防凍液中乙二醇和水各佔50%時,防凍温度為-35℃。

資料來源:baidu百科

查看水箱精成份:防凍劑、防鏽劑、消泡劑、水、色料。

看來有『腐蝕金屬』的疑慮,排定一個月之後排空看看雜質狀況。

再決定改用純水填充或是參考Simon大的建議『將水箱精裡的工業酒精揮發處理』。

楼主:
乙二醇有毒,但由於其沸點高(197.3 ℃)。

好樣的~水滾了它還沒事!

考量到避免腐蝕水冷管路金屬,只能換純水或花錢買專用水冷濃縮液按比例調配。

EK-Ekoolant EVO 濃縮水冷液 100ml

网友:
乙二醇有毒,但是因為有甜味,容易被誤吃,除非買的是工業原料,大多會染色

臨床上乙二醇中毒常見症狀是草酸鹽塞在腎小管導致急性腎衰竭

楼主:
雖說過了小暑,這兩天室內環境溫度依舊火辣,

是測試這個回春後水冷效能的好時機。

BIOS設定皆為預設,室內沒有開冷氣只有開窗、

關窗簾,CPU最高溫有達到75度C。

由於安裝水冷頭導致CPU VRM部分沒有循環風流導引,

所以多加顆80mm風扇風流帶走熱源。

2023-07-09 22_36_31-Nvidia rig_use AM4 sha512256d_ 919.4MH_s; randomx_

我的環境溫度比較嚴苛,下面超連結這個相對客觀些。

參考這篇使用原廠散熱器的溫度表現:AMD Zen 2 的 4C8T 來了!R3 3300X & R3 3100 處理器效能評測

楼主:
好市多起司致癌,恐引起血液或淋巴癌症風險!消基會籲:賠償金不得低於2萬元

什麼是環氧乙烷?環氧乙烷主要用於製造乙二醇(一種用於製造抗凍劑和聚酯的化學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