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電冰箱SAMPO SR-L58DV 壓縮機不作動

楼主(2023-06-25):
小弟家裡一台聲寶變頻電冰箱SR-L58DV電冰箱在端午節過後整台三門冰箱都不冷,目前已知道壓縮機都不作動,請請問各位廣大能否知道該如何去查修嗎?感謝各位

聲寶電冰箱SR-L58DV

聲寶電冰箱SR-L58DV

网友:
除非你家有二台冷箱, 不然趕快叫人來修。

网友A:
檢查壓縮機旁的壓縮機變頻版圖上CON4的地方

插座旁邊應該是一個光偶

量看看CON4有沒有電壓

然後確定主機板有電

如果都有電 壓縮機不啟動 基本上就是驅動版掛了居多

原廠一塊3~4千 修了之後一年後會壞的機率也不低..

我有客戶給人家換了6200隔一年又掛了

直接找我買新的..

网友B:
依#3 所說那CON4 應該有DC10幾伏的電壓 印象是DC14V-DC18V之間
有電壓 就是變頻驅動版損壞

這片有黑殼與白殼兩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壓縮機旁的壓縮機變頻版圖上CON4的地方

插座旁邊應該是一個光偶

謝謝告知,我再量測看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3 所說那CON4 應該有DC10幾伏的電壓 印象是DC14V-DC18V之間
有電壓 就是變頻驅動版損壞

感謝大大告知量測電壓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3 所說那CON4 應該有DC10幾伏的電壓 印象是DC14V-DC18V之間
有電壓 就是變頻驅動版損壞

再詢問一下,如果CN4沒電壓,就是控制板故障嗎?如CN4沒給驅動板電壓14-18V,需量測主控板哪部位電壓是否有給CN4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詢問一下,如果CN4沒電壓,就是控制板故障嗎?如CN4沒給驅動板電壓14-18V,需量測主控板哪部位電壓是否 ...

有95%的機率 是壓縮機驅動板壞
如沒電壓 要注意感溫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詢問一下,如果CN4沒電壓,就是控制板故障嗎?如CN4沒給驅動板電壓14-18V,需量測主控板哪部位電壓是否 ...

這塊真的很容易壞 我遇到三洋聲寶搜尋機型查到他的變頻版

就會看到熟悉的三星外觀的變頻版

我手上就有3塊一模一樣的

如果沒電壓下來 就可能要往上查先確定主機板有沒有電源

我接下來就會查主機板上面的各電源正不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塊真的很容易壞 我遇到三洋聲寶搜尋機型查到他的變頻版

就會看到熟悉的三星外觀的變頻版

三洋跟聲寶的三星壓縮機變頻板 可代用但須改電阻 不然溫度會不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洋跟聲寶的三星壓縮機變頻板 可代用但須改電阻 不然溫度會不准

那聲寶現在買的到代用的壓縮機變頻版嗎?

上次去三洋原廠買 已經不是三星版 看起來是三洋自己做的

左新右舊

但價格居然跟原版三星版一樣價格 這是在坑人吧..?

國際冷氣早期日本進口 一塊板子5000起跳

後來台灣有能力做之後 價格直接砍到2000一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聲寶現在買的到代用的壓縮機變頻版嗎?

上次去三洋原廠買 已經不是三星版 看起來是三洋自己做的

你左邊的機板是目前三洋的代用版

如果要用三洋的去代聲寶

將三洋基板的信號控制腳位上 到光偶的接腳 中間有串聯電阻 將電阻短路就能代用聲寶了

不放心能看聲寶的機板 那信號控制腳到光偶接腳 中間有無電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左邊的機板是目前三洋的代用版

如果要用三洋的去代聲寶

我的意思是剛好相反 不知道聲寶一塊多少錢

能不能買聲寶的去代用三洋

還是聲寶沒有做代用版?

不然三洋這塊居然也要3500(對一般客戶 雖然我也不是他們的經銷商 所以算一般客戶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剛好相反 不知道聲寶一塊多少錢

能不能買聲寶的去代用三洋

聲寶一樣有出代用板  但價格不知
那三洋舊版看那電阻阻質 在補上電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