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 th-50a410w背光板順序

楼主(2023-06-25):
國際 th-50a410w背光板順序
等LED燈條有點忘記
請大家幫我看看順序...謝謝

a410

a410

网友A:
都不知有幾片 無解
只知道 LED 燈珠 上來是厚板  再來是亮的那一片(類似銀色)  最上層是白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有幾片 無解
只知道 LED 燈珠 上來是厚板  再來是亮的那一片(類似銀色)  最上層是白霧的

感謝..沒有表達好
有3片薄的順序不變.一起拿起來
忘記厚板在上面還是下面

所以LED 燈珠上來是厚板.再來3片薄板

网友B:
液晶面板反光層棑列,如下

液晶面板反光層棑列

液晶面板反光層棑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面板反光層棑列,如下

太感謝了.....謝謝
LED 燈珠 上來是3號厚板
沒經驗犯了錯誤.
下次角落要用膠帶固定再一起取下

楼主:
又要麻煩大家了
新的燈條送來只有裝1條(偏黃那條)
白色5條是原廠
可以確認是燈條故障.可以正常開機
可是裝上去顏色怎麼差那麼多?
這樣是顏色正確的嗎?
台灣買的不是大陸 ....已經退貨
台北有推薦的賣家嗎

好像是這個問題

网友C:
如果沒記錯的話,LG燈珠是吃6V的,你購買的應該是3V,應該是你自己問題,無關台灣或大陸燈條品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沒記錯的話,LG燈珠是吃6V的,你購買的應該是3V,應該是你自己問題,無關台灣或大陸燈條品質 ...

這是原裝型號50 v14 slim drt rev0.2
我買的也是一樣型號.....是3v
賣家自己說是色溫差異太大,請我退貨
我有買12條 要全換 只是先裝兩條 感覺顏色不對
因為顏色差異很大 所以不敢再繼續換
我不是買來測試 可以用當然去 裝上去
LG燈珠是吃6V裝上去應該無法開機..還是謝謝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沒記錯的話,LG燈珠是吃6V的,你購買的應該是3V,應該是你自己問題,無關台灣或大陸燈條品質 ...

色溫應該跟3V6V沒甚麼關係才對
說真的背光不管怎樣發黃好像都哪裡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色溫應該跟3V6V沒甚麼關係才對
說真的背光不管怎樣發黃好像都哪裡怪怪的... ...

他的意思應該是我買到6V的燈珠用3V電壓 會比較暗
我不是說大陸的東西不好 現在 什麼東西很多都大陸做的
只是有些品質差異很大.我只是圖片在比較色溫
賣家自己也覺得怪怪的所以讓我退
他自己有在做維修.這是第一次賣才發現
手上還有三組測試也是這種情形
他自己也要退貨

楼主:
修好了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