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技嘉GA H97M-D3H 圖紙

楼主(2023-06-25):
插電源24pin 紅色圈起來背面就開始發燙

拆除旁邊元件,中間還是短路

不確定還有沒有救~求點位圖研究看看

先謝謝大大們

网友A:
南橋待機 3.3V....

可以測 USB 數據線的對地阻值,如果短路了,南橋GG

GA-H87M-D3H 站內:舊的配置好像也一樣

GA-Z97M-D3H,看起來一樣
點位: GA-Z97M-D3H.zip (352.95 KB, 下載次數: 24)
電路: GA-Z97M-D3H_R10.pdf (1.01 MB, 下載次數: 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橋待機 3.3V....

可以測 USB 數據線的對地阻值,如果短路了,南橋GG

話說剛開始是可開機的~
插了usb才短路~不開
可能真的被大大說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橋待機 3.3V....

可以測 USB 數據線的對地阻值,如果短路了,南橋GG

USB 數據線怎麼測
可以機殼在插那個 usb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 數據線怎麼測
可以機殼在插那個 usb嗎?

對啊,USB 2.0 主板上的的座就可以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啊,USB 2.0 主板上的的座就可以測

回大大所標的地方
對地有組值 約七百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所標的地方
對地有組值 約七百多

3VDUAL_PCH 有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DUAL_PCH 有短路嗎?

是短路的

南橋上小電容,對地全短路

是南橋掛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