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AU-2455 - 定頻分離式冷氣室外機 耗材更換

楼主(2023-06-25):
跟風作冷氣整備作業
天氣漸熱,居家冷氣機耗材更換,並做健檢回春一下
(此機已停擺超過3年,當時購回材料一直未動手更換,擺太久了很慚愧)
週日早上花3小時左右瞎搞

當初故障失能狀態 :冷氣吹不涼,最後壓縮機無法啟動(會有異常嗡嗡聲響),
                            爬文結論指向電動機 "啟動&運轉電容" 失效所導致失能

室外機殼外貼的規格標籤(老定頻機吃電像喝水,去看電表轉的飛快)

室外機殼內貼的迴路接圖(比變頻機簡潔多了,零件少的可憐 !)

兩顆電容規格 與 新舊容值

換裝電容後順便清洗陳年泥沙 與 整體清潔,希望熱交換效率好些減少耗電

最後量一下出風口冷度, 出毛病前風口最低溫度只有16度,今天作業完測量可達10.4度

挖糞圖強結果差強人意,此機收工結案,了確多年的心中掛礙

隨機參考影音 :
空调刚开机有冷气,过一会儿吹热风,大部分是这两个电容有问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t0-ALBTdQ

怎樣判斷空調壓縮機的好壞?一定要檢查一下這裡才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Q5NOZObxs0

网友A:
恭喜完工,4500KCAL/H 不大台,除非您房間不大,應該一開機壓縮機就不停轉

出毛病前風口最低溫度只有16度,今天作業完測量可達10.4度

看您的相片,想像不出清洗前熱交換效率有這麼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工,4500KCAL/H 不大台,除非您房間不大,應該一開機壓縮機就不停轉

出毛病前風口最低溫度只有16度 ...

空調原理小弟不是很了解
單純記憶中的印象描述與動手過程後的差異

這部機器工作於2樓6坪大小的客廳,沒有西曬'狀況
之前是覺得不夠冷,後來壓縮機直接罷工發出像電焊的嗯~~~聲,外機風扇還能轉很安靜
換完電容後外風機轉速變快,站出風面可吹著呼呼叫的熱風。
壓縮機也可啟動製冷(舊電容完全失效,壓縮機當然推不動)。

至於外機清洗,看起來雖不是完全堵死那種,但上頭積滿砂土
空壓機氣槍吹了很久滿天飛揚,還有掃出很多鋁粉屑(冷凝管鰭片氧化後鋁粉屑)
也一併用油漆刷水洗不少時間

誠如補充影片說明
或許外機風扇轉速過慢是熱交換效率不佳主因
也間接導致壓縮機過載,啟動電容提早下課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調原理小弟不是很了解
單純記憶中的印象描述與動手過程後的差異

小弟看漏了,您的外風扇起動電容剩1/3容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調原理小弟不是很了解
單純記憶中的印象描述與動手過程後的差異

室外機小弟都是趁下雨天順便拿水管沖一沖,
晴天沖的話樓下"好鄰居"會去管理室哭么.

网友C:
建議室內機的風鼓輪也要清潔一下,
卡灰塵最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機小弟都是趁下雨天順便拿水管沖一沖,
晴天沖的話樓下"好鄰居"會去管理室哭么. ...

小弟是鄉下小民
人口稀少
外機清洗就沒甚麼限制問題了
只要屋主想洗,沒人會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室內機的風鼓輪也要清潔一下,
卡灰塵最多的地方.

確實
機器設置久了
那個內機風輪真的很恐怖
除了有髒的疑慮外,另外風輪的動平衡也會失衡造成運轉振動噪音
因為是內機清洗會有湯湯水水,室內要先做一堆防水包裹
目前還沒動力想去做清洗,
先把備料裝機,待改日再來清洗內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
機器設置久了
那個內機風輪真的很恐怖

家裡冷氣去年清潔風鼓輪後,
(用廢棄牙刷+噴瓶慢慢清潔)
才發現風量變大且轉動時較平衡噪音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