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X 威克士WU132 開關接觸不良維修

楼主(2023-06-25):
威克士WORX WU132 電動起子機! 通病 開關 用久了會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對岸一堆維修案例
都只是更換開關(閒魚售價25元RMB) 今天是打開開關研究.他是封死的 但是可以撬開
慢慢撬開後.接點用棉花棒擦拭乾淨 塗上接點油脂 還有2個銅接觸點要扳高一點增加接觸.
再用束帶 束下防止翹起!再裝上原本的固定海綿!

修過很多台WU130 通病也是開關用久了 銅接觸點會磨損(就要整個開關都換掉.還沒磨損
可以擦乾淨!扳高接觸點就可以恢復正常)

拆修注意事項!T10星型螺絲 打開開關後 小心有一個彈簧圈圈(2023年有出改良的彈簧)不要不見!

WU132 拆下T10螺絲

WU132 拆下T10螺絲

封死的開關

封死的開關

銅接觸面 擦乾淨

銅接觸面 擦乾淨

黑黑的

黑黑的

高一點點就可以增加接觸面

高一點點就可以增加接觸面

裝好 蓋上

裝好 蓋上

貼上泡棉

貼上泡棉

從旁邊慢慢翹出

從旁邊慢慢翹出

般高一點點

般高一點點

圖上接點接觸油

圖上接點接觸油

束帶固定

束帶固定

网友A:
有多張圖片沒點選插入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張圖片沒點選插入動作

抱歉 剛看到超過時間 不能編輯了

网友:
carzy1kimo 貼圖的想法及方式都錯了。
試想你在看一本有附圖的書(雜誌),或一篇有插圖的網上文章,大多是先有文字說明,然後下方以圖片為輔,接著再文字說明,然後再圖片為輔........,絕對不會一整篇上面全是文字,下方全是照片對吧!

下方連結是昨天ericchou 貼的一篇維修文,你可以參考看看是不是這樣?照片的上方就是照片的說明,方便不清楚的人比對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439-1-1.html

▼你看看ericchou 的編輯區內容,我想你應該就了解編輯的方式了,請參考下圖︰
綠色箭頭指的是圖片說明文字,接著是紅色箭頭所指的圖片連結,棕色方框指的是留下空白行。

▼那再比對下方照片你的編輯區內容,雖然你有把圖片插入編輯區內,但還是把照片插入到最下方,這樣呈現的結果還是文字全部在上面(紅色框),圖片全部在下面(綠色框)。

▼第二個是你把圖片的說明文字打在下圖文字框內,其實這個文字框的內容只是給你自己看的。
以我來說我都是用手機拍照片,然後傳到電腦使用,我的手機拍照片的命名格式都是S__xxxxxxxx,xxxxxxxx是一組數字,如果圖片較多,編輯的時候就不太方便了,解決的方法是我把它改成我看的懂的檔名。如果不想改檔名呢?可以在下圖紅色小方框補上我看的懂的文字(就是像你這樣),你按送出的時候這個小方框內的說明文字並不會顯示出來,除非像你的例子一樣沒有把圖片插入編輯區,這時Discuz 就由於不知道你到底要把圖片放在那裡就全部放到最下面,小方框內的文字也顯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