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POWER MAN IP-S350CQ2-0電源供應器,炸機燒毀,維修

楼主(2023-06-26):
POWER MAN IP-S350CQ2-0電源供應器,炸機燒毀,維修
1.pigoo網友贈送之故障品,型號 POWER MAN IP-S350CQ2-0,https://bbs.pigoo.com/thread-85598-1-1.html

-
2.拆機

-
3.目視可見一只二極體UF1007燒斷

-
4.測量後,發現8A保險絲、二極體UF1007燒斷,散熱片兩顆NMOS 2SK4106三端短路擊穿。

-
5.一次側主控芯片是UC3845,原以為UC3845小命不保,單獨以可調電源供電17V至pin 5、pin 7,發現pin 8 VREF有5V輸出,確認UC3845正常。仔細測量發現另只二極體UF1007也短路。以上零件均更換,上電後發現輸出依然不正常,+5V_SB無電壓,就算PS-ON綠線不接地,所有電壓仍呈現0~5V波動,風扇不斷抖停,UC3845電源只約8V。

-
6.懷疑待機電源芯片STR-A6259H故障,最後查出A1015 PNP三極管的B, E短路,換新A1015。(同時,網路上找到POWER MAN IP-S450電路圖。)

-
7.總計更換零件: 原NMOS 2SK4106(500V 12A),更換為2SK2545(450V 9A)。原UR1007(700V 1A 75ns),更換為MUR460(600V 4.2A 50ns)。換新8A保險絲,

-
8.研判此電源故障原因: UF1007線圈續流二極體劣化燒斷,造成2SK4106 NMOS擊穿,至此完修。

補充內容 (2023-6-27 05:06 PM):
更正,廠牌是 POWER MAN
^^

補充內容 (2023-6-28 12:03 PM):
更正: 原NMOS 2SK4106(500V 12A),更換為2SK2834(600V 9A)。(2SK2545,是600V 6A)。預計會再換為500V 12A以上之NMOS,確保可靠度。

网友:
每次看到修好這種炸機的都像看到神一樣,崇拜啊

网友A:
感謝J大分享

沒有對錯,只有自身如何權衡平衡點。

1. 若是自用備品、短暫測試使用,代用MOSFET 規格還能夠勝任。

2. 相對注重細節的、依照設計,會找同規格或高於原規格MOSFET代用。

另外,OST是我的話會換掉...早期這家常常爆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J大分享

沒有對錯,只有自身如何權衡平衡點。

peter180,
    果然是高手,那MOS規格,寫到我都心虛了(怎麼比原來還弱),
一開始買"CS12N60(600V 12A) 金屬封裝"要換,
想說金封貴一點,散熱好,

   要鎖上時才發現,原設計用"2SK4106(500V 12A)塑膠封裝"是有原因的,
鎖在同一散熱片,MOS若是金封,兩顆MOS就短路了,
找來找去,只剩2SK2545(450V 9A)是塑封,
下次淘寶再買來換,
OST電容有打算換掉,每天換幾顆,幾天就搞定了,

感謝分享, :)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180,
    果然是高手,那MOS規格,寫到我都心虛了(怎麼比原來還弱),
一開始買"CS12N60(600V 12A)  ...

不是高手,只是剛好有過類似想法但終究沒有付諸行動,互相切磋而已。

原MOSFET 規格書很隱晦寫到:JEITA SC67 就類似於 TO-220F 全絕緣封裝。

改TO-220是否合用還是要看比較尺寸說明,

額外加上絕緣豆、導熱矽膠片,說不定因為尺寸關係還要另外鑽孔。

老實說...這些料件、工時權衡下來不划算,當初修GX 550時就有做些功課。

但是主要採用全封裝是有其深層的考量。

TO-220与TO-220F的区别(性能、外观尺寸)及为何要分两种封装-KIA MOS管

网友B:
應該是POWER MAN,要不要我幫你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POWER MAN,要不要我幫你改一下?

是POWER MAN,感謝wish站長,
再請幫忙修改,
感謝,

祝感冒早日康復,闔家平安~

网友:
噹噹噹 工商服務時間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TOSHIBA 2SK2842 500V 12A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11050969680
絕緣封裝  直購價:$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