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N75TOC2-2GI 不認卡 掉件詢問

楼主(2023-06-27):
技嘉的顯卡 開機不認卡!查供電感電都有.發現BIOS 25Q21 7-8腳 有一處R656
好像掉件.求點位圖 或是相關的圖 可以參考電阻 感謝
R656 好像不見了看似好像供電腳!測量8腳有3.3V
R656 相連的另一邊是地線
25Q21

网友A:
這圖紙應該可以對應,可以查詢看看

1.75 MB, 下載次數: 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圖紙應該可以對應,可以查詢看看

感謝Q大~!我這就下載來看看!

楼主:
最後補上 R74 R75 R571 修復此卡 撞件那顆是電容(C683) 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