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P8B75-V 開機出現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楼主(2023-06-28):
各位大神好:

有張華碩P8B75-V開機會出現"FW Status Recovery Error"
爬文後似乎更新ME有可能能解決這個問題
想跟各位大神求ME的BIOS檔案

目前手邊有的工具是CH341A 燒錄器

另外請問左邊是bios,右邊是ME嗎?

主機板bios

主機板bios

网友:
把兩個BIOS都讀出來上傳
對左邊是BIOS 右邊是ME

Asus P8B75-V rev 2.00.rar (5.52 MB, 下載次數: 8)
檔案1是右邊 2是左邊 都要燒

楼主:
謝謝獅子魚熱心的幫忙
還沒來的及上傳兩個bios檔案
就已經上傳bios檔案上來了

已刷獅子魚大大的檔案
目前狀況是開機有"嗶"一聲,螢幕也有訊號(內顯、獨顯都試過)
但畫面就是黑的
也有試過把記憶體拔除,主機板會報錯
不知哪裡有問題

下面把兩個bios傳上來
P8B75-V(右).rar (2.47 MB, 下載次數: 2)

P8B75-V(左).rar (3.06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熱心的幫忙
還沒來的及上傳兩個bios檔案
就已經上傳bios檔案上來了

Asus P8B75-V rev 2.00.rar (5.67 MB, 下載次數: 2)
你先試試這裏面的兩個檔案
我找不到你檔案裡的ME
下面是你的右邊修改
P8B75-V(右)-1.rar (2.43 MB, 下載次數: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試試這裏面的兩個檔案
我找不到你檔案裡的ME
下面是你的右邊修改

感謝獅子魚大大幫忙
更新您上傳第二次的兩個檔案就可以使用了
問題已解決
不過更新完,從bios一樣無法看到ME版本

主機板 P8B75-V
問題:開機出現FW Status Recovery Error,記憶體只能使用任兩個插槽,內顯無法使用
解決方式:更新獅子魚大大上傳的BIOS和ME(在4樓)
開機不會出現FW Status Recovery Error,記憶體也能四條插滿,內顯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