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STRIX GTX1060 6GB 海力士換三星顯存 更換過程分享

楼主(2023-06-29):
此篇是接續ASUS STRIX GTX1060 6GB 海力士換三星顯存電阻詢問
本次是更換顯示卡記憶體(顯存)

原由:從網路上收來的2張同型號顯卡,賣方描述為送官方保修被拒絕,狀態皆是可過電不顯示
型號:STRIX-GTX1060-DC2O6G

顯卡收到後,外觀檢查無異常之處,電壓量測: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左述電壓並無明顯短路
既然無短路便可上電檢測,量測上述電壓都有出現無異常
裝上主機板使用MATS檢測,因為顯卡無法輸出,故以內顯模式檢測,結果均為B0顯存報錯

拆開顯卡檢查,6顆顯存已經明顯變色,可得知前一手為礦卡,不知道在健身房鍛鍊多久了。

架上鐵板燒(平板式拆焊台),底部逐步加熱至230~250度(註1)

顯存底部加入焊油

上部以熱風槍350~380度(註1)加熱,逐一拆下顯存

全數拆除完畢

先用焊槍把錫拖走,再以吸錫線將焊點拖平整

洗板水將焊點清洗乾淨

開始安裝顯存
焊點塗上焊油,放上顯存,要注意第一腳是否放對位置
以熱風槍加熱焊接,當錫球完全液化時會自動歸位,可用鑷子輕輕觸碰,若有回彈代表焊接完成
上圖中有那裡有問題?歡迎指出來!

全數焊接完成

變更配置電阻,SK HYNIX—〉SAMSUNG
變更前
變更後

自焊台移走冷卻,冷卻後以洗板水將多餘焊油清洗乾淨
到此可用電表量測顯存電壓,是否對地有無短路
若有短路,可能是底部連錫或顯存焊短路

散熱器裝上,上機測試,可正常開機顯示

MATS測試
以MATS執行常規測試,結果為PASS

超頻指令110%與115%測試,結果為PASS

系統測試
可正常安裝驅動,以甜甜圈壓力測試正常

附上三家顯存的配置電阻位置
三星(SAMSUNG)

海力士(SK HYNIX)

美光(MICRON)

註1:本次加熱台與熱風槍溫度,不一定適用其他加焊設備,請以實際設備調整為主。

本次顯存更換過程結束,感謝各位觀看

補充內容 (2023-7-9 03:47 PM):
補充一點:在GPU附近拆焊時,最好是用不熔化物品隔開,以免熱風往GPU跑,造成GPU可能性的空焊。

网友:
恭喜完修

M6反了

這種排列一正一反,要注意小心,檢查再三。

楼主:
big619大
答對了 !
那時眼殘沒注意到就焊下去了...
準備第三顆時就覺得不對,才發現焊反了
還好在上電前,就有注意到
不然...

网友A:
鐵板燒 好用嗎? 有買一台 一直都還沒用!拆焊的話 一般都設置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板燒 好用嗎? 有買一台 一直都還沒用!拆焊的話 一般都設置幾度?

個人覺得還不錯用,基本的拆焊都能處理
溫度就要看有鉛還是無鉛
有鉛約180-200度,配合熱風槍就可以拆下
無鉛約230-250度,配合熱風槍就可以拆下
實際操作溫度可能得視物件大小決定

然而,跟專業的拆焊台相比,就是得人工調整,一切憑經驗。
可能有個缺點,PCB若是綠色或淺色的,溫度開太高可能會烤到變色
自己目前拆焊的PCB都是深色,還尚未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個人覺得還不錯用,基本的拆焊都能處理
溫度就要看有鉛還是無鉛
有鉛約180-200度,配合熱風槍就可以拆下

我也是用溫控加熱台+溫控風槍,
一樣可以BGA,差別是:

高級機台是"電腦自動",
平價機台(溫控鐵板燒+風槍)是"人腦手動",
一樣可以做,不要中途恍神就好,
感謝分享 :)

网友:
引用 楼主:
個人覺得還不錯用,基本的拆焊都能處理
溫度就要看有鉛還是無鉛
有鉛約180-200度,配合熱風槍就可以拆下

以前用習慣 安泰信853A 熱風下加熱 習慣後 !現在換鐵板燒有點不習慣 不太知道溫度控制!
感謝!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個人覺得還不錯用,基本的拆焊都能處理
溫度就要看有鉛還是無鉛
有鉛約180-200度,配合熱風槍就可以拆下

我是用 YIHUA-853A 預熱台 想找找好用的鐵板燒
用鐵板燒植錫球感覺真的好用,可以捨去用風槍還可能手抖球跑掉的現象
我是用旋風熱風槍去搞顯存,溫度大概
預熱台 300 度
350 - 400 7級風  左右快速拿下
用旋風去吹顯存顯存真的比較不容易焦黃
用直風去吹稍微沒有掌控好,顯存絕對黃給你看
自己經驗拆焊顯存15-20秒左右完成,超過30秒以上顯存就容易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