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B85-PLUS 網路MAC位置求問?

楼主(2023-06-30):
各位大大好 這片板子 無法在BIOS 的畫面進階模式更新BIOS
會出現 無畫面 之後用燒錄器更新BIOS 更新完就可以進入內建的更新畫面!
想說 以前ASUS的板子 都需要再用程式寫入網路的MAC位置
現在. 查看怎麼用燒錄器燒寫完MAC位置還在?可以正常上網!

B85-PLUS
25Q128
MAC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bios讀出來用編輯軟體下去查

网友B:
我是用 coffee time,好像是國外大神寫的

這個軟體主要是可以 Patch BIOS,改微碼等,可以把一些隱藏功能開出來

如圖片是可以看到ME版本及CPU微碼

不過剛試了,好像有的不行~參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bios讀出來用編輯軟體下去查

感覺好深奧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 coffee time,好像是國外大神寫的

這個軟體主要是可以 Patch BIOS,改微碼等,可以把一些隱藏功能 ...

我研究看看 XD

网友C:
華碩 B85-PLUS 網路晶片為 Realtek 8111GR,不用在 BIOS 處理 MAC位置!
PS:從您系統顯示MAC位置 與 電供插座條碼 已是一致的
真想要改,可在 asrock MAC Address Writer 找到 Realtek-mac 刷寫工具

FD44editor 主要處理 ASUS BIOS 專屬 DMI (MAC/UUID/MB SN)資料!

coffee time 主要運用在 Intel 6~9代 相關 BIOS 魔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華碩 B85-PLUS 網路晶片為 Realtek 8111GR,不用在 BIOS 處理 MAC位置!
PS:從您系統顯示MAC位置 與 電供插座 ...

感謝大大詳細的回覆 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