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這是我的防毒有問題嗎?

楼主(2023-06-30):
最近網站上掃狗狗.經常出現下面圖片上問題.是因為我使用免費的小紅傘嗎?以前使用都沒問題........連使用百x搜索都給我封掉.但是百x圖片搜索倒是沒問題

少發文.又忘記怎麼把圖片檔案名稱拿掉了......老大或其他有權限的管理員看過後幫我刪掉這帖子吧

网友:
我推測出現這些視窗是因為點了pigoo上的狗兒,avast有防釣魚的功能,

一旦點這些網址就不會出現,反而出現隔離視窗提醒user。

這點比avira小紅傘還要完備~我是用firefox add-on ghostery去設定白名單。

小紅傘是透過自家add-on補足釣魚網站這部分。

avira add-on

网友A:
最近小紅傘自動關傘,不放心遂轉台到avast。

上pigoo偶而也遇到樓主的問題,看隔離內容好像是.js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小紅傘自動關傘,不放心遂轉台到avast。

上pigoo偶而也遇到樓主的問題,看隔離內容好像是.js的文件?

     peter180 大大您好.我弄錯了.不是小紅傘.是avast防毒.上次請電腦維修商家增加硬碟改W10.商家幫我灌的防毒.最近是在 pigoo網掃狗狗會偶而出現.上次發文電冰箱故障.最後買新的.申請補助網站也發現.另外我經常使用百度搜尋.不讓我上.但是百度圖片搜尋沒問題
     另外.現在不只是掃狗狗才出現該警告圖案.而是只要從門戶點帖子也會偶而出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180 大大您好.我弄錯了.不是小紅傘.是avast防毒.上次請電腦維修商家增加硬碟改W10.商家幫我灌 ...

我知道,剛好我的avira 怪怪的。

該保護時自動關傘,不就失去該軟體的功能,就順便轉換avast。

目前只有偶爾pigoo會有提示隔離視窗,還需觀察。

网友:
補充:
等到隔離視窗出現,使用inpector找出"cdn.holmesmind.com"位置

2023-07-04 22_25_37-國際牌th-43e300w看一段時間會黑屏 -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 -

我查了"URL scam avast"

內文解決方式是將windows patch 更新,可我對windows的更新是戒慎恐懼...{n_081:}
[01]avast一直跳出檢測到危害

補充內容 (2023-7-5 11:11 AM):
更正:insp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