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扇的扇葉卡扣跳不見了!

楼主(2023-07-01):
這個雙滾珠風扇黏住了,一般滾珠風扇都是拆開軸心把油泥擦掉,然後用車仔油滴一下就好了,但是我沒有撐開Ω環的小工具,已經非常小心還是跳走了,問題是往那個方向跳走的都沒看見。

請問這個大家都怎麼解決?

网友A:
網路上有賣各種規格的C型卡簧,照原來的裝上去,
比較一勞永逸。
拆的時候,外面套個夠大的透明塑膠袋,它就不會跳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有賣各種規格的C型卡簧,照原來的裝上去,
比較一勞永逸。
拆的時候,外面套個夠大的透明塑膠袋,它 ...

我的眼睛看不見這麼小的卡扣,所以我用放大鏡工作燈擋在前面,就是想它往上跳會被工作燈擋下來,我已經很小心了,結果連它怎麼跳出我都沒看見~~~

為了一個卡扣買一包實在很X,好吧!等一下我用釹磁鐵附近吸看看

网友:
學生時期我用
螺線彈簧剪出2+1/2圈
留出的1/2圈這一小段 扳直供尖嘴鉗夾持裝卸

网友:
只好網拍10個回來備用 C型扣環 這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眼睛看不見這麼小的卡扣,所以我用放大鏡工作燈擋在前面,就是想它往上跳會被工作燈擋下來,我已經很 ...

這種小零件掉地上,確實不好找,我老婆都會用掃把跟畚斗,掃一掃找到的機率,比用磁鐵快又高。

网友:
我家地板這兩色 東西掉了都可以不用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小零件掉地上,確實不好找,我老婆都會用掃把跟畚斗,掃一掃找到的機率,比用磁鐵快又高。 ...

地上的東西比桌上還多,昨天我也用油漆刷掃一掃看有無希望?我要來找替代方案了。

网友:
買個c型扣環裝回去,假如不想買下次也不用拆要換新的話,我會直接把軸心頭敲個變形讓培林出不來c扣也不用裝了,但是不要敲到培林不然會因小失大喔

网友C:
对,用粗细差不多的钢丝也能替代。如果风扇工作力道不怎么大,不装也没关系。 (-^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用粗细差不多的钢丝也能替代。如果风扇工作力道不怎么大,不装也没关系。 (-^〇^-)  ...

其實我昨天就有試看看不裝卡扣,讓馬達運轉,我發現扇頁也穩穩的在裡面不會飛出來,不過還是得找個替代品卡扣裝上。
這個日本風扇也用一段時間,運轉起來有一點滾珠軸承的磨擦,在不換軸承下就將就用吧!

网友:
吸塵器口套襪子吸吸看,
看老外乾燥後的葉子掉地毯都這樣回收的,
葉子貴貴.

楼主:
找不到彈簧絲,結果看到比馬達軸心大一點的不銹鋼墊片,剪小一點,放入馬達軸心再用尖嘴鉗夾緊。

完美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彈簧絲,結果看到比馬達軸心大一點的不銹鋼墊片,剪小一點,放入馬達軸心再用尖嘴鉗夾緊。

老大你這叫彈簧華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