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曼S400L 11100mAh400A救車電源(不修)

楼主(2023-07-01):
2021/11/11購買,昨天救車使用後,按螢幕顯示完全沒顯示電量,
拆開量SW看是不是接觸不良,結果正常。那就可能是電路板問題了
它有兩塊板子,一塊負責充電和手電筒部份,另一塊LED螢幕顯示

然後昨晚用煞車燈泡對這台放電放到早上,我想試試看放完電能不能充進去
早上起來量電量剩0V,咦!我以為有過放保護,趕緊充一個小時看看
結果發現電池鼓包了!電池被我搞掛了!
今天量USB入電壓5V有進來,
輸出端紅圈部份,完全沒有輸出電壓,
板子看起來都正常,

電池也拆了

電池我報紙毛巾包一包冰冷凍庫一小時,還是鼓包,沒用

爬文找到這篇,
雜牌汽機車緊急啟動電源是否有維修價值?
裡面朗狼大提到
聚合物鋰三元,三串理論上最高電壓為12.6V,這種一啟動就要馬上脫離,以免被發電機的電(正常>14V)充爆
放著短時間會沒電表示電池已經損壞

如果後續要考慮這類緊急救車產品,應考慮磷酸鋰鐵電池

救車電源有廠商用磷酸鋰鐵電池的嗎?

网友A:
第一次聽說電池鼓包放冰箱會有用?

不是已經產生某種化學變化產生氣體導致鼓包嗎

小心戳一個洞不要戳破電極應該就消下去了

只是能不能繼續用又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聽說電池鼓包放冰箱會有用?

不是已經產生某種化學變化產生氣體導致鼓包嗎

我也是看google一堆這樣教的

充電電路沒作用,也不打算修了!

這廠牌不能買......

网友B:
大部份人都說,電池鼓包就該換了。
有一天,雖然買了2顆新電池了,還是不甘心。
用小鑽頭在表面輕輕的鑽,放氣。然後試用,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然後,我又去把另外兩種設備的鼓包電池,放氣。
用起來也是沒什麼問題。
蓄電量是否減少,不太清楚。至少在使用過程,沒發生快速掉電的情形。

网友:
聚合物鋰電池一旦膨脹就消不下去了,除非刺破,不過千萬別刺破,尤其是當電池還還有電的時候,很危險。

磷酸鐵鋰電池一樣會膨脹,而且膨脹到採集線全斷掉也不稀奇,千萬別以為磷酸鐵鋰電池不會膨脹。

救車的電源我是覺得超級電容可能比較好用,如果原本的汽車還剩下一點電,那把超級電容並在電池上,餘電充向超級電容應該就足夠發動汽車。

楼主:
為何充電電路接電池要6 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何充電電路接電池要6 pin?

電路板電池在你手中量了便知!
若要顯示電量,電池須檢測與保護連結線路,至於供需,增加分壓或分流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份人都說,電池鼓包就該換了。
有一天,雖然買了2顆新電池了,還是不甘心。
用小鑽頭在表面輕輕的鑽, ...

只能說氣象局墮落了,只有劇變天氣變化才會說高/低壓接近,至於差/實際多少毫巴都避不談,身處周遭而被遺忘的壓力變化。

大氣壓力產生的膨脹/收縮,不能代表容量減損,可是會增加風險,算是優質(A級)電池品管(反覆加減壓設備)檢查之一(算不可視 成本/技術...等)。
尤其是環境地理因素(上合歡山下花蓮),高度/水深壓力變化,代表你所使用設備容器承受度(壓力差)是否經得起風險。

聽說鬧得很大(就算簽鼠兦切結書(讓家屬祝不爽)),近期某N個CEO,在海底與海洋融為一體,該潛航器(容器)經不起壓力變化(未認證),直接破脆,你說是否風險之一。

陸上就懵說了,更多如珠穆郎瑪峰.......等,除壓力外更不用說其他因素....

网友C:
之前於其它論壇提問過 "救車電源" 選購推薦
有車友推薦 "超級電容" ,有點吸引人,也可參參考看看
測超級電容啟動器給車搭電,看似違背能量守恆的用品,真管用嗎

"超級電容" 有意思
在電池還未完前死透,殘電5V以上,能讓最後一口電量爆發出來啟動汽車(15V)。
放在後車廂,不需提早更換電池,不怕電池電力不足無法發動汽車
可啟動 7000CC以下汽油車  或是  4000CC以下柴油車
這些前提,是車只車單純電壓不足發動的臨時方案,若愛車本身有啟動電路問題是無解的.
但就傳統救車電源的電池壽命問題,這是一個好方案,畢竟電容壽命比電池稍長些。

該產品功能單一,就只提供那麼一項功能"發動一下"。
養兵千日,只等用在一時
但該產品定價約 $3600. 這也會讓人有點猶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於其它論壇提問過 "救車電源" 選購推薦
有車友推薦 "超級電容" ,有點吸引人,也可參參考看看
測超級電 ...

我沒有你手中那款產品,但是我有下方連結這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355-1-1.html

我沒有研究汽車電池剩下多少電壓可讓超級電起動汽車?超級電容的優點就是充放電很大,電池跟它沒得比,缺點就是放著自放電高,在製造超級電容工廠的朋友告訴我,超級電容跟電池並聯平衡後自放電的問題就會變小。

鄰居的車沒電都知道來我家借電池,我拿上面那個超級電容在接都要很小心,因為我也不知道鄰居的車電池還有多少電?不過接上了都是強勁的起動聲,如果汽車上的電池都沒電了,那超級電容也沒有用了,只能拿電池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於其它論壇提問過 "救車電源" 選購推薦
有車友推薦 "超級電容" ,有點吸引人,也可參參考看看
測超級電 ...

影片中7.xV還可以使用,但如果長期沒開降到3V或5V以下,不曉得超級電容能否累積到100%?

网友:
747080電池不貴,要不要DIY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片中7.xV還可以使用,但如果長期沒開降到3V或5V以下,不曉得超級電容能否累積到100%? ...

小弟非廠商,也不是產品代銷業者,更非業配寫手
純粹做功課時的一點認知記憶與印象,若講錯請別見怪
以下是個人單方面認知

超級電容是暫時儲能器件,它 充/放電 是有某些條件的 ( 昇壓 或降壓 或穩壓 或限流)
既然是電容,少不了也會有自放電模式,因此充滿電後有啟動時效,時間放太久一樣漏光電能
從它的3種 (USB  點菸器  電瓶夾 充電孔) 充電接口可看出,內部有5v 與 12v 的兩種充電昇壓迴路
至於您提問的3v 可否充電,小弟不確定 (充電板內的功率ic可否被3v驅動),可能需其它先探者測試分享
既然要對超級電容充電,充電來源就要有電,(車停個一年沒電 或完全死透的電瓶,微量電能都沒有,則完全無充能之可能)

雖然有提供USB充電孔,可用充電寶或手機提供電源充電,
但這兩樣可輸出的電流本來就不高,因此拿這兩個來充電可能要很久才可蓄滿救車電能 (充電等待1小時左右)
有點像目前電動車的充電,有快/慢充,取決於充電樁可提供的充電功率

詳細經驗分享可參考這篇 :當中有各方意見,也有些小訣竅與特殊思維可參考
[轉貼] 超級電容應用於汽車相關之集錦一二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475-1-1.html

3種 (USB  點菸器  電瓶夾 充電孔) 充電接口
USB充電孔  點菸器充電孔

另外一點
超級電容可瞬間釋放大電流,所以絕對要避免短路的發生
不然其他零件可能承受不住它所造成上帝之光的衝擊
除了正常的防水措施外,也要注意它連結的驅動板失效產生的意外(火燒車 ? 極端氣候的降雨泡水淹車)
注意!汽車加改裝超級電容 小心引火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