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變頻冰箱SR-A580CV3冷凍庫風扇持續運轉並不除霜

楼主(2023-07-01):
冷藏或冷凍門打開,冷凍庫內風扇一樣持續在轉….
請問有人知道原因為何嗎?

還有不除霜的問題,我已經看了板上相同問題的帖子了

我附上我的照片

不除霜

不除霜

實際上我曾找過服務站的人來檢查過了

但是他測量所有都正常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他來的時候我已經人工除霜完成

所以才正常?

控制基板上的化霜短縮按了也沒反應

网友A:
HEAT TEST : 先短路再送電,電熱管將通電發熱,但當不短路時即刻解除通電,此作用乃在須立即知道化霜電熱管是否正常(須勾電流表)

化霜短縮 : 連續按3次立即進入化霜週期,壓縮機 . 風扇停止電熱管通電發熱,但須在下列二個條件之下才有效 : 1.化霜感溫器溫度需在8度C以下(化霜感溫器D阻值約4.2K以上)  2.壓縮機要在ON的狀態下
進入化霜動作後要解除化霜,必須化霜感溫器溫度要在13度C以上方可自動解除
此按鍵作用乃在預防停電又復電時,基板上的化霜計時IC會歸零,重新計時8小時,此時蒸發器上所結的霜可能會太厚造成空氣循環不良,溫度過高的情況發生

強制啟動 : 短路時壓縮機強制啟動,取消5分30秒的延遲保護時間
延遲保護是避免人為的溫度調整或冰箱門的打開,使得壓縮機在極短暫的停止後又須再啟動運轉,而造成壓縮機啟動不良,延遲保護能讓壓縮機的低壓側壓力降低容易啟動
此延遲電路在壓縮機由OFF到ON的時間最少5分30秒,或化霜結束後再延遲約5分30秒,壓縮機方能啟動
此按鍵使用時機是取消5分30秒的延遲保護時間,讓壓縮機強制啟動,測試壓縮機是否正常,縮短維修時間

比較新的機種已取消掉門打開風扇停止的功能,忘了這型是否已改過

照片中蒸發器結霜過多
1. 檢查上下門磁條是否密合(由其是下門底部和冷凍庫食物是否過多,關門時與門上瓶架頂到)

2. 拔掉插頭 . 拔掉主機板上CN1插PIN,用電錶歐姆檔測量CN1引線上白色線與AC插頭上其中一腳,是否有大約68
    歐姆阻值,如果有,電熱管與溫度保險絲正常,反之電熱管與溫度保險絲異常(大部分是溫度保險絲)
    如果溫度保險絲燒斷,請將化霜感溫器D一併更換(照片左上角固定在管路上感溫器)

3. 在結霜過多情況下(如照片中),請將主機板CN2插PIN拔下,測量兩條黑色線之間阻值,如阻值低於10K以下,將化
    霜感溫器D更換

4. 以上3點正常,請更換主基板(機率很低)

网友B:
冰箱不化霜 注意化霜電熱線 73度C 溫度保險絲  感溫器

化霜短縮的按鍵 應該壞了 用導線做短路動作 直到壓縮機停止 在放掉導線

网友:
二組感溫器換一換~
試試看~

要強制除霜要等庫內溫度到才會動作~
若無法強制除霜~就是感溫器不準了~

网友:
單純看這霜的照片好像蠻正常的?

另外化霜縮短我感覺是按一下縮短一點時間

我上次是狂按直到變頻版光偶那端子變成0V就確定轉成除霜了

网友:
看电路图,化霜控制不复杂。楼大你确保按动的“(强制)化霜”按钮接触没问题?如果没问题,那看看化霜控制(开关)有没问题,强制化霜应该不受控制逻辑制约的吧?如若开关部分没问题,那测试按动强制化霜按钮后MCU有没发出化霜信号。总之,一步一步分解查找应该不是难事。祝早日完修!*\(^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不化霜 注意化霜電熱線 73度C 溫度保險絲  感溫器

化霜短縮的按鍵 應該壞了 用導線做短路動作 直到壓 ...

其實我已經自行更換過控制基板了.....

但情況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AT TEST : 先短路再送電,電熱管將通電發熱,但當不短路時即刻解除通電,此作用乃在須立即知道化霜電熱管是 ...

謝謝~~~~

我再試試看!

网友:
看起來還好啊,您確定不除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