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WOO 生平自己換15W /40 機油 差點翻車記

楼主(2023-07-02):
本來是標酷幣,變成自己換機油,就是來自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427-1-1.html

很多會員提到這瓶機油我家的大白、小白都能加,但是我就不曾換過機油啊!經過大家的熱心給我預習,尤其是hi80482 連一些細節都講的很清楚,我想我應該能換才對!今天我看烏骨雞學姐騎WOO 過來,我馬上動手找板手更換,結果烏骨雞學姐問我翻箱倒櫃在找什麼?我說T形板手(一邊比劃),她說我來找,不然你又受傷.......,大家看到有沒有!娶妻就是要娶這種的。

▼烏骨雞學姐︰是這一支嗎?

wish︰沒這麼小。

▼烏骨雞姐又陸續找出︰

我有確診,把機車牽進家裡換好了,我家的T形板手只有2支10mm跟2支14mm,hi80482說要17mm 又不方便外出借,結果又翻到1支18mm 梅花板手。

試一下可以拆下洩油螺絲耶!
地下先放一片瓦楞紙,再放盆子接廢油,大家都有提醒,但是螺絲還是掉到盆子,不過螺絲掉下不就撿起來就好了嗎?
第一時間我的盆子接廢油接的很準,想說去拿塊布預備,廢油就因出油變小漏到外面了,先用布擋一擋避免再擴散,再把機車往洩油孔方向傾斜一下,真的又流下一些廢油,鎖上螺絲小心牽出去。
家裡的磨石地用洗板水很容易就洗乾淨了,開始處理外面的。

洗板水倒很多去洗,但只能做到這樣了。

▼加油尺扁平的地方大約8分滿可以吧!

▼終於可以把紅區歸零了。

▼不過這台還有個問題,就是這個開關透逗透逗。

謝謝各位會員們的技術支持,讓我完成第一次換機油,有了這次經驗,下一次我知道洩油時盆子找寬一點的,不然就是人不能離開,隨時調接廢油位置。

网友:
記得 機油換酷幣  這帖要補更一下  剩幾瓶或 不換了

网友:
回想起第一次換機油,就是剛牽車沒多久。

工具買好了、特地買YAMALUBU藍色看起來高檔貨。

換完一次就沒有第二次了

還有一次嫌頭燈太暗,買OSRAM黃金大燈怎麼插,就是會歪歪的接觸不良。

跑去南崁vespa(渣打旁邊)的機車行,年輕技師一看說沒對準,拔出重新調整就好了。

我問要收多少?! 年輕技師說不用~留下一臉尷尬的我!

常去光顧的機車店,多多跟老闆"撥諾阿",熟客通常都好談~

一般道路救援應該收車馬費的,只要熟到不能再熟老闆不收費!  真心不騙~

楼主:
把盆子的廢油倒進機油瓶居然有700ml,所以WOO 不是0.6公升,這樣是不是表示這台機車沒吃機油?

网友:
說明書寫交換量 0.6 公升,全油量 0.75 公升。
說明書頁面

有可能:
1. 之前車行用吸的沒吸乾淨
2. 車行換油求快速,沒有打斜讓更多油流出來
3. 車行加到一般 800cc 的油了… (我猜是這個,因為還要加漏到地上的)
4. 油有熱,流出來多

多換幾次後,會比較準。
也可以再次檢查機油尺判斷,
如 2000 公里換一次油,那麼約 500, 1000, 1500,
拆下機油尺,檢查刻度是否下降?
其實下降太多是需要補充到正常刻度。
不過機車換油的里程很短,不到一二千就換下來了,
在刻度內的話,都算還好。

開關可拆下清潔(要拆龍頭把手殼),可能淋雨髒污接觸不良。

网友:
加0.7沒關係  ,廢機油,可以找車行倒,一間不行,再找下一間,我也是這樣找的,

网友A:
這個接油盆夠大了,以前我都是拿塑膠水瓢裝,只是人要顧著,機油推薦FUCHS PRO XP 10W40,好用。

機油尺要看隨車手冊,有些是頂著注油口測量,有些是要鎖進去才準,我自己是加到機油尺中間偏上(要發動後熄火測),所以不一定會加到手冊建議的量,之前騎GP125,手冊寫800CC,但只需要650CC就夠了。

W大的車,估計是車行拿0.8L的機油直接加進去,機油加太多會導致曲軸箱壓力過大,然後車子無力、爆曲軸油封、吹漏氣油滿出來、白煙等。

网友B:
現在都找歐多麥自助換油機比較方便,也不用處理廢油弄髒手
不過要注意一下換油量只有兩種
700cc跟900cc,超過就自己買個大號空針筒+管子吸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接油盆夠大了,以前我都是拿塑膠水瓢裝,只是人要顧著,機油推薦FUCHS PRO XP 10W40,好用。

機油尺要 ...

對嚊!機油尺是要全部旋進去測量?還是儘量插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都找歐多麥自助換油機比較方便,也不用處理廢油弄髒手
不過要注意一下換油量只有兩種
700cc跟900cc,超 ...

其實我就是想既然沒有會員標,我就自己換換看,頂多把剩下兩瓶換完我就不玩了。
我估計下次要換機油時,烏骨雞學姐可能會翻臉,因為漏出來的油她也要幫忙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嚊!機油尺是要全部旋進去測量?還是儘量插入就行?

請老大您看車主手冊,小弟經手的幾乎都是插入不要旋入才準

网友C:
老大您最好還是買支17MM的板手,18MM拆裝17MM螺絲,螺絲頭容易變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老大您看車主手冊,小弟經手的幾乎都是插入不要旋入才準

因為在未洩油前我也在未把油尺旋入前測一次,所以加油就以沒有旋入油尺為準,看來我還蒙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接油盆夠大了,以前我都是拿塑膠水瓢裝,只是人要顧著,機油推薦FUCHS PRO XP 10W40,好用。

機油尺要 ...

臺灣的機車行良莠不齊,最好能觀察師傅的動作手路是否合規

畢竟機車行數量跟便利商店差不多,難免有濫竽充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您最好還是買支17MM的板手,18MM拆裝17MM螺絲,螺絲頭容易變型

下次要換前我就會出去借17mm了,剩下這兩瓶若沒人標我才會繼續換,換完我也不會再玩了。

网友:
開關接觸不良可以拆下來用接點清潔劑往接點噴下去又能再戰五年。 沒有專用的接點清潔劑的話,WD40效果也不錯。真的手邊什麼都沒有,用酒精先清潔,再用一點廢機油抹上去防止氧化,撐個一年半載應該問題不大

廢機油其實裝瓶裝好跟著家用垃圾一起丟垃圾車即可。台灣的垃圾都是進焚化廠,機油在焚化爐條件可以燒得很乾淨。家附近有方便回收的地方就回收,沒有就丟垃圾車。

另外交換量600cc的車,我會買1L的油加剛好,剩400c.c. 里程滿一千時看油尺,有少的話就補一點進去,根據機油量減少的幅度固定里程檢查,少得快就1~200km,降得慢就3~500km,有少就補,一直到剩的油用完,再騎個1~200km就可以換掉了。整體交換量大概2~3000km

汽車我也是這樣換,3.5L交換量我買四罐,交換里程大約15k~20k km左右

楼主:
昨天回家騎WOO 載烏骨雞學姐回家,烏骨雞學姐問我換油之後有沒有覺得不同?不同?
唯一不同處就是好像變重了~~~

网友:
速克達我現在換油都是直接用抽的比較簡單,什麼都不用拆.

网友:
那種開關好像久了都會接觸不良,
之前有幫家裡人去機車行買好像100塊錢,回來自己換,
零件拆下來看好像都是銅片接點氧化,
清一清又是一個備品了。

网友:
機車機油換指示器(1) 有歸零嗎?,用鑰匙插入(2)往裡面按就會歸零

下次等里程15000再換機油,個人習慣整千更換機油
齒輪油去給機車行更換

网友D:
W號數愈低是愈貴的,好處是冷車時流動性佳
印象中 15W  這級較常見用於  柴油車 增壓車

會覺得車重  可能適用溫度沒對上  使黏度成稠  轉速拉不太動
可能冬季會更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號數愈低是愈貴的,好處是冷車時流動性佳
印象中 15W  這級較常見用於  柴油車 增壓車

"昨天回家騎WOO 載烏骨雞學姐回家,"
^^^^^^^^^^^^^^^^^^^^^^^^
也許這才是車重主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昨天回家騎WOO 載烏骨雞學姐回家,"
^^^^^^^^^^^^^^^^^^^^^^^^
也許這才是車重主因 ...

我在幫WISH 打補丁
奈何...
學姊被你點醒之後   WISH 就慘了

楊修就是說破雞肋 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丞相持續作戰的意志不堅定了  這兩天應該會下令退兵
三個月後被曹操弄死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幫WISH 打補丁
奈何...
學姊被你點醒之後   WISH 就慘了

仔細想了想,
可能真是,溫度沒對上、溫度沒對上、溫度沒對上,

很重要,所以說三次

楼主:
SIMON1016 & jacson99兩位真是高來高去。
說到"車重"我倒想起烏骨雞學姐從買新車不久就一直說這台WOO沒啥力,WOO 是100cc,以前我家另一台機車是JOG 50cc二行程,這兩台車比起來WOO 完全感覺不到多50cc的動力,很多懂機車的人都告訴我四行程原本就比二行程的動力差,不過我一直認為兩者差50cc耶!WOO 未免也太雞肋了。
後來JOG 50淘汰換了大白Vivo 125之後,馬上發現Vivo 125 比WOO 100才多25cc,動力升級了一大截,每當WOO 要去機車行保養的時候,我有請技師騎我家的WOO 看看動力有無問題?兩家卻都說是正常......。
真的差25cc有差這麼多嗎?

网友:
騎過得意 100,迪爵 125, 我感覺起步沒差很多,
表速約 50km 之後,125 的動力比較足。
載人也是 125 比較有力。

JOG 50 好騎啊,JOG 90 的衝勁更棒,
二行程騎習慣再騎四行程都很沒力。
老問題:一直騎慢騎短程,排氣管塞住,煙多沒力。
要換排氣管,算是耗材。
省錢不換,趁半夜沒人出去騎車,
表速 50km 連續騎,沿途排煙,
騎到排氣管非常熱,幾乎沒煙為止。
看情況不一定,通常騎一小時左右。
這種狀態下,排氣檢驗不用作弊就會過了。
雖然不環保,還是很喜歡騎 JOG 50 的感覺。
0-60km 一氣呵成的加速力,一般四行程 125 不能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