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變頻冷氣室外機 RAC-25NL 主板故障 part2

楼主(2023-07-02):
維修這台最後ˋ發文是在5/22, 前後忙了2個月
參考 日立變頻冷氣室外機 RAC-25NL 主板故障
拆解日立冷氣室內機風扇的問題

最後熱到不行, 先把這台壞掉的整個室外機/室內機 拆掉換新的
拆下來比較好維修, 跟各位報告一下維修進度

1.把室外機電源板上能買到的電容都換下來, 太特殊的不好買就沒換

2.把整個室外機/室內機拆解後, 內外都清潔完
  把控制訊號線接好, 2根冷媒銅管都沒接 (沒工具),
  室外機控制板風扇訊號線沒接( )原因後訴,
  壓縮機訊號線有接

風扇訊號線沒接

通電後室內機溫度有顯示, 小馬達都有動作

3.按遙控器啟動後, 室內機風扇轉動正常, 壓縮機有動作
   因為銅管沒接, 怕把壓縮機弄壞趕緊切掉

4.然後把室外機控制板的風扇訊號線接上, 重新開啟電源,
  整個power 就失電了, Power Relay 會一直斷續的切停, 懷疑是附載過大(就是這樣所以前面測試的時候才沒接)
  我把風扇馬達拆下來後, 一直拆下去, 發現這顆馬達內的機板有ZD 二極體燒了
請問這顆ZD 的規格 跟Power IC的編號

只剩最後一步了, 雖然買新的馬達比較快,
找到的新馬達新規格:
https://shopee.tw/%E6%97%A5%E7%AB%8B-%E8%AE%8A%E9%A0%BB%E5%86%B7%E6%B0%A3%E7%94%A8%E5%AE%A4%E5%A4%96%E6%A9%9F%E9%A6%AC%E9%81%94-%E8%91%89%E7%89%87-2NA09101E-DC310V-8P-36W-%E9%81%A9%E7%94%A8-RAC-32PQ%E2%80%A6-%E3%80%90%E4%BE%BF%E5%88%A9%E7%B6%B2%E3%80%91-i.6589261.14750569106

還是試著修修看

楼主:
這顆風扇馬達有沒有淘寶的替代品連結可以買 ?

网友:
連馬達也是變頻的嗎,這個就不好找代用的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31&t=6084740

您不是個案,新版的螺絲有變,舊的不適用

网友:
太厲害了可以維修分解到這個地步,不過天氣越來越熱沒冷氣會受不了

网友A:
如果
一端是連接到黑線~
另一端是連接到白線~
那就是 15V 稽納二極體~
瓦數 1W 吧~

不然就量一下電路板上~
白線跟黑線多少電壓~
通常是 15V ~

量到12V 就用 12V的稽納二極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
一端是連接到黑線~
另一端是連接到白線~

稽納二極體有時候好像也不完全是多少電壓就用多少的規格

某些場景會拿來當崩潰電壓 讓高電壓進入的時候 保護電路

假設電路12v 並聯一個13~14v的稽納二極體

如果電路真的高電壓輸入 比如說15v 就會被箝制在上面稽納二極體的電壓 而不會真的大電壓

不過這場景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稽納二極體有時候好像也不完全是多少電壓就用多少的規格

某些場景會拿來當崩潰電壓 讓高電壓進入的時候  ...

您說的沒錯~

這裡的話~
比較保險的方法就是用一樣電壓的~~
除非知道原本的是多少電壓~

因為是要給晶片供電用的~
也可以查一下晶片PDF ~
就可以知道供電電壓多少~

楼主:
有查到Power IC的編號是ECN30206SPR
看Datasheet, ZD 真的有可能是15V ( 感謝fireway, t19910422 兩位神人)

感謝各位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