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h-43e300w看一段時間會黑屏

楼主(2023-07-04):
最近電視看1.2個小時左右會黑屏無畫面也無聲音,有確認黑屏時無背光按壓沒反應遙控也無動作,電源燈一直亮綠色,過幾分鐘又會自己開機有畫面聲音正常,請問這是那方面的問題?目前懷疑電源卡,有用過電源卡焊點補焊及散熱鋁板解焊散熱膏重塗無效

電源卡正面

電源卡正面

電源卡沒看到電容有問題的

電源卡背面

電源卡背面

電源卡反面

這色環二極管規格到底是多少

這色環二極管規格到底是多少

這個貼片色環二極體量起來好像是壞的懷疑它不過看不出來規格有人可以解惑嗎?

齊納二極管量測

齊納二極管量測

齊納二極管量測

齊納二極管量測

這樣量應該二極管是壞的吧

网友:
看起來這個稽納二極體是跟上面四個R330並聯的對吧?
這樣等效電阻就只會有0.082歐姆 所以量導通電壓很低也是合理
有沒有壞還是要拆下來量比較準 問題應該不是在這裡

是我會在發生時量一下電源板的供電有沒有正常
我個人會比較懷疑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
感謝回覆,我也想拆下來量不過怕拆壞掉,而且型號規格又看不出來,討厭的是要看一個多小時才會異常,異常的時候又只有幾分鐘又自己回復正常,我在開電量看看,有人有th-43e300w的維修手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我也想拆下來量不過怕拆壞掉,而且型號規格又看不出來,討厭的是要看一個多小時才會異常,異常的 ...

如果是工作一段時間才會出現問題,或許跟熱有關係,你可以用吹風機開熱風在懷疑的地加熱試看看。

楼主:
用吹風機看看會不會馬上跳機黑屏是嗎,會不會正常的地方用吹風機也會跳黑屏?沒這樣試試過

网友:
突然想到我好像有修過這台 當時原廠師傅跟我說把主機板C78 2.2UF電容換掉

電容漏電導致電視RESET觸發導致 可以先換看看

難怪我想說我怎麼好像搜尋過這台電視型號..

我還記得我當時把後蓋拆下來之後 電視就正常不會關機了

的確是跟熱有點關係 我在猜可能是電容老化之後 溫度高導致漏電

漏到後方的電容導致Reset觸發

原本還想說要在後蓋裝一個電腦風扇散熱

結果原廠師傅一說 我一換 好像就正常了 就還客人了

楼主:
記憶太好了還記得那顆電容,只看到有人碰到相同到好像都是換主板好的,想說不急DIY修修看不行再買板子回來試,我的背蓋拆掉好像也可以撐比較久,我試試看,感謝回覆

楼主:
主機板我好像沒看到你講的c78電容2.2uf這個,有看到一個是電容16v 220uf名稱是CE3,名稱c78是一個很小一個的貼片電容,是貼片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我好像沒看到你講的c78電容2.2uf這個,有看到一個是電容16v 220uf名稱是CE3,名稱c78是一個很小一個的 ...

沒錯 是2.2UF的陶瓷電容沒錯

我好像是先通電看一下正電壓在哪個方向後

直接拆掉換上一個普通的2.2UF電解電容就好了

還有 不是我記憶好 是我記憶太差 因為那台今年5月中才修的 一個多月前 我都忘了

楼主:
那請問要換2.2uf的電容電壓是多少?還記得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要換2.2uf的電容電壓是多少?還記得嗎

隨意換一個就好 10v 25v以上都行 我記得電壓5v以內

楼主:
這幾天比較忙,今天換了電容一樣不行

网友:
電源版的變壓器有補焊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比較忙,今天換了電容一樣不行

補一張換掉的ˋ照片? 因為我的確就換了之後就正常了

楼主:
電源板的部分應該都補焊到了,整塊有電源的部分,電源板散熱ic指的是那一個?
有個腳解焊焊壞了我直接跟旁邊的焊在一起應該是一樣,正負極我拆之前量對地應該是上面負下面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的部分應該都補焊到了,整塊有電源的部分,電源板散熱ic指的是那一個?

有個腳解焊焊壞了我直接跟旁 ...

那你可以量看看C77的兩端電壓多少嗎?
漏電會導致C77電壓慢慢上升 超過1.6V就會關機

楼主:
c77量出來是1.1v,電視正常狀態下,還有我有發現有怪的地方,電視只要一插電就已經是綠燈直接開機還有不時會發出高頻音嘰嘰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c77量出來是1.1v,電視正常狀態下,還有我有發現有怪的地方,電視只要一插電就已經是綠燈直接開機還有不時會 ...

如果開機的狀態下斷電就會預設插電開機
很多品牌的電視應該都有這種設定

我意思是c77你可以10分鐘量一次看看
原本C78漏電就是漏到C77 導致觸發RESET關機的
老實說我不知道如果直接把C77短路讓他不要升到1.6V會怎樣..

楼主:
我c77量到1.1v c78量到5.2v這樣應該是正常,我20:30就直接放一個小風扇直接擺在主機板上放在上面吹現在兩個多小時都還沒跳,假如都沒跳的話,我剛脆直接裝一個風扇給他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c77量到1.1v c78量到5.2v這樣應該是正常,我20:30就直接放一個小風扇直接擺在主機板上放在上面吹現在兩個 ...

我本來也是想弄一個電腦散熱風扇 應該也會解決這個問題
只是要從主機板上面拉一個12V的電源
背板挖孔 主晶片附近散熱應該就夠了

楼主:
結論應該是主機板有問題,散熱異常,目前接一個12v的風扇用usb5v的電給他轉,直接黏固定在散熱片上面,看了3.4個小時都沒在關機黑屏,就這樣先撐著看,畢竟是老電視加減看囉,感謝大家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論應該是主機板有問題,散熱異常,目前接一個12v的風扇用usb5v的電給他轉,直接黏固定在散熱片上面,看了 ...

說真的跟我當時修這台的時候想法都一樣
單純測試都會在30分鐘~1個小時關機(室溫沒開冷氣)
後來把背板拆掉後就不會關機了
然後我就開始測試主芯片上面的溫度
黏一個溫度計在外面用小米監視器觀看
只要到某個固定數值就會黑頻關機
我當時就真的快要覺得跟你一樣裝一個風扇上去幫他散熱就好
直到師傅回覆我上面的解法 換了電容 背殼裝回去 就正常使用了
我也沒裝風扇
客戶拿回去至今2個月了也沒再反映有問題..
而且忘記說了 以下溫度是假設的 我忘記實際溫度是多少
假設芯片達到60度的時候 就會關機 溫度下降3度左右 就會自動開機
結果後來我換了電容之後 飆到63 65度都正常沒關機
所以我就覺得真的不完全是過熱問題..

网友(2023-08-05):
要是拿台電風扇一直吹電源模組,機器還不黑屏的話,就是熱的因素,有些國產機器確實用較小的散熱片讓晶片早夭,這是真的碰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