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LUX SW-15DV8 三洋洗衣機故障代碼E9-08 求助

楼主(2023-07-04):
大家好

手上有一台SANLUX SW-15DV8 洗衣機,

插電按 電源 啟動 都很正常

轉盤馬達都會運轉,ˋ偵測水量以及門扣會上鎖ˋ-進水閥也有作動

接著測試單獨脫水,先關閉電源,重啟電源,按脫水-拉水馬達有作動

有排水出來-接著等待一會就出現故障碼E9-08

先詢問GOOGLE大神也來站上看看有沒有相同案例

查詢結果有可能是電腦驅動板 或  馬達部分(猜可能是霍爾) 故障

於是我先從洗衣機背面被蓋打開先看線路有沒有問題

(我也不知道從那邊開始查看,想到就拔看看)

看有沒有可能是站內說有電線氧化之類的

查看無結果,接著拆到進水閥蓋打開 看看驅動板

(原圖我已經改橫的~ 上傳又變回直立 這不知道該怎修改正確)

從外觀看查無異狀~再組回去

接著想到馬達那邊~想把霍爾拆下來看看

但是要拆馬達的保護鐵蓋四顆螺絲就有一顆被水管擋住

剛好手邊也無適合工作可取下

霍爾

四顆螺絲被管子擋住,要拔除管子感覺可能拆了就裝不回去

螺絲藏在管子後方

於是拆馬達部分就因為這個地方卡住放棄了

事後想補拍一下出現故障碼,但是怪事發生

我這樣東摸一下,西摸一下故障碼變成U4

洗衣機上方有一台簡易故障碼提示 U4表示蓋子未蓋上

但實際情況,我已經反覆確認蓋子已經蓋上,而且鎖扣都有彈出扣住

拔電源再重新測,依然如此,讓我不禁的想,會不會是電腦板故障為主因

據我一般的認知,洗衣機按鍵下方就是電腦板

因為這台洗衣機是變頻馬達,所以會不會是操作按鍵下方也是電腦板

在進水閥旁邊多了一塊驅動板~~~若是這樣還真多出一個故障點可猜測

以上自修檢查進度流程~

還指大大們,有空再給予指導~~  萬分感謝

网友A:
1.應該是霍爾IC有問題
http://www.sanyo.com.tw/psmr2/ps ... %9A%9C%E7%A2%BC.pdf

2.已經一堆苦主了
https://tn01016424.pixnet.net/bl ... 9%E9%BA%BC%E8%BE%A6

3.這是最慘的
https://typhap.blogspot.com/2021/04/dv1-e9-20.html

4.上蓋問題可能是買大送小,請您看上蓋開關是磁簧或微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應該是霍爾IC有問題
http://www.sanyo.com.tw/psmr2/psmr10/download/191106%E6%B4%97%E8%A1%A3%E6%A9%9F ...

感謝大大,幫助,真的感覺第四點,買大送小的問題,謝謝

网友B:
因為你把洗衣機放倒,背面朝地上,因此洗衣槽與安全開關會碰撞到
一般安全開關碰撞會出現U3衣物偏載,但這是在脫水快速旋轉下,
水槽快速碰撞安全開關,安全開關內的彈片接點快速一開一合才會出現U3,
但如果安全開關接點長時間處於開路狀態,此時故障碼就會出現如同U4上蓋未蓋,
應該是你放倒時碰撞安全開關造成開關內接點歪掉了

  溢水管檔到螺絲,我們都是將起子斜斜伸入到螺絲處,硬將水管擠到邊邊,還是可以轉起來,
千萬別拆溢水管,水管一拆就會破,就要換新溢水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你把洗衣機放倒,背面朝地上,因此洗衣槽與安全開關會碰撞到
一般安全開關碰撞會出現U3衣物偏載,但這是 ...

感謝您專業的指導說明,目前卡在霍而,那個轉盤不知道怎拆下,中間螺絲
,用活板想拆下,退出軸心護蓋,但不知道怎固定轉盤,才能拆下螺絲,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專業的指導說明,目前卡在霍而,那個轉盤不知道怎拆下,中間螺絲
,用活板想拆下,退出軸心護蓋, ...

您這個是直驅馬達,2個方法

1.從洗衣槽內用39MM版手固定軸心
2.用電動或氣動扳手直接打下螺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專業的指導說明,目前卡在霍而,那個轉盤不知道怎拆下,中間螺絲
,用活板想拆下,退出軸心護蓋, ...

如果你是要換軸受組立才要拆轉盤和38mm的六角螺母
38mm螺母如果拆不下來,可以用大支一字起子加鐵槌,將螺母斬斷再到原廠
服務站買顆新的,但是你要有能力將新的螺母鎖回去,且就算螺母拆下了,桶子不見得
拿得起來,必須有拔輪器(逼猴)

如果你有能力修霍爾IC模組,那不必動到轉盤那裏,從底部將馬達拆下就可拆到霍爾IC

或許我誤會了,你說的轉盤指的是馬達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要換軸受組立才要拆轉盤和38mm的六角螺母
38mm螺母如果拆不下來,可以用大支一字起子加鐵槌,將螺 ...

樓主應該是卡關變頻馬達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要換軸受組立才要拆轉盤和38mm的六角螺母
38mm螺母如果拆不下來,可以用大支一字起子加鐵槌,將螺 ...

是我表達錯誤,讓您誤解了,我說的轉盤是馬達正確

拆解經驗不夠,還沒想好怎麻動手,感謝大大仔細的說明,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應該是卡關變頻馬達轉子

正確,感謝您,我再多點時間練練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確,感謝您,我再多點時間練練手,謝謝

抱歉,小弟看錯了
38MM大螺母是固定洗衣槽的,您的馬達軸心應該頂端鎖的是洗衣盤,請您拆掉洗衣盤中央大螺絲釘,試試馬達轉子能不能從底下抽出

不能的話就要用衝擊扳手拆轉子中央固定螺帽了

网友:
樓主您應該是箭頭指的那一顆轉不下來

网友A:
由這張圖看,樓主您可能要準備衝擊扳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這張圖看,樓主您可能要準備衝擊扳手了

好的 ~ 我明白了 多謝大大指點一二

再找時間打看看~ {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