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署預告7月起車齡8年才需驗排氣 2年1驗預估200萬車主受惠!

楼主(2023-07-04):
地球黃金線
2023年5月3日

根據目前《道路交工安全規則》第44條規定,出廠年份未滿五年的自用小客車、自用小客貨車不需定期檢驗,
不過車齡五年以上(十年內)每年需要檢驗一次,
車齡滿十年的話檢驗頻率更須提升到一年兩次,
而排氣檢驗就是驗車環節中的必備項目。

不過隨著交通部修法將《道路交工安全規則》第39條/第39-1條中的排氣檢驗規定刪除後,
排氣檢驗的權責單位就換成環保署接手;而接下車輛排氣檢驗權的環保署就在5月2日發佈新聞稿,
宣布汽油車滿8年後才需要以每2年1次的頻率來接受排氣檢驗(柴油車定期),
推測有200萬以上的8年車齡車輛車主能夠受惠!

汽油車8年車齡後才要開始驗排氣,2年1驗的新制將在7月實施。(圖片來源/ TVBS)

网友A:
請教e大
對於老老車半年一驗這件事
有影響嗎 ?

网友B:
到監理站或是代驗廠,不是都驗車時順便就驗排氣嗎?
改這個好像也沒省到時間吧

网友C:
想起多年前我家的小紅二行程機車,好像半年一驗吧!也沒什麼在騎,但是驗到懷疑人生,最後趕上二行程高補助才報廢新買現在的大白。

其實這些政策最終的目的就是想要人民加速汰換新車,避免有的車主跟我當時一樣,一台車騎幾十年不換。

YAMAHA JOG 小紅復活記

接下來是電動車的考驗了,不管是純電或混動都有電池組,鋰電池造成的火災事故及以後報廢的問題會慢慢浮出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e大
對於老老車半年一驗這件事
有影響嗎 ?

少一項廢氣檢驗,有沒有影響 ?

對檢驗廠而言 :
省了點作業時間 - 一部車原本兩年要捅4次車車屁眼,現在兩年只要捅一次,兩年內一部車省了3下,成千上萬的車檢時間。
省了點儀校與器材損耗 : 或許排廢檢測儀內部有耗材需更換,使用量高時相對增加更換耗材 與 儀校成本。

對行駛里程較高的車主而言 :
一部車檢一次,省了一點點時間(1~2分鐘),若要排隊待檢的話 (前排隊順序愈多,要等待越久)
對愛地球/愛完美排廢控管者,少了一項參考指標。(排廢異常時,推遲了示警時間,兩年內異常增加的燃油損耗會額外增加荷包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監理站或是代驗廠,不是都驗車時順便就驗排氣嗎?
改這個好像也沒省到時間吧 ...

有些特殊情況下,可省點時間

少一項廢氣檢驗,有沒有影響 ?

對檢驗廠而言 :
省了點作業時間 - 一部車原本兩年要捅4次車車屁眼,現在兩年只要捅一次,兩年內一部車省了3下,成千上萬的車檢時間。
省了點儀校與器材損耗 : 或許排廢檢測儀內部有耗材需更換,使用量高時相對增加更換耗材 與 儀校成本。

對行駛里程較高的車主而言 :
一部車檢一次,省了一點點時間(1~2分鐘),若要排隊待檢的話 (前排隊順序愈多,要等待越久)
對愛地球/愛完美排廢控管者,少了一項參考指標。(排廢異常時,推遲了示警時間,兩年內異常增加的燃油損耗會額外增加荷包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多年前我家的小紅二行程機車,好像半年一驗吧!也沒什麼在騎,但是驗到懷疑人生,最後趕上二行程高補助 ...

機車是排廢還好,
危險因子比汽車低些

但汽車動能較高,較具殺傷力
依然維持  煞車性能的經常性檢驗,
煞車數據雖然不是絕對精準,但它有些趨勢特性
對老車而言,多少還有點參考依據
例如煞車卡鉗的活塞銹蝕卡缸,整體煞車力道會大幅衰退,平常不易察覺,只當意外降臨時,才顯現出養兵千日卻無用之處。
或手煞車沒正常置停能力,產生斜坡駐停意外溜車事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一項廢氣檢驗,有沒有影響 ?

對檢驗廠而言 :

機車業者做一台排氣檢測可以賺80元,汽車不知道
我覺得最大影響應該是業者會少了一些排氣檢驗這收入吧

网友:
還是得去驗車,沒有什麼差別。

网友:
柴油車定期..我就是柴油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特殊情況下,可省點時間

驗排氣可以了解燃燒狀況,不一定是壞事

网友:
我曾經看過一個Youtube 影片,該影片也上過電視新聞,大家或許有印象,內容是有一位車主戴著秘錄器開著一台老車去驗車,結果一堆問題驗不過,他接著花錢請黃牛去驗一次就過了。

其實以目前台灣的驗車制度形同虛設,所以什麼白煙、黑煙、噴火的都在路上跑。

在大陸經商的台灣友人也曾聊到原本大陸要定15年就報廢,不過因為很多原因才先修改成限制60萬公里,滿15年的車子一年驗兩次,滿20年一年驗四次,這就像我當初的小紅驗到懷疑人生。
台灣地小車多,如果新車一直賣,老車不淘汰,建再多的路都是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