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UX510UXK 的點位圖與圖紙

楼主(2023-07-06):
求UX510UXK的點位圖與圖紙

現在換完電池插上充電器開機會顯示偵測不到電池
但是拔掉充電器不會關機,會變成電量不明,而且CPU會被鎖在0.38G,在BIOS介面時也一樣(雖然在BIOS看不到即時頻率,但後面動畫會明顯卡頓)

可以給個維修方向嗎

网友:
點位圖
ASUS UX510UW REV 2.0 BRD.rar (155.62 KB, 下載次數: 31)
維修指南
Asus UX510UW UX510UV Repair Guide.pdf (977.98 KB, 下載次數: 33)

可先更新BIOS看看
檢查充電管理IC的工作條件

楼主:
可以給個BIOS嗎?謝謝了
因為把BIOS拆下燒完後就不開機了,開機電源燈在那邊閃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給個BIOS嗎?謝謝了
因為把BIOS拆下燒完後就不開機了,開機電源燈在那邊閃爍 ...

主機板貼紙型號

你燒BIOS都沒在備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貼紙型號

你燒BIOS都沒在備份嗎

這次太大意,忘了備份

楼主:
現在的問題是+VCCCORE沒出來,+VCCSA有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的問題是+VCCCORE沒出來,+VCCSA有出來了

哪試試這一版看看

楼主:
還是一樣,請問一下+VCCCORE的電壓甚麼情況才會出現呢?
P_IMVP8_EN_10是有3.3V
IMVP8_PWRGD也有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一樣,請問一下+VCCCORE的電壓甚麼情況才會出現呢?
P_IMVP8_EN_10是有3.3V
IMVP8_PWRGD也有3.3V ...

你記憶體 CMOS電池 或電池 有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記憶體 CMOS電池 或電池 有裝嗎

這一台有板載記憶體,他沒有CMOS電池,電池也有裝,狀況都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一台有板載記憶體,他沒有CMOS電池,電池也有裝,狀況都一樣

你主板貼紙型號是UX510UXK嗎
+VCCCORE 對地阻值 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貼紙型號是UX510UXK嗎
+VCCCORE 對地阻值 多少

是UX510UXK

對地阻值是
+VCCCORE : 6.87
+VCCSA : 15.52
+VCCGT : 4.79
+1.0VVSUS : 178.7

對了,顯卡電壓會先出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UX510UXK

對地阻值是

有外接螢幕看看嗎
CPU電壓沒出來 應該是不會有
這就要問痞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外接螢幕看看嗎
CPU電壓沒出來 應該是不會有
這就要問痞友了

尷尬啦,可以找誰求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外接螢幕看看嗎
CPU電壓沒出來 應該是不會有
這就要問痞友了

請問你會改官方的BIOS嗎?

對了,這一台是7代的CPU,會有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會改官方的BIOS嗎?

對了,這一台是7代的CPU,會有差嗎

我給你的是工廠版BIOS
UX510UXK 就只能下載.300這個
你可以換一顆BIOS重新燒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給你的是工廠版BIOS
UX510UXK 就只能下載.300這個
你可以換一顆BIOS重新燒錄看看 ...

這上面的BIOS是25Q64,可以先拿25L128來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上面的BIOS是25Q64,可以先拿25L128來用嗎?

最好是找相同容量的

网友B:
會不會BIOS沒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BIOS沒焊好?

因該不是,因爲沒焊好的話會是電池燈會一直呈現綠色,現在是電池燈沒亮,電源燈亮白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該不是,因爲沒焊好的話會是電池燈會一直呈現綠色,現在是電池燈沒亮,電源燈亮白色 ...

你換的電池是原廠還是副廠
換回之前的可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的電池是原廠還是副廠
換回之前的可開機嗎

之前因爲電池膨脹所以拆掉都沒有用電池在開機,都是插著電源在用的,新電池剛裝時都正常,只是要修電池認不到的問題
讓後換個Bios版本後就不開機了,可惜的是換版本時沒有備份到原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因爲電池膨脹所以拆掉都沒有用電池在開機,都是插著電源在用的,新電池剛裝時都正常,只是要修電池認 ...

目前就是換一顆BIOS重燒看看
或者你在拆BIOS旁邊零件是否有掉件
因為官網UX510UXK就只有.300這版
給你燒錄的是工廠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是換一顆BIOS重燒看看
或者你在拆BIOS旁邊零件是否有掉件
因為官網UX510UXK就只有.300這版

可是我有看到.305的版本欸,我之前也是305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有看到.305的版本欸,我之前也是305的版本

305你下載傳上來
我這邊只能看到304
我在幫你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5你下載傳上來
我這邊只能看到304
我在幫你合

网友:
ASUS UX510UXKF1305.rar (5.49 MB, 下載次數: 4)

楼主:
謝謝你,我回家的時候試試看

楼主:
開機了,但電池的問題還是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機了,但電池的問題還是一樣

你測量電池接口各腳電壓 有插電 跟沒插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測量電池接口各腳電壓 有插電 跟沒插電

電池的DAT_CLK是不是因該要有電壓,我用示波器看也是沒有,DAT_BAT是有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的DAT_CLK是不是因該要有電壓,我用示波器看也是沒有,DAT_BAT是有電壓

兩個應該都要3.3左右
PD6001各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應該都要3.3左右
PD6001各腳電壓

我下班後量完再打上來,目前在上班,電腦不在我旁邊

電池沒接時開機我有用示波器量電池電感(PL8901)前端是有波型的,不是一條線,這樣算有充電嗎?

网友B:
DAT_CLK 沒電壓,可能就是被 PD6001 拉低了

PD6001 = IP4223CZ6 IP4223CZ6.pdf (123.42 KB, 下載次數: 2)

原本是猜測拆裝電池有去短到 DAT_CLK,造成 PD6001 短路保護

但是,看#2樓的手冊圖片,後面 PD6001 是空的,電路圖也是打 @ 符號

查電阻 PR6002 是否掉件?開路?阻值變高?

電路圖:
UX510UWK REV2.0.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1)
UX510UWK REV2.0.part2.rar (146.23 K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_CLK 沒電壓,可能就是被 PD6001 拉低了

PD6001 = IP4223CZ6

尷尬了,電阻正常RN3002也正常,電池拔起來後,去量板子上的DAT_CLK有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尷尬了,電阻正常RN3002也正常,電池拔起來後,去量板子上的DAT_CLK有3.3V

那就有可能電池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有可能電池故障了

連三顆嗎! 0.0

网友A:
你現在這顆是新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現在這顆是新的嗎

是新的,也有拿舊的來試過,狀況一樣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新的,也有拿舊的來試過,狀況一樣

這樣因該算正常八,這是還沒接電池時的波型

DAT

DAT

等等把電池在接上試一次

---------------------------------------------------------------

剛剛接上電池試了CLK訊號就消失了,DAT還在,有去量RN3002的SMB0_CLK有波型

---------------------------------------------------------------

在更

拿舊電池看波形是有了,但是波型會出現又消失,CLK跟DAT都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因該算正常八,這是還沒接電池時的波型

也有可能是兩個訊號都有相連的元件PU8901 跟 U3001 相關線路 有其是電阻 RN3002這顆
問一下你關機的時候能充電嗎

网友B:
看看 MOS管有沒有短路
PQ8901、PQ8902、PQ8903
PQL8901、PQH89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兩個訊號都有相連的元件PU8901 跟 U3001 相關線路 有其是電阻 RN3002這顆
問一下你關機的時候 ...

關機的時候可以充電,電池指示燈也不閃爍,但是只要一開機電池指示燈轉綠並閃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MOS管有沒有短路
PQ8901、PQ8902、PQ8903
PQL8901、PQH8901

都沒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關機的時候可以充電,電池指示燈也不閃爍,但是只要一開機電池指示燈轉綠並閃爍 ...

有可能是RN3002那顆排阻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RN3002那顆排阻故障

我在買來換換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RN3002那顆排阻故障

換完RN3002後,拿舊電池來試,就可以讀到了,這時候再拿第三顆電池來用發現讀不到,在那邊試了很久,後來發現新電池的接頭太鬆夾不緊,後面退PIN用緊後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