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第四台遙控器按鍵不良維修

楼主(2023-07-06):
大洋有線電視機上盒遙控器

老人家用的,用到電池漏液..................

導電橡膠清潔

線路板有腐蝕,紅黃圈,無解,不是重要的功能不理它就好。

白圈處是機上盒電源按鍵,最常使用,導電橡膠已經都磨損光了,在白圈上線路板貼上由舊18650電池取下的連接鎳片,代替導電橡膠。
克難式的維修,給老人家合用就好.

网友A:
現在遙控器的導電橡膠層都很薄,很快就磨損光了阻抗變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成本的關係。
有的導電橡膠用久了還會出油接觸不良,常常都要拆開來清潔一下。

用過很多方法解決接觸不良的問題,用導電銀漆筆,貼銅箔膠帶都撐不久,
最後是拆微動開關裡的 metal dome 出來改開關才解決。
遙控器大概是家裡最常要拆開來清理的東西之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遙控器的導電橡膠層都很薄,很快就磨損光了阻抗變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成本的關係。
有的導電橡膠用 ...

拆微動要損失一個,平常有拆筆電電池,還好都有留下連接鎳片,也比較不怕氧化。

网友:
雖然看不懂還是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遙控器的導電橡膠層都很薄,很快就磨損光了阻抗變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成本的關係。
有的導電橡膠用 ...

現在有導電橡膠可用,還有裁切好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有導電橡膠可用,還有裁切好尺寸的

有在賣的導電橡膠不知道材質是橡膠還是矽膠類的?

遙控器用的按鍵橡(矽)膠好像要用專用的接著劑,
用一般膠帶或黏膠好像都黏不太住,用沒多久又掉了。
之前用貼銅箔膠帶,久了黏膠的地方都變得油油的位置也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