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lio無法排檔,零件毀損,,diy自製零件修復

楼主(2023-07-07):
今天中午才剛開車出門,一到路口等完紅燈後,發現排檔沒有作用
然後一排回P檔後整個卡住不能排檔
打開排檔座看到排檔頭跟拉桿整個脫落
馬上把車推到路邊,緊急回家畫零件來裝
別人車壞掉是去材料行買零件來裝
我是回家自己印零件來裝.....

网友A:
是幾乎是某些年代時期(環保塑料?) 所有自排車 都有機會壞這個襯套
當遇到 排檔不明確手感間隙很大時 都是這個老化碎了

我注意到這問題是 以前處理一輛 福特Tierra
當下就是找了個不明材質(橡膠?)透明水管 套上去用
由於是克難土法 後來再網上注意到  很多車種都會壞這個 只要夠老!!
之後得到消息  車廠有出材質改善的襯套 半透明疑似矽膠
休假時返台到福特車廠買一個帶回泰國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幾乎是某些年代時期(環保塑料?) 所有自排車 都有機會壞這個襯套
當遇到 排檔不明確手感間隙很大時 都是這 ...

若是破碎掉,間細變大,那倒還不嚴重,重點是會整個脫落,
我看了很多車,都是這樣L插進去,完全靠塞住的那一圈在固定維持著,
怎麼都沒車廠想過要用勾的方式勾住或是像我這樣束住甚至中間用細羅絲對鎖,
這樣就能完全避免開車途中,整個排檔頭突然不能切換,若在高速上是很危險的.

网友B:
"然後一排回P檔後整個卡住不能排檔
打開排檔座看到排檔頭跟拉桿整個脫落
馬上把車推到路邊,"

好奇,怎麼有辦法在紅綠燈前打開排檔座,
應該要拆很多螺絲?

然後立馬排N檔,推車到路邊,
又馬上量完尺寸,回家開始畫圖列印,
不只腦力要好,體力也要很充足,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後一排回P檔後整個卡住不能排檔
打開排檔座看到排檔頭跟拉桿整個脫落
馬上把車推到路邊,"

停的路口剛好靠最旁邊,所以停著不走也沒關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破碎掉,間細變大,那倒還不嚴重,重點是會整個脫落,
我看了很多車,都是這樣L插進去,完全靠塞住的那一圈 ...

破碎掉,間隙變大,那倒還不嚴重,重點....
重點這是徵兆  安排時間處理

因為死撐下一步  會同你這樣遭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碎掉,間隙變大,那倒還不嚴重,重點....
重點這是徵兆  安排時間處理

我有在想要不要用車床車一個銅或鋁的來用,只是這樣硬碰硬,不知道會不會傷到變速箱拉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在想要不要用車床車一個銅或鋁的來用,只是這樣硬碰硬,不知道會不會傷到變速箱拉索? ...

金屬機械磨損 非我所長  我只有生活上的土法經驗  告訴我會磨損關節

露天 [ 排檔襯套 ] 近兩百就能解決
https://www.ruten.com.tw/find/?q=排檔襯套

正廠 SUZUKI SOLIO 排檔桿塑膠套 排檔桿襯套 排檔膠套 排檔襯套 拉索襯套 (自排) 其它SWIFT歡迎詢問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19824713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屬機械磨損 非我所長  我只有生活上的土法經驗  告訴我會磨損關節

這個用TPU印一個成本連一元都不用
我之前千斤頂也是用TPU印出上座來頂車
近一頓的車子頂上去也完全無損沒有壓壞掉
排檔拉索才多大的力量,應該能用很久.
至少TPU不會像那些環保像膠,時間一到自動碎化掉
網上賣的那些感覺像是熱溶膠之類的材質
看上去比像皮或我印的TPU更不可靠.

TPU材質特性: TPU的特性介於橡膠和塑膠之間,具高張力與拉力。 TPU材質分類及加工方式:
從化學結構來看,TPU為嵌段共聚物,主要分為聚酯型和聚醚型,
聚酯型有較好的拉伸、耐高溫、撓曲性能、耐磨性高,聚醚型則較耐低溫、耐水解、具高強度及回彈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後一排回P檔後整個卡住不能排檔
打開排檔座看到排檔頭跟拉桿整個脫落
馬上把車推到路邊,"

若是單獨檔線脫落,無法換空檔推車至路邊
可打開引擎蓋尋找換檔開關 (換檔線連接的扇型開關)
直接手動扳至空檔解除鎖定,即可推車。(切記熄火,拉手煞車,才可去動換檔開關)
ps:前提是,您的愛車有這機械開關結構,且要事先對P,N檔位撥到幾度角位有概略印象

扇型檔位開關在變速箱上
機械式的換檔機構,通常開關上會連結換檔線
它的長相類似扇貝,所有時會暱稱 "扇型檔位開關"
OPEL Astra F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是破碎掉,間細變大,那倒還不嚴重,重點是會整個脫落,
我看了很多車,都是這樣L插進去,完全靠塞住的那一圈 ...

檔線膠套若是破碎掉,間細變大,
有時換檔位置不明確,
檔位開關內的接點無法正確連接 P或N檔訊號給電腦
對於有鎖定P,N檔訊號,做防爆衝邏輯控制的車,
就會有無法啟動引擎的問題 (電瓶有電,啟動馬達好的,轉動鑰匙發動就是沒聲音)

另外
也有變速箱檔位開關油封漏油,油泥進檔位開關汙染接點
產生接觸不良,訊號異常,
也會讓引擎電腦因條件不足,啟動保護而無法啟動引擎熄火

例如這篇
電瓶有電發不動。啟動馬達沒聲音。檔位開關-維修
https://wu19802001.pixnet.net/blog/post/222843695?pixfrom=related

楼主:
其他車友發生相同的故障
他說花了1500拖吊去修車行,順道把快壞的一併換一換
我是路邊自己解決,一毛錢都沒有花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單獨檔線脫落,無法換空檔推車至路邊
可打開引擎蓋尋找換檔開關 (換檔線連接的扇型開關)
直接手動扳至 ...

solio這台車在排檔座靠駕馳側有開一個緊急維修蓋板能打開
用手指伸住去按一下即可排除卡住不能動的情況
像我是脫落,用手指把排檔拉索那個口向後拉二下即回到N檔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o這台車在排檔座靠駕馳側有開一個緊急維修蓋板能打開
用手指伸住去按一下即可排除卡住不能動的情況

是的
您的愛車有這簡易維修孔,
節錄來源 : https://m.xuite.net/blog/formosaengine/twblog1/123398325

更早期的車型就沒這般設想了

近代的車型有些會設置於排檔桿附近
作個按鈕 或 隱藏鈕
如下列這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z-6dhx3Km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若是單獨檔線脫落,無法換空檔推車至路邊
可打開引擎蓋尋找換檔開關 (換檔線連接的扇型開關)
直接手動扳至 ...

我的是HONDA ACCORD,年份比樓主solio更久,
懷疑可能構造不同,沒這膠套? 或材質不易損壞?
拍賣上沒賣HONDA ACCORD排檔膠套,(只有賣HONDA CIVIC),

沒發生過排檔卡住or排檔不順的問題,

下次保養再去問老闆若有這種狀況該如何處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HONDA ACCORD,年份比樓主solio更久,
懷疑可能構造不同,沒這膠套? 或材質不易損壞?
拍賣上沒賣HO ...

solio當年有召回過,但我看了一下碎掉的是黑色的
即為原車出廠配的,後來召回更換的是白色的.
也就是說從2003年到現在總共就只發生了這麼一次,用了二十年也算耐用了.
幸好我之前有做過功課,加上手機裡有放整本的維修手冊
能自己馬上處理,一般人遇上都是少的花幾千,多則要花上萬才解決的了.
本來還在想是不是電磁閥也一併壞了,後來測試是好的
如果是壞的,就順道廢了這個安全裝置,不會去買零件回來換.
我的原則就是以不花錢就能搞定為第一目標
什麼美觀還是安全這些全都不在考慮範圍.
這種問題每台車都一定會遇到,最好事先做好緊急的處理方案.

网友D:
看到那個圖型~想到我focusu,也換過類似的東西~很多人都自己做來更換(聽說後來福特全面更換~)
我用的最高級~鐵佛龍(不用錢的料當然用最保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那個圖型~想到我focusu,也換過類似的東西~很多人都自己做來更換(聽說後來福特全面更換~)
我用的最高級~ ...

等有買尼龍的線後再試用尼龍來印這個看看,尼龍跟abs已經算是工程塑膠了,只是這裡耐用了
換線頭那整個膠圈頭會磨損,好像寧可磨損這個比較划算,線頭那個換是要換一整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