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SR-700EH 冰箱冷度不夠低求助

楼主(2023-07-10):
已經快2個月了,冷凍的溫度都在-2到-8間降不下來,調到底也一樣

這臺小弟已經被搞很多次了,拆機過程請看舊聞

多謝T大指導,拆CN2插頭量黃線阻值

對應T大資料應該-12度,溫度計顯示-3度

這是小弟以前買錯的2K NTC,那時要買的是10K(韓系冰箱),31度量阻值正常

拆冷凍室內板,箭頭是目標

拆下風扇固定板,黃色插頭拔下

換上小弟備品

上電試驗,溫度計-3度時阻值,應該OK了

可是冷凍溫度一樣最低-7到-8度

壓縮機倒是滿燙(手感50-60度)的,請問冷媒管線阻塞機率大嗎

楼主:
小弟上鉤表,壓縮機運轉時
白線0A
灰線2.2A
藍線2.4A
黃線0.2A

表示電熱管沒有在壓縮機運轉時起動,其餘數值跟4年前所測一樣

溫度計插在冷凍出風口只能到-12度

等冰箱東西消化得差不多才能看蒸發器狀態了

网友A:
堵塞機率非常大

這型好幾年前就陸續遇到壓縮機不良,冷媒放出來是黑色混著的,
會造成管路堵塞,原廠已沒有在修這台,也沒有人願意修(要換壓縮機)

网友B:
壓縮機啟動器~
電容器檢查看看~
接線端子看有沒有氧化~

被空中接頭氧化暗算一次~
之後看到都會直接弄掉空中接頭~
用焊接或者直接相接~

感溫器最好都換新的~
量阻值沒有用~
被暗算多次的經驗~

也可直接把紅線跟藍線~
拉出來接110V~
不經過微電腦控制~
8 小時看看溫度~
就能知道是不是壓縮機方面的問題~
最好的方法是看蒸發器結霜的程度了~

風扇扇葉有沒有卡住~
或微微卡住導致轉很慢~
或軸承擴孔導致轉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塞機率非常大

這型好幾年前就陸續遇到壓縮機不良,冷媒放出來是黑色混著的,

多謝T大指導,請問油堵是壓縮機內部磨損導致還是高溫引起冷凍油變質

如果更換冷凍油跟重灌冷媒可以撐個幾年還能試試

萬一不換壓縮機冷度問題無解,這台大概就要準備報廢了

有個地方倒是很奇怪,油堵的話應該高壓會偏高,壓縮機運轉阻力增加,可是上鉤表後電流怎麼沒有明顯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啟動器~
電容器檢查看看~
接線端子看有沒有氧化~

請您看相片7,風扇扇葉沒有因反作用力後退,風力用手測還好

蒸發器結霜狀況要等冷凍庫東西消化得差不多才能看了,明明提醒過,女王還是往冷凍庫塞東西

小弟阻值從主機板量的,應該能排除插座氧化

晚上回家量壓縮機電容器容值,都快忘了冰箱有這個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T大指導,請問油堵是壓縮機內部磨損導致還是高溫引起冷凍油變質

如果更換冷凍油跟重灌冷媒可以撐個 ...

壓縮機內部磨損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內部磨損引起

多謝T大指導,小弟已經在看新冰箱了

楼主:
本來還抱一絲希望,可能運轉電容老化轉矩不足

14UF小顆的是運轉電容,上電容表14.1UF

看來壓縮機真的有問題,要準備換冰箱了

网友C:
這台看起來很像是LG代工的感覺,看看壓縮機右側有沒有散熱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看起來很像是LG代工的感覺,看看壓縮機右側有沒有散熱風扇

有風扇,不過不像一般韓系冰箱散熱器裝在壓縮機旁,而是跟臺系一樣在冰箱壁內

這幾天沒那麼熱,冷凍庫可以降到-15度,真的要考慮換冰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風扇,不過不像一般韓系冰箱散熱器裝在壓縮機旁,而是跟臺系一樣在冰箱壁內

這幾天沒那麼熱,冷凍庫 ...

還在掙扎啊...

楼主:
是真的很掙扎

网友D(2023-08-09):
請樓主去檢視
1.冷藏 跟 冷凍 通道是否阻塞對流不良(無法排水)
2.冷凍室風扇是否沒力轉動冷度不足 以上原因 我有修繕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樓主去檢視
1.冷藏 跟 冷凍 通道是否阻塞對流不良(無法排水)
2.冷凍室風扇是否沒力轉動冷度不足 以上原 ...

上面2個問題都沒有,應該壓縮機就是原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