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家插座內金屬棒的直徑怎麼測量?

楼主(2023-07-10):
烏骨雞學姐有在賣Adapter,DC頭的規格非常多,最常見就是下圖這種︰

請問有什麼簡易的方法可以測量紅色箭頭指的金屬棒的直徑?

网友:
我也想知道除了 游標卡尺 還有什麼好招
有這一問大概是 卡尺量爪頂到塑料殼 伸不進去

手機影像量測 不知能不能處理到如此精度需求 以及克服陰影

楼主:
以1樓的例子,游標卡尺另一邊能夠測量圓孔,但是也無法測量中間的金屬圓柱直徑。

网友A:
拿公的頭去合,再測量公的,前提是要有合適的公插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1樓的例子,游標卡尺另一邊能夠測量圓孔,但是也無法測量中間的金屬圓柱直徑。

一個搞笑的方法  翻模概念
熱縮套管套上  熱塑形冷卻後扯下可以量了

网友:
用相機拍下來,量大圓的直徑,等比例下,
可知中心金屬的直徑,前提是要找失真率低的鏡頭,
拍攝的照片不扭曲變形,尺寸才會接近正確;
這應該可行,但是也有難度。

(笨方法:敲破一個,就量得到了)

网友B:
傳統機械量測圓孔時 會用 [針規] 去套

我知道有些 不鏽鋼毛細管  用於 工業點膠針頭這類
不鏽鋼毛細管 都是以公尺計價
點膠針頭 塑座不銹鋼針嘴 倒是零售好買
這種拿來當作[管規]套上去

[針規] 是真有此名此物;  [管規] 是我亂想的

网友:
我有想到類似Simon 大的方法,熱熔膠前端吹軟插進去等硬化後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公的頭去合,再測量公的,前提是要有合適的公插頭。

並不是每個插座都拿的到插頭
而且就算找到插頭,要測量插頭內孔也是非常困難。

网友C:
跟尺擺好一起拍照 用電腦修圖疊圖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傳統機械量測圓孔時 會用 [針規] 去套

我知道有些 不鏽鋼毛細管  用於 工業點膠針頭這類

豬仔給我的東西裡面有這種工具,看似在量直徑或厚薄用的。

网友D:
現有的文具,彈簧圓規,用規針調整至適當長度固定(歸零(接觸)),適當深入放開寬度,慢慢轉螺絲,內縮到規針接觸到插座內針腳止停,就是直徑。

如需實際尺寸,視個人喜好用卡尺再去量規針尖隙寬度。

再配合DC插座通用內針,規格0.5MM-3.0MM沒幾個(網路可查),便可匹配。

電子蠢手工繪圖基配
紅框  彈簧圓規(較通用).沾水彈簧手調鋼筆(距離有限精度較高).導規(視導規長度無限制)皆可定位,其他圓規視施力會偏移,缺點都無尺寸,需卡尺預先或事後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尺擺好一起拍照 用電腦修圖疊圖看?

其實我的意思是用什麼簡易的方法"讓一般買家可以自行測量",並非要我測量,這種外圍5.5mm的頭,內孔從1.7mm、2.1mm、2.5mm、3.0mm至少就有這四種規格,就算我這老江湖,2.1mm跟2.5mm從肉眼我也很難辨識出來,更何況是一般買家,如果有一種很簡易的方法辨識,省的買家買錯退換貨。

我家幾乎所有規格的插座跟插頭都有,很容易試出來,倒是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有的文具,彈簧圓規,用規針調整至適當長度固定(歸零(接觸)),適當深入放開寬度,慢慢轉螺絲,內縮到規針 ...

謝謝!明天找看看有沒有圓規試看看!

网友:
鐵絲繞一圈=圓周長
圓周長/Pi=直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的意思是用什麼簡易的方法"讓一般買家可以自行測量",並非要我測量,這種外圍5.5mm的頭,內孔從1.7 ...

N種規格合一  組合打包一起賣  買回去可以自行套換   不會漏失

純為買家服務  不是奸商  不是奸商  不是奸商

网友E:
這種東西有標準規格,1.5MM,2.5MM,3.5MM

所以用偷吃步,透明尺擺上去相機開近拍,再數格子對表應該是哪個規格

當然遇到特規的會踢鐵板

网友:
圓規那方法就不錯,想到的另一種則是用鑷子+量角器,或者乾脆找尖一點的游標卡尺。

网友B:
買家是
買 Adapter  對不上已有的DC座中心針
買 DC座 其中心腳 對不上已有的Adapter

若是已有 原 Adapter   因故障需求新的 Adapter
可以用針規概念  原 Adapter  塞竹(牙)籤約直徑2mm
如此可以 估出 相對尺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買家是
買 Adapter  對不上已有的DC座中心針
買 DC座 其中心腳 對不上已有的Adapter

也可用2.0mm單芯電源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家是
買 Adapter  對不上已有的DC座中心針
買 DC座 其中心腳 對不上已有的Adapter

通常是買家的Adapter 壞了,所以他想買一新的來用,但是買家不知道他的Adapter DC頭是5.5/2.1mm或是5.5/2.5mm?
5.5/1.7mm 應該只有Acer 的筆電在使用,而1樓那個5.5/3.0mm 使用較少,但是使用5.5/2.1mm跟5.5/2.5mm就很多了。

竹製的牙籤有分粗細,明天來找看看家裡還有沒有竹製牙籤,兩種都拿來用游標卡尺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用2.0mm單芯電源線

2.0mm單芯線也是常見,它拿來測5.5/2.1mm合適,不過這意味5.5/2.5mm的插頭也插的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東西有標準規格,1.5MM,2.5MM,3.5MM

所以用偷吃步,透明尺擺上去相機開近拍,再數格子對表應該是 ...

以5.5mm的插座來說,內針並非1.5mm,2.5mm,3.5mm最常見,而是2.1mm跟2.5mm最常見。
應該沒有1.5mm的規格,最接近的是Acer 筆電用1.7mm,3.0mm已經不常見了,3.0mm內針大多外圍會加大,例如6.5mm,所以就算內針有3.5mm,外圍應該不會是5.5mm。

楼主:
咦!我家還找不到竹製的牙籤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5.5mm的插座來說,內針並非1.5mm,2.5mm,3.5mm最常見,而是2.1mm跟2.5mm最常見。
應該沒有1.5mm的規格 ...

多謝老大說明,小弟當成耳機插頭了

网友:
稍微噴點油當脫模濟, 擠一些西曆空進去固化
成型後拔出來後可慢慢量 以前搞 OBD2 插頭時用過這招一次

网友:
我 ....

我都用國中小生用的圓規ㄟ ....

网友G:
測量DC插頭孔徑時,還有一個可當針規的參照物,那就是三用電表的標準測試棒,直徑 2.0 mm,插入 2.1 mm 的孔中差不多正好,插入 2.5 mm 的孔中則會有很鬆,有明顯空隙。

原子筆頭的直徑,我實際量測了手邊幾個,有的是 2.0-2.1mm ,有的是 2.3mm 左右,也可以用來做參照。

或者,如果有各種尺寸的鑽頭(鑽尾),也可以拿來比對參考。

我沒有用牙籤,一時找到零星幾隻單獨包裝的,尺寸各異。

參考資料: https://www.digikey.com/en/blog/ ... -measurement-tricks

補充內容 (2023-7-14 11:59 PM):
參考資料2: https://forum.digikey.com/t/meas ... -2-1mm-vs-2-5mm/401

网友B:
1.  WISH 是有實物插頭插座  交叉比對就可以找出配對
2.  是因為買家買錯 退貨換貨 情形
    於是WISH想要一個合宜方法 讓一般買家辨別尺寸

3. 買家買錯分不清尺寸   那就考慮一下對方處境(圈外人的知識與資源)
4. 痞酷站友  看來稀鬆平常知識與資源  圈外人不一定能到手

如何從生活知識與資源  找出公約數    這是我的設想基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WISH 是有實物插頭插座  交叉比對就可以找出配對
2.  是因為買家買錯 退貨換貨 情形
    於是WISH想要 ...

1. 標準答案。
2. 標準答案。
3. 就是考慮到買家手上沒有工具,才想問大家有沒有簡便的方法?
4. 痞酷會員的手上Adapter 應該也不少,應該也能用交換比對方式試出規格,自備游標卡尺的會員應該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測量DC插頭孔徑時,還有一個可當針規的參照物,那就是三用電表的標準測試棒,直徑 2.0 mm,插入 2.1 mm 的 ...

嗯!真聰明,這也是個好方法。
三用電表的測試棒就是用2mm,就算是特尖的測試棒也是用2mm 銅棒把尖端削細,不過每家庭不見得都有三用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