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廠牌LG 型號42LE5500-DA故障送修被改公板現又故障,想自行換公板

楼主(2023-07-12):
家人的廠牌LG 型號42LE5500-DA故障送電器行修理,送回後發現已經被改成公板,
使用約2年後又故障,電源板輸出電壓正常,遙控器開機不動作,量測遙控接收輸出有訊號,主板無輸出到屏線電壓和開機信號,研判是公板故障,想自己換公板,拜讀wet大大文章,[液晶電視] LG 42LE55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發現是型號一樣的案例,希望能夠實現自己修復的願望。
搜尋國內蝦皮問主板賣家都說不支援本機的面板LC420EUH(SC)(A1),
搜尋淘寶找到一款支援台灣數位電視,標題VB-T2制式C海外数字电视主板乐华T.WS3663W.03台湾繁体亚太南美
問淘寶客服,客服說可以支援LC420EUH(SC)(A1)面板,我下單後客服又說該面板是120HZ的,不能支援,取消交易,這下子我頭腦滿是問號?
我知道這台LG電視機型標榜是120HZ,但拜讀wet大大文章裡面,改公板的步驟裡並沒有再加一片倍頻板,想請問各位先進大大:
1.上述淘寶所賣的商品:標榜台湾繁体DVB-T/T2,到底是可不可以適用本面板LC420EUH(SC)(A1)及已經被改的T-CON(型號LC420WUN-SCA1)?
2.LC420EUH(SC)(A1)面板是不是120HZ?
3.已經被改的T-CON(型號LC420WUN-SCA1)還需要加一片倍頻板嗎?
4.因為賣家客服已經說該面板是120HZ的,不能支援,但我很懷疑他的說法,如果他們是錯誤的,我還是要下單的話,我要告訴客服什麼資訊,才能燒錄得到正確的程序。
5.原來已被改成公板所用的屏線,還能繼續留用嗎?

文長,祈請各位先進不吝指導,感謝

网友A:
這個舊公版看起來是最陽春的,沒見到倍頻板,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看解析度是1920或是1366 把程序燒進去
買一塊公版點上去試試看就知道了
主要是屏線的順序跟定義要知道,不然會燒掉(電源供應就是你最後一張圖下面右邊那幾條紅色一束的線,那個搞錯會燒掉),面板的資料裡面會有寫
公版有些還能設定詳細的內部參數,那就要問賣家了
面板的型號要先搞清楚,然後配哪片邏輯版(面板規格書裡面會有寫)再比對一下實際線路.就能跟賣家說了
如果你不是很確定,你就拍照給賣家看,跟台灣的賣家買比較保險一點,畢竟是新手
淘寶店家你遇到問題要解決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舊公版看起來是最陽春的,沒見到倍頻板,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看解析度是1920或是1366 把程序燒進去
買一塊 ...

非常感謝jazz00040大大的回覆,感謝指導。

楼主:
補上淘寶公板資料,請參考

网友:
TCON參考WET大發表的心得,我是用6870-0310C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9641&pid=851158

主機選有支援1920x1080可設鏡像應該就可用,我是用m368v3.0但不推此板,因為系統是andriod 9,光開機就要30秒,沒有想像好用

背光調整我是用EL817 單路光耦隔离模块(3-5v)控制PWM DIM #1,雖然可用但效果不盡理想,電壓只能調到0.6V無法達到手冊說的0.38V,大概是EL817的頻率不足所致

网友:
我覺得你直接  檢查 主板上的三端穩壓  是不是正確 比較有機會

https://www.panelook.com/LC420EU ... arameter_12174.html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我會參考大家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