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小米石頭掃地機器人電池問題?

楼主(2023-07-12):
之前小女用的趴趴走,前輩建議不要修了,於是買這台故障機,看能修好替代嗎?請大家幫幫忙!
1. 銘牌

2. 收到時完全沒反應,拆下電池倆並四串;

3. 其中一串只有2.1v,其他3.6v,先將電壓充一致。

4. 用16.8v接紅p+黑p-充電,只能充到16.07v

5. 裝上開機有反應,燈亮語音;請回充(表示電力不足)

6. 拆開電池保護板,發現黑線P-與黃線T之間的電阻,R16很像燒毀,看不見白字,

7. 量測阻值;6.7K。

請問前輩們;是這個已電阻損毀的原因嗎?阻值多少?

如果改一般的保護板,T黃線要怎麼接,謝謝!

网友:
電池屬於消耗品,掏寶或是蝦皮都有賣 掏寶價格約是蝦皮的1/2 ~ 3/4間,充電電池有一片保護板,上面的電路有專用的IC 他是做為過充過放保護,但是用久了之後,假如有一節電壓偏低,就會造成充電很快就到保護電壓,卻沒充飽(因為有一節出問題),放電時候很快就沒電了(因為那一節不良,總串聯電壓不足就跳低壓保護),你的電池應該是2並4串,我以前的經驗是 單獨把那一節充電到4.0V 然後放置一晚在量測,電壓是否有變,差異太多就表示該節自放電率過高(該更換),若是沒有問題,就給他裝上去由掃地機充電,電池會因為過久沒有使用,前幾次會充不太飽,越使用越好!! 祝好運!!

网友:
小米掃地機電池拆解分享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28-1-1.html

网友:
T腳是過溫保護偵測,接的是熱敏電阻,
我沒量過小米的,量過iRobot和panasonic,都是10K歐姆左右,

鋰電2.1V已經過放,只充到16V應是那顆電池造成,
顯示請回充,表示電池內阻過大,啟動瞬間電壓驟降,

買新電池芯回來DIY組裝(需有點焊機),
or買整組新電池吧

楼主:
原來是熱敏電阻,還以為壞了,用吹風機吹,阻值降低,確定是好的。

電量太低,沒有充電樁,查看說明書是20V2A,臨時接兩條線出來,用電供充,想說先測試看可以用,再來處理,電壓太低時,會提示清潔接觸點,掃地機會前後左右,紐動一下。

(型號還真複雜)我小米.米家分不清楚,快被搞瘋了,沒連上手機wifi ,就動不了,搞了一整天,終於連上了,可是顯示韌體要更新,一按馬上顯示失敗,網路異常,訊號強弱的扇子,多了驚嘆號,刪除後,重新連接多次,顯示要連接電源,或斷電再接上電源,不知道是不是要接收到充電樁信號,才能啟用嗎?

請問大家;有人知道嗎?

楼主:
終於連上線,更新成功,現在正在試營運,謝謝大家。

這樣應該可以不部用充電樁。用比電視配器改充電座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終於連上線,更新成功,現在正在試營運,謝謝大家。

這樣應該可以不部用充電樁。用比電視配器改充電座即可 ...

都發文 上來了
那就 順便說明一下  如何解決 [連不上線] 的問題

你也許覺得沒什麼  也不要妄自菲薄難為情
你有遭遇的問題與也處理成功  留下點參考資料
將來就會有人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發文 上來了
那就 順便說明一下  如何解決 [連不上線] 的問題

剛開始APP下載到小米的,所以當然找不到型號,也連不上。

後來找到型號,註冊時要使用手機功能,最後全部<允許>連上一下子,就顯示WIFI不穩定(想說是我的網路太慢),要休息一下,試了很多次,還叫我啟動,還是內部錯誤,看到網路上有人測試,回充的充電樁,是怎麼指引的,原來只是幾片反光膜,本身不發信號,最後想到一招,隨手拿一卷鋁箔膠帶,放適當位置,迷糊中就成功更新了韌體,也真的不知道是誤打誤中嗎?

感覺這種設計別有用心,個資全利用掃地機上傳,大海撈魚,久了就會撈到大的,幸好不是大人物,我這也沒甚麼可撈,就大膽地亂點一通,可說是瞎貓碰到死耗子吧!

楼主:
連續用了幾天,摸清楚特性,覺得既然沒充電座,拉出的兩條充電線(20V2.2A),是暫時的。

試著直接用趴趴走的充電器,直接從電池的P+ .P-充電,發覺不但可行,而且電池也活過來了。

於是在後方開個充電孔,進行充電,沒串電阻限流,電流2.7A,這還是原本電池15.6V,還有一半的電量。

於是串個電阻,限流後0.78A,這樣才不會傷了電池。

可是要做開關選擇電阻,不然充電時間要很長,請問前輩高手有方法做個電路,讓他充到接近完成會自動解除限流,先謝謝大家!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續用了幾天,摸清楚特性,覺得既然沒充電座,拉出的兩條充電線(20V2.2A),是暫時的。

試著直接用趴趴走 ...

原電池規格標示 14.4V 5600mAh,
(應是每顆2800mAh,併聯變成5600mAh)
鋰電池最大可以1C充電,
表示此電池最大可承受5.6A充電電流,

如果確定這組兩併電池,每顆都是正常的,
此組電池完全可用2.7A充電,直接拿掉串聯電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