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來開箱一台簡易汽車輪胎平衡機

楼主(2023-07-12):
自己的輪子自己來作平衡
很多人不知道只要裝了胎壓偵測器
輪胎就需要重新作平衡
像愛玩殺肉中古輪組的人
那些輪子全都要重做平衡.
一樣要花錢去輪胎店作平衡
不如把原本該花的平衡工資
拿來買整組工具在家自己玩
至於到底平衡出來的準不準?
這個東西是工廠大量生產賣全世界的量產工具
還附有一本全英文的使用手冊跟平衡的流程說明
不是士砲diy的東西,所以不需懷疑東西的實用度

网友:
長見識了

水平泡泡若精度誤差過大的話
也有人試著用智慧型手機,搭配電子陀螺儀軟體app
配合這類工具做靜平衡調整
DIY Wheel Balance | Make Your Own Bubble Bala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MsPbQkCx4

觀後感 : 純私人見解,或有個人盲區

看似完美
輪圈上角度的靜平衡可適時的求出

但小弟不成熟的存疑是
內外圈動平衡失衡點,這工具要如何求出 ?
內外圈動態失衡 -

參考影片 : Wheel Balance Training 201 by Perfect Equip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RGJbvR8xg

楼主:
其實不用想太多,就想像輪圈要鎖上的那個哈姆在轉時是完全垂直在轉還是會像影片裡那樣一下向內一下向外轉??
有車的輪子鎖上去是這樣晃的嗎? 若有那一定是輪框變型了,再怎麼校正都沒用.
即然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那影片裡的最大前題就已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又何來所謂動平衡校正? 純就是那些自動平衡機的廠家編出的一套世紀謊言..
一般動平衡校正是用在像磨床還是高速禍輪葉片這些馬達類上,因為中芯軸都沒有多粗
加上轉速高,受離心力影響,導至芯心的受力偏心,車子的輪子轉速超低.
汽車是整塊哈姆在轉,後面也是超粗又短加上還固定在底盤上軸芯在帶動,根本不會那樣晃.
在80年代自動平衡機還尚未普及時,全世界的車廠都是用我買的這種在作車子的輪子校正
怎麼那時就沒有這套動平衡之說?  這種最原始好用也是老師父的最愛.
我這半個月來都是換裝上殺肉那裡買來的原廠輪
其中有一個輪子上面什麼配重塊都沒有,應該是掉了
但我開了半個月也沒有感覺到什麼高速會抖的情況
應該說根本跟之前的輪子比起來一點差別都感覺不到.

网友A:
沒想到輪胎平衡原理這麼簡單.

以前看輪胎裝到平衡檢測機中高速旋轉,然後就顯示哪邊需要加多少配重,感覺很厲害的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想到輪胎平衡原理這麼簡單.

以前看輪胎裝到平衡檢測機中高速旋轉,然後就顯示哪邊需要加多少配重,感覺很 ...

那個是動態平衡,對應F=MV^2/R,同一軸線各點質量積分合計

网友B:
我的姐夫就是開輪胎行,他年輕的時候想做大,投下的設備非常可觀,後來年紀大了,兒子也不接這行,就只接一些親友的活兒,我換輪胎都是去我姐夫那裡換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750-1-1.html

把新輪胎裝上輪框後要上一台校正的機器,輪胎是垂直的固定在機器上,然後機器會高速運轉、急煞,模擬輪胎裝在車上的基本運作,儀表會顯示輪胎一些訊息,這個我沒有注意看是什麼?然後姐夫會根據儀表顯示在輪胎某位置釘配重的鉛塊,再一次輪胎高速運轉、急煞、修正配重......,數值對了才會把輪胎裝在車上。
以前我曾經看過姐夫店裡有一台像小朋友在開的小車,某些情形會用到,客人的車不用把輪胎拆下來,姐夫把這台小車推到輪胎上操作,我不知道這是在做什麼用的,只是當時覺得很新奇。
我的車都是5000~10000公里前後調胎,我以前的車是後輪傳動,所以後輪磨損比較快,後來是開前輪傳動,就改前輪磨損比較快,我的習慣就是調胎幾次之後不管是前胎或後胎只要有一邊接近磨損線就4條全換,畢竟人越老反應變差了。

現在我姐夫那種設備跟不上時代了,我們家附近的輪胎行都很大,我散步經過還看到有家店在一台車子4個輪子架了不知名東東,數據直接傳到大螢幕,這應該是大家在說的動平衡吧!
我是覺得車廠在造新車時包括底盤所有的部件都做過精確校正了,需要校正一定是車子開了很多年跑偏了,要校正的地方應該也不只輪胎。

楼主:
剛去拆車上一棵輪子的胎壓偵測器下來實驗
一個胎壓偵測頭重量超過二塊配重塊
說沒有差是不可能的
只是每台車的底盤與避震狀況不同
有些車對於這樣的影響可能會小到感覺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姐夫就是開輪胎行,他年輕的時候想做大,投下的設備非常可觀,後來年紀大了,兒子也不接這行,就只接 ...

其實現在那些雷射定位的看起來很炫,但只是看起來而己,實際的功能跟路邊自己用路邊線來簡易定位差沒多少..
因為七成以上的車子,尤其是中低價位的,全都只能前束能作調整,就只有調一個傾角而己,其他的還有後輪全都不可調,就只是打雷射然後給你看測出來的數據,但實際調的就只有前束一樣,我之前在中區職訓上汽車修護時,裡面也放一台佔地約五坪大的雷射定位系統,但老師上課教操作時,親口跟我們說,這只是店家賺錢用的工具而己,中看不中用,調出來的跟他三十年前在路線劃線調的差不到那裡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現在那些雷射定位的看起來很炫,但只是看起來而己,實際的功能跟路邊自己用路邊線來簡易定位差沒多少.. ...

原來投射到大螢幕那個叫雷射定位而不是叫動平衡。
車子的原理我不懂,不過以輪胎來說,像我姐夫那種校正的老機器我附近的輪胎行每家都有,想必換新輪胎都是這樣校正的,只要機器是正常的,校正出來一定也是正常的,但裝上車子可能就又不一定了,這跟車子的使用里程數與磨損程度有直接的關係。
你最後提到上課的老師說雷射定位只是賺錢的工具......,有一位我的好友他是維修業者,他的桌上擺了一台西德的示波器已經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我從未看他開機過,有一天我問他為何從未看過他使用示波器?他說示波器是給客人看的,這樣比較專業.......。

楼主:
亂逛時看到這個國外的教學才知道原來這台可以做出輪胎行那種自動平衡機做不出來的Y型平衡法
可以只使用二塊配重塊來做目動平衡機要放很多片才能完成的輪胎平衡
看來買這台是買對了,這台在平衡其實比自動的那種速度還快,看泡泡指向那裡
就那裡試放上去,一下就平衡好了..

楼主:
剛好在桌上一角撿到一個很多年前拆解的鏡片
大小跟倍率又非常適合拿來裝在這個平衡器上用

网友C:
大大請教一下,有試過校正完成後,在拿起來轉個向,在看一次,結果是一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請教一下,有試過校正完成後,在拿起來轉個向,在看一次,結果是一樣的嗎? ...

當然都會是一樣的,水平校正最大的好處就是簡單直接,跟吊扇在校正一樣簡單
不像垂直校正,要在那裡一直作記號,然後正轉反轉有時又會有差異
想想砂輪片跟洗衣機脫水就是撥一下衣服的位置,那個簡單又明確?

楼主:
輪胎平衡器買了這麼多天,今天才正式拿到車庫這裡用
可以看到把輪子放平面時,在作校正有多快速與簡單
幾乎像下棋一樣,直接下子,一次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