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NN-ST34H 微波爐有過電不會運轉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3-07-13):
Panasonic NN-ST34H 微波爐有過電不會運轉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Panasonic NN-ST34H

2.電路圖

3.故障狀況~有過電不會運轉加熱,設定後起動測試時間倒數消耗功率約24W

4.目視檢查上方那一顆監控安全開關(NO型)故障,按鍵無法彈起

5.更換備品*3(15A/250V),上~(NO型),中~(NC型),下(NO型)

6.正常微動開關按鍵是彈起的

7.更換備品完成照

8.微波室油汙嚴重,雲母片油汙發黑

9.新雲母片比對裁剪完成

10.微波室清潔,雲母片更新

11.維修完成,煮水測試消耗功率約1190W

{n_034:}

网友A:
這好像是國際牌的通病!!
我也修過一台,開機沒問題,一微波加熱就燒保險絲,最後更換微動開關後正常,微動開關因為微波期間"緊急開門"系統會啟動"自毀裝置"以避免微波外洩把保險絲燒毀斷電,燒毀時候大電流造成的電弧使微動開關接點"點焊"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是國際牌的通病!!
我也修過一台,開機沒問題,一微波加熱就燒保險絲,最後更換微動開關後正常,微動開關 ...

不是國際牌通病 是微波爐都是這樣設計的 不管甚麼微波爐
還是蒸氣烘烤爐 還是甚麼水波爐 有微波的
幾乎都是這樣三個微動開關 短路開關 門開關 還有一個忘記叫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國際牌通病 是微波爐都是這樣設計的 不管甚麼微波爐
還是蒸氣烘烤爐 還是甚麼水波爐 有微波的
幾乎 ...

其實微波爐操作習慣很重要, 早期的微波爐使用 "押按"方式開門,現在使用"拉開門"方式
1. 要停止加熱一定用"取消鍵"而非"拉開門"!!
2. 微波食物一定要"加蓋"防止食物噴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