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推薦便宜好用的點焊機?

楼主(2023-07-13):
雖說便宜&好用應該不相等。

手上幾隻捕蚊拍,大都是電池壞了。

想改成18650+TP4056小板續命,無奈!有些18650就是不吃錫。

想買個點焊機來試試,想問問痞友是否有推薦的款式。

應該都是0.1~0.2mm的鎳片。

或是有退役想換酷幣的(哈哈哈

補充內容 (2023-7-16 03:13 PM):
10樓Wish大說的網路上買便宜的應該都是鍍鎳片,我買的應該也是
12樓大俠所說買了不能用再便宜也沒用
有些我刮了磨了就是不上錫。才會想買點焊機。

网友A:
我也沒點焊機
但還沒遇過無法焊錫的18650
在焊點處滴上一滴鹽酸或洗廁所的潔廁靈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沒點焊機
但還沒遇過無法焊錫的18650
在焊點處滴上一滴鹽酸或洗廁所的潔廁靈 試試

有聽說稀鹽酸可以,不過還是想買來玩玩,謝謝提醒。

上次吸錫槍可以用嗎?

网友:
之前小米打氣機換芯是砂紙磨一磨、點個焊油就上了。

网友:
我買過二款鎳片點焊機,
第一款電路板型,要外加(汽車或機車)電池,三個數字顯示,用附贈的0.1鎳片效果較好.使用麻煩.
第二款有外殼,內有電池,彩色螢幕,附贈的0.12鎳片也有很好的效果,不同鎳片也有推薦參數,比較建議.
另外雖然不常用,但我覺得很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聽說稀鹽酸可以,不過還是想買來玩玩,謝謝提醒。

上次吸錫槍可以用嗎? ...

感謝那吸錫槍  可用
就是清潔那焊槍頭 廢點時間而已
謝謝了

网友:
推薦這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e1qbs0u82dcb

點焊機+行動電源的功能,
長時間不使用時,把它當行動電源,
將內建鋰電放電到3.8V,再收藏儲存,
才不會造成鋰電短命膨脹,
(鋰電飽電存放,會對電池cell產生壓力,縮短壽命)

點焊電池,僅限於表面光滑的鋰電,
若電池已被用烙鐵焊的凹凸不平,
必須先打磨光滑,

若要用烙鐵焊18650,
可用"鹽酸+鋅片"製備"不鏽鋼助焊劑(氯化鋅水溶液)",
(有肝毒性,經皮吸收,千萬不要碰到皮膚,)
(鋅片,可由廢棄碳鋅電池剝下內層金屬皮,)

网友:
因為電池外殼好像都是不鏽鋼之類的東西做的
不鏽鋼錫基本上上不去 只要用點助焊膏
焊錫跟著上去就很容易上去了
或是酸性的東西把表面的膜腐蝕掉就可以焊上

网友:
買個電池盒會簡單些,網路價,一個才5元。

网友B:
應該都是0.1~0.2mm的鎳片.....

其實如果是鍍鎳片,那就算是最兩光的點焊機應該都可以,如果是純鎳片就要挑了,很多都焊不了。

网友:
美工刀刮一刮就可以吃錫了,不要一次加熱太久,多分幾次加熱上錫
我也有買點銲模組(汽車電池供電),後來覺得還是用銲接比較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應該都是0.1~0.2mm的鎳片.....

其實如果是鍍鎳片,那就算是最兩光的點焊機應該都可以,如果是純鎳片就要挑 ...

嗯,我買過電路板點焊機 (圖二),使用12V 48AH 汽車電瓶,點套件的鎳片 (圖三)大概焊穿一點點,完全焊不住

點軟的 鍍鎳片大概 0.1 算勉強能點,焊點有的有牢、有的不牢,小拉就掉。

考慮可能幾年才用這麼一、二次,買大台的不符合經濟效益,就不亂買點焊機了

最後直接找 點焊服務

--
電蚊拍用的就焊錫就好了咩,也才用到一顆或二顆。刮一刮再用焊油,一焊就沾錫。

焊油要擦乾淨,不然久了旁邊會生鏽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買過電路板點焊機 (圖二),使用12V 48AH 汽車電瓶,點套件的鎳片 (圖三)大概焊穿一點點,完全焊不 ...

下圖是另一篇18V 鋰電池換電池芯裡面那條最長的鎳帶,那是純鎳的,標準0.2mm厚度,我的點焊機一樣焊的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521-1-1.html

大陸賣鎳帶的說的厚度通常都是不足的,例如0.15mm搞不好就只有0.1mm,如果連0.1mm都焊不牢固,那可能是你的電池有問題。
點焊機要焊的牢固最重要是看瞬間電流,電壓大小倒是其次,有人會用超級電容來做點焊機,我看到都是用兩個超級電容串聯,就用5V 電壓點焊就嚇嚇叫了。

网友:
18650如果是用在補蚊拍上,找那種電壓充不到4.2V的電池,也就是快掛點的,補蚊拍一般也只是3V,快掛點的最少也有3.6V,相較之下還是很好用的。

网友:
用不多還是用焊錫較好,真要買就買大一點的,相對價格高,有時候要焊厚一點的也OK,較實用,但占空間。

网友D:
這個可以點到0.2鎳片【淘宝】https://m.tb.cn/h.5bASgSO?tk=wkamdGQIaHc CZ3457 「便携手持锂电池法拉电容点焊机碰焊机电路控制主板diy全套配件」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可以點到0.2鎳片【淘宝】https://m.tb.cn/h.5bASgSO?tk=wkamdGQIaHc CZ3457 「便携手持锂电池法拉电容 ...

我自己有用這家的控制板,另外在擴充12管mos板,mos管全部改228!
兩串兩並的美國超級電容!點0.4mm鎴片也沒問題!我比較常用來點0.15mm鎳片加上0.15mm紫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