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OSCH 18V 鋰電池換電池芯

楼主(2023-07-13):
我家還有BOSCH 18V 充電電鑽,而烏骨雞學姐有在賣BOSCH AL1860CV 充電器,所以我得保持鋰電池能正常使用,不然烏骨雞學姐沒得測試就要罵人了。
今天的主角是一個BOSCH 18V 鋰電池,它裡面串聯5個動力鋰電池,但是突然一次掛了3個,剩下2個雖然是好的,但是找不到內阻差不多的電池,乾脆5個一起換,不久前有一篇是在說鋰電池沒電的問題,就是要拆換這個電池。
▼電池的內部是這樣。

▼注意看接法有一點不同。

▼接下來就是把電池上的鎳片全拆了。

▼電池之間有隔片,點焊時要注意。

▼上次拆的動力電池特性還非常好,內阻大約在17.x mΩ,也都沒有自放電。

▼兩串的鎳片上次電池廠的朋友有給我一些,可以派上用場。

▼第4張照片的藍色2串絕緣貼紙撕下來就壞了,朋友寄給我的包包裡面居然也有幾張。

▼長的只能用鎳帶來代替,我找到幾個規格的純鎳帶[附註一],朋友說這個純鎳不便宜要省著點用。

▼就用最厚的0.15mm 來點焊,據說純鎳帶不好點焊,不過我在使用是沒什麼問題,再故意撕下來看看,的確可點焊的很牢固,純鎳帶點焊的地方都撕破了。

▼負極BOSCH 原廠是用超音波焊,我沒有這種設備,用焊錫代替。

▼正極BOSCH 原廠是使用導電帶[附註二]來連接,也是用超音波焊,好加在夠長。

▼這樣就完工了,輸出電壓約21V。

▼可以裝上保護蓋了。

▼結果.............

居然漏裝一片電池隔片,它的位置就是在那條最長的純鎳帶上,想裝回這個隔電池隔片就得再拆焊一次純鎳帶,大家覺得呢?

附註一︰純鎳帶的好處是不生銹,內阻小導電率好發熱低,可通過更大電流,這些都不是鍍鎳帶能比的,只是純鎳帶比一般鍍鎳帶貴很多,不過朋友說不太好點焊,很會挑點焊機,純鎳帶的對手只有銅帶。
附註二︰那種銅網的名稱叫導電帶,我在某家工廠參觀過,編織過程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网友A:
留下來,下次要換電池的時候再裝,應該不影響使用才對。

网友B:
一直有個小疑問
同一顆電池  充滿與缺電時   內阻表現會是相同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個小疑問
同一顆電池  充滿與缺電時   內阻表現會是相同的嗎?

測電池內阻有分直流跟交流,有的鋰電池充電器上面的顯示器就能顯示內阻,這種測量法都是直流,有數位電表加個已知負載就能從電池壓降得知內阻值,只可惜這種方法誤差很大,而且會如你所說的疑問,同一顆電池在不同電壓下內阻表現是不相同的,說到這裡你一定會說這不是雞肋嗎?
對!就是這樣才要用交流測,其實交流測就是指電橋,需要使用四線開爾文夾或專用夾具,用交流測電池內阻值不受電池電壓是高或低影響變,就算電池是0V也相同,除非是跳安全閥了(等同斷路)。

我明天找看看有沒有例子可以測給大家看,我這台兩光牌的電池內阻表也能立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個小疑問
同一顆電池  充滿與缺電時   內阻表現會是相同的嗎?

不同,可以確定是加負載後容量/電量最準與實在。

內阻也是條件之一,以消費者來說太虛了。

油管蠻多用專業電子負載介紹的,尤其是國外。
光是實作派電子實驗室StrongPiLab不同角度取向,就盧出多篇.....且未完。

負載測試容量有些電池算蠻傷的.........例:一次性電池.....不要說再見...

有原始電壓/最大輸出電流與容值,加負載回隨時間流逝而改變容量,所以賣鋰電池會標除電壓外容量或電量,至於不管容量吹得多大,最終以實測為準(虛與實便知分曉),當然會隨使用充放次數與時間而衰減。

業餘電子負載測試,各式數據電壓/電流/功率/電量/容量/時間/截止電壓/內阻...等,測試無法啟動電動自行車電池(切入保護)。
ON上方內阻,左下方測試時間

容量還算蠻正常的(6A),畢竟消費性使用功率限制(最大180W),無法測出無法啟動原因。

番外篇       中途熱顯影一窺究竟,原來如喵,其中一顆溫差10度(換掉就好)電輔自行車又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個小疑問
同一顆電池  充滿與缺電時   內阻表現會是相同的嗎?

我想一想自己真的是呆,昨天這帖才說5個電池掛了3個,那不就有3個現成的可試嗎?
▼下圖這兩個是好的,其實這個內阻值還很好用。

▼下圖這3個掛了的電池輸出都是0V,我嘗試充電失敗,最後就是嘗試壓下安全閥看看,但是安全閥並無跳脫,那就無解了,兩光牌電池內阻測試儀一樣可以測出內阻值。

如果用直流來測,連電壓都沒了,怎麼可能測的出內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來,下次要換電池的時候再裝,應該不影響使用才對。

哈哈!看來你還沒了解我,我如果不知道有漏裝就算了,知道了不把它裝回去我心會一直掛著。
▼純鎳帶再拆一次。

▼隔片就是在這個位置。

▼裝上後心中有一股莫名的快感襲來。

▼看來我的點焊機焊純鎳帶是很合用的,撕開點焊的位置會破損。

▼把焊點改點焊在其它位置好了。

▼貼上貼紙當記號,這顆電池又可以服役了,試打幾孔長螺絲真是有力。

网友D:
BOSCH這電池
看似沒有充放電保護 與 電池均衡板的保護機制 ?
是小弟想的這樣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SCH這電池
看似沒有充放電保護 與 電池均衡板的保護機制 ?
是小弟想的這樣嗎 ?

這個是BOSCH 第一代18V 鋰電池,裡面沒有保護板,當然也沒有均衡電路,但是第二代以後就有了,第三代更是密密麻麻還上防水膠,擺明就是不讓你修,所以很多"改裝行家"都要找第一代的,包括10.8V(12V)也是,因為第二代以後要換電池就越來越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可以確定是加負載後容量/電量最準與實在。

內阻也是條件之一,以消費者來說太虛了。

磷酸鐵鋰電池均衡保護板
請教 :

0. 照片中保護板有過溫保護機制嗎 ?

1. 溫高於其它單體 10度左右的這顆電池,是串接電池組中 - 正極端的第一顆嗎 ?
2. 取下的這顆有何特殊性? (相比其它單體的條件下) ?
3. 所以就算採用保護均衡板了,電池組一樣會出怪手 ?

感謝

印象中
溫度太低會造成鋰電池內阻增大、放電能力降低:
至於溫昇也會產生驅動失常,這較難理解 ?

參考資料
不同溫度下電池容量的狀況,溫度低時,電池容量就會降低。
節錄至 :https://tel3c.tw/blog/post/208171864

网友E:
感覺連接--極的第一顆,最容易壞。

電池設計限電流,以較高電壓充電,電池也很容易壞,如戴森吸塵器,米家掃地機器人,所以我會改限電壓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連接--極的第一顆,最容易壞。

電池設計限電流,以較高電壓充電,電池也很容易壞,如戴森吸塵器,米家 ...

一般鋰電池的充電器幾乎都是先測電池電壓,如果太低(例如2V)就先低電流充電,到達某一電壓(例如3V)就開始較高電流限流(恆流)充電,到達限壓值(例如4V)就改成限壓(恆壓)充電,

動力鋰電池(尤其是電動工具)要求快速充電,受限三元鋰電池最高4.2V,它只會使用更高電流充電實現快充,是鎳鎘或鎳氫電池才會使用更高電壓快充。

我也算常常在拆電池,經驗也不是第一顆就最常壞,反而是最後一顆(電池負極)壞的機率相對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