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44-00264a 三星電視的電源板, 修不好, 俄羅斯暴力法理解成因

楼主(2023-07-14):
有人家說電視壞了, 只送來一片電原板, 明顯就是考核等級的難度.
一查沒有5V/13V待機電壓, 說明電視壞的原因, 不過, 查看沒有任何損壞零件的痕跡.

PFC沒動靜, 後來用俄羅斯太空人教的方法給它壓歪PCB, 燈泡亮的時候所有電壓都出來了也正常, 不壓不亮的時候就沒了待機電源.
算是知道了壞的原因, 補焊過PFC附近, 還有其他可疑的焊點, 最後還是修不好.這次練習的結果並沒有成功. 玩具也不是每次都好玩的, 經驗和功力尚不足夠.

電路圖. 網路找找就有, 8MB 大小,
https://elektrotanya.com/samsung_bn44-00264a.pdf/download.html

samsung_bn44-00264a

samsung_bn44-00264a

俄羅斯暴力法, 示範燈泡亮起來不知道是不是短路. 裝回去電視後用硬掰是可以看電視的.

https://youtu.be/iCBqfm6iZNc

网友:
戰鬥民族的影片燈泡有亮,不一定是短路。

除非他有先量過一次側的各個零件無異常。

感覺是PFC電路虛焊或是FB零件變質之類的issue?

网友A:
這種接觸不良的問題,用長筷子或細木條,慢慢一點一點戳,分輕重也分位置。

一定可以找到裂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接觸不良的問題,用長筷子或細木條,慢慢一點一點戳,分輕重也分位置。

一定可以找到裂錫的地方。{:17 ...

價值50元人民幣暫時沒時間處理它, 難度極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價值50元人民幣暫時沒時間處理它, 難度極高

這個很考驗耐心,小弟的老普騰29吋CRT也是這樣,花3天全部焊點補焊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很考驗耐心,小弟的老普騰29吋CRT也是這樣,花3天全部焊點補焊完修

可以的話用小錫爐比較容易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