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X229 IPS面板如何正確的拆開?

楼主(2023-07-14):
現在越來越多的液晶 都採用無邊框的這種 問下有經驗的大大
該用哪一種方式拆開! 比較不會傷到面板!導致破掉?之前有朋友有教用
薄的塑膠片插入 慢慢的翹
今天也不小心單手拿面板邊角 給壓破了一個面板 XD
現在很多都這種邊框

网友A:
可能要請螢幕先趴著(底部用個泡泡紙當緩衝材),螺絲先卸下來,找接縫處去嘗試?!

參考這個照片內部結構

[沒屋頂]華碩 ASUS VX229 VX229H 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請螢幕先趴著(底部用個泡泡紙當緩衝材),螺絲先卸下來,找接縫處去嘗試?!

參考這個照片內部結構 ...

這種 面板 真的粉難搞定!XD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 面板 真的粉難搞定!XD

別人能拆開,沒道理你無法拆開。

慢慢撬開、一點一點觀察嘗試

网友:
是像這種的螢幕??
下邊先拆。
如果是讓我來拆的話,就不用修了。保證破屏。

网友B:
我是用別人分享的方法~
用塑膠撲克牌~
來拆有用雙面膠黏住的面板~
插入然後用"切"的~
很好用~變形了再換一張~
又很便宜~
從此再也沒有因為雙面膠而弄破面板~

有拆過43吋的無邊框~
真的要很小心~
不要"切"到 CO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別人分享的方法~
用塑膠撲克牌~
來拆有用雙面膠黏住的面板~

謝謝分享!有遇到再試試看!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有遇到再試試看!XD

可愛大最後是退給客人保平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最後是退給客人保平安嗎?

沒啦!ASUS這台是自己的拉(還沒拆怕拆壞) !有一台24吋的菲力蒲 還沒拆就被我壓破 XD(拿屍體來練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啦!ASUS這台是自己的拉(還沒拆怕拆壞) !有一台24吋的菲力蒲 還沒拆就被我壓破 XD(拿屍體來練拆) ...

這側面沒有縫嗎?
為甚麼看peter180分享的鏈結,
感覺是從側面分離後殼?

如果側面有縫,拿廢電話卡、信用卡,
用力刷過去,就可無損開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側面沒有縫嗎?
為甚麼看peter180分享的鏈結,
感覺是從側面分離後殼?

好的 下次遇到再試試!

网友D:
我都是下面先拆開!(用鏟子或是塑膠片)
開完後左右找一邊微微往外掰開(要靠指甲還是指頭)
左右不用一字起子或是鏟子,因為會拔面板翹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下面先拆開!(用鏟子或是塑膠片)
開完後左右找一邊微微往外掰開(要靠指甲還是指頭)
左右不用一字起子 ...

謝謝分享經驗!有遇到再試試XD

网友:
在這種機不難 難在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