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徵求ASUS PH-GTX1650-O4G點位圖或電路圖

楼主(2023-07-15):
型號如標題

量測12V 3.3V -> 5V -> 1.8V -> 0.9V -> MVDD NVDD均無短路

PCB背面有沾到液體,導致元件有腐蝕,引腳已經腐蝕無法確定元件阻值大小

版號:CG174PI R1.00

网友A:
有依下面圖片上看得到的 PU1~PU6、PMU1、主控U3 等零件偏號比對電路圖大都一樣

DUAL-GTX1650-O4G電路圖參考: ASUS-GTX1650-O4G.zip (2.05 MB, 下載次數: 23)

圖片連結:正面背面
圖片備份: 正背面圖片.rar (589.28 KB, 下載次數: 13)

ASUS PH-GTX1650 OC 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依下面圖片上看得到的 PU1~PU6、PMU1、主控U3 等零件偏號比對電路圖大都一樣

DUAL-GTX1650-O4G電路圖參 ...

感謝大俠相助,把腐蝕的元件換掉,並將背面沾到的部份都清洗乾淨,此卡就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