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盒彈簧斷線焊接

楼主(2023-07-16):
大型翻車現場之後,心裡還在隱隱作痛。
阿斯終於意識到,軍備嚴重不足。

買支T12吧,聽說只要4~5秒達到工作溫度。大約500~600塊。
半路出現程咬金,只要2秒。花了快1000塊。

追本溯源,JBC的很高貴。
原廠單單一支這種烙鐵頭,可以買上圖那一整組。

不講武德。說好的一尖頭一彎尖一刀頭,發了二尖頭一彎尖,少了刀頭。
補發我要付境外運費,退錢吧,退到玉山銀行,提領還要手續費。

本來C210就比C245小頭,現在少了刀頭,我要怎麼面對大焊點?
還是買台拆焊台吧。要有點品牌,有點顏值,馬力要大一點。
一般拆焊台烙鐵65W,最後決定買這台110W,大焊點輕鬆化錫。

又是一家不講武德。尖頭與刀頭沒附到,只有這支像一字起子的頭。
退錢到玉山銀行,提領還要手續費。
902的特規頭,只好下回再補買。

裝備在手,可以幹點大事了。
終於,進入正題,斷線。

靠近。

準備用高溫+焊油,清潔鐵銹。

其實沒用。鐵銹清不乾淨。
還是用小刀刮除,松香+含鉛焊錫。
放手,好像好了,只是焊點有點小,不踏實。

翻到背面,這焊點就大了,給過。

剛好焊點在不會磨到的地方,收工。

這次就這樣了。
下次我應該會先處理左邊,刮一刮,松香+焊錫,讓左邊吃上錫。
再同樣方式,讓右邊吃上錫。
最後,焊接。如此焊點應該會更廣一點,機械強度會更放心一些。

网友A:
恭喜購入新設備,雖然過程多番波折

若有鎳片直接焊彈簧底部強化也是另一個方案。

网友B:
恭喜完修~

不過感覺不是很牢靠!

我有收集遙控器&電池盒,只要有用電池的設備要丟之前一定把彈(簧)片取下。

上次也是遇到血壓計電池漏夜,挑一個比較接近的,調一下角度。

裝上後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購入新設備,雖然過程多番波折

若有鎳片直接焊彈簧底部強化也是另一個方案。 ...

以前沒買,因為使用頻率不高............呃,熱風槍好像可以有比較多用途。
考慮到價錢只有1000~2000,就當做娛樂娛樂。

如果我有鎳片,應該是買了點焊機的時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不過感覺不是很牢靠!

設備新入手,可能技術還不到家,不過我看了一些影片,有些大一點點的良好焊點,居然耐得住拉扯,所以應該還是可行的。

當然如果斷太多,鐵線或銅線+尖嘴鉗,彎出整組一樣的形狀,也是勉強可用。

网友C:
身為同路人... 牛很能理解想把東西修好的天責..
但老板娘會表示..." 入手這些設備.... 可以買一打滑鼠了!"

网友D:
這個電池彈簧 咖啡杯前輩賣場有賣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身為同路人... 牛很能理解想把東西修好的天責..
但老板娘會表示..." 入手這些設備.... 可以買一打滑鼠了!"

這只是練一下焊功啦。
如果是滑鼠就好辦了,扔了,買個新的。

現在處於療傷狀態,不太願回想。
新的零件已經到手,沒勇氣面對,先擱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電池彈簧 咖啡杯前輩賣場有賣歐!

感謝感謝,俺是萌新小白,純粹是在練習焊功。

話說近來猛刷淘寶,也是有看見電池彈簧的商品,真是開了眼界,各種形狀與尺寸~

网友E:
遇過一類似情況  一個蝕斷需要硬度支撐形樣的場合
當時用治具探針的細黃銅管 套焊上去 很硬又能支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過一類似情況  一個蝕斷需要硬度支撐形樣的場合
當時用治具探針的細黃銅管 套焊上去 很硬又能支撐 ...

這麼好,有銅管可用。

當初在刮的時候,深怕鐵杵刮成繡花針,快速擬定Plan B。
不是找片壓接片壓接,就是剪一支鐵線併焊。幸好最後不必那麼麻煩。